LGT8F328D ADC测试数据

楼主(2015-09-28):
VCC = 3.3V

1. VREF=internal 2.56V

2. VREF=internal 1.25V

当模拟输入比较低时, ADC的精度开始变差,但此时GND/VCC上的文波
对模拟输入信号的干扰也会比较大。

当使用内部1.25V作为参考时, ADC的精度更高. 从我们对内部参考的测试
数据看, 1.25V的参考在不同电压,以及系统工作频率下相对比较稳定。
所以对于ADC精度要求高的应用,建议采用内部1.25V参考或者稳定的外部参考。
对于ADC精度要求高的应用, 不建议用VCC作为参考, 因为数字电路以及ADC工作
时,都会对GND以及ADC的输入产干扰。

网友:
mowin送的样品已收到,得空我也测测。

网友:
测试数据不错!有没有接近0V的测试数据,如5MV, 10MV, 20MV这些?

网友:
赞!多些这样的测试数据,大家更可以放心的使用LGT.

网友:
线性度已经不错了,赞一个!

网友:
12位的ADC当8位用,未免有点浪费

网友:
固定的误差还好说,怕的是来回跳动就不好了。

网友:
测量的结果已经很好了,不知道是多少的采样速度?采了几次的平均结果?

网友:
请问内部的模拟比较器速度多快?

网友A:
有没有测试程序,希望放出来确认下,目前正好用到A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试程序,希望放出来确认下,目前正好用到ADC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3372-1-1.html 用这个配置器,鼠标点一点代码就生成了

网友B(2015-11-07):
我测试了小信号输入,不管ref是2.56还是1.25,低于20mV就开始采不到数据了,AD值接近0或为0,用AVR或STM8没试过有这种情况,希望网友或版主也测试一下,如果结果真是这样,这12位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小信号输入,不管ref是2.56还是1.25,低于20mV就开始采不到数据了,AD值接近0或为0,用AVR或STM8没 ...

所以我测试完毕就把样片全部送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小信号输入,不管ref是2.56还是1.25,低于20mV就开始采不到数据了,AD值接近0或为0,用AVR或STM8没 ...

你试试开差分输入,然后用单片机的放大结果来采集

网友C:
我测试的结果偏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的结果偏高啊。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9331-1-1.html

跟这种情况一样吗?

楼主:
X8D系列的ADC测试结果普遍是偏大, 大概10~30mV左右,与输入电压的范围相关。
如果测试误差比较大, 考虑一下改善:
1. 给输入信号加一些滤波,在允许的条件下, 加几十pF的电容,对提供采样的稳定性有帮助。
2. 降低ADC的采样时钟频率。 建议将ADC的采样时钟设置到1MHz或以下
3. 对于使用2.56V内部参考的情况, 请确认是否设置了校准(VCAL = VCAL2)
4. 采用砍两头的数字滤波算法

网友:
我将AD端接地,读书40-50左右,电压升高,显示值与理论值越接近,线性也不理想。

楼主:
AD端接地度数有值的话, 可能有两种情况:
1. 地本身有干扰, 特别是I/O有频率输出时, 往往都会对地产生干扰。
2. 我们也遇到有些芯片的GND度数不为0的情况, 所以ADC内部有一个GND通道,
    可以在测试这个GND通道的值,作为差值补偿。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端接地度数有值的话, 可能有两种情况:
1. 地本身有干扰, 特别是I/O有频率输出时, 往往都会对地产生干 ...

老板,你们的684有样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你们的684有样片了吗?

有样片, 但目前发现内部参考会受电源的影响, 所以我们会在做一次改版。
另外,配套的工具还没有完全弄好。 估计这周可以准备好。 如果想测试下模拟性能的,可以和我们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9331-1-1.html

跟这种情况一样吗?

差不多吧。对地也有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样片, 但目前发现内部参考会受电源的影响, 所以我们会在做一次改版。
另外,配套的工具还没有完全弄 ...

这次我不急了,等坛友们先上,我看情况跟进

网友B:
很希望能改进ADC小信号的线性问题,哪怕只有10bit也满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希望能改进ADC小信号的线性问题,哪怕只有10bit也满足了

估计难。
你知道的,第一代LGT出来我第一时间拿到IC,发现ADC性格就是这样,然后就没玩了。几年过去,328D的时候满怀希望以为一切都已经变得很美好,结果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难。
你知道的,第一代LGT出来我第一时间拿到IC,发现ADC性格就是这样,然后就没玩了。几年过去,328 ...

嗯嗯,这伤有点深,可惜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