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台电机换相问题

楼主(2015-09-28):
各位老师,宝上出售的俄罗斯版两轴无刷云台,用的是无刷电机,没有发现有位置传感器,那位能解惑一下,无刷电机是靠什么手段达到“精确”换相的?难道是靠上面的IMU姿态吗,如果是这样,是个什么样的工作流程?这样在震动的环境下,能达到“精确”的水准吗?

网友:
无图你说个。。

网友:
基本上是靠imu来获取位置了吧,毛台那么便宜,哪舍得上编码器啊

楼主:
@dawanpi,谢谢,电机启动过程?
@jamesdeep大侠,这个只能见过的同学讨论一下吧,上图恐有广告之嫌,电路板上和电机连接的就时三根线,没有别的线。

网友A:
工作的时候,电机有没有发出尖锐的声音?

网友:
过零检测。。。。

楼主:
@jamesdeep:电机始终很安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的时候,电机有没有发出尖锐的声音?

软件里有选项,高频工作就不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jamesdeep:电机始终很安静

由于你没有提供更详细的资料,比如图片,参数,型号之类的,那我也只能猜测一下。

根据你的描述,无传感器、工作时无尖锐声,可以排除高频注入的定位方法。

那么有可能是对电机的安装位置有严格要求,这样电机位置一开始就是已知的,再配合IMU传感器便可进行定位。

网友:
开源云台直接把无刷电机当作步进电机用的,没有所谓的换相闭环,更没有力矩转速闭环,直接和imu的姿态构建了一个大闭环,简单暴力有效!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这款云台,这个方案电路和控制方法都很粗暴,核心代码就200行,不存在换向,反馈就是IMU,他们的思路就是pid+正弦波驱动,有点类似foc但又不是,直接三相sin合成力矩输出,因为速度比较低,所以磁场能齿合不丢步。实测带动mobius的时候电流1.5a左右,三个电机热得要死,板子上mosfet区域也是热得要死,差点被烫伤
void pitch_PID(void)
{
//-------------------------------------PID Pitch-------------------------------

        pitch_Error_current = pitch_setpoint + pitch_angle*1000;

        pitch_P = pitch_Error_current * (float)configData[0]/100;

        pitch_D = (float)configData[3]/100 * (pitch_Error_current - pitch_Error_last);
        pitch_Error_last = pitch_Error_current;

        pitch_output = (pitch_P  + pitch_D);

        //set TIM1 values;
        TIM1->CCR1=(sin(pitch_output     )*5*configData[6])+500;
        TIM1->CCR2=(sin(pitch_output+2.09)*5*configData[6])+500;
        TIM1->CCR3=(sin(pitch_output+4.19)*5*configData[6])+500;
}

楼主:
不知楼上TMalc兄台的mobius是什么型号电机,我用Evv驱动板驱动GM-2804无刷电机,没有感觉烫。正在看毛子的代码。

网友:
实物图~哈哈自己看吧
attach://290837.jpg
attach://290838.jpg
attach://290839.jpg
attach://290840.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楼上TMalc兄台的mobius是什么型号电机,我用Evv驱动板驱动GM-2804无刷电机,没有感觉烫。正在看毛子的 ...

忘记什么型号了,几个月前买的。我在做手持云台,2204-1400kv的电机,1.3的板子配0.4的固件,最近比较忙没怎么调试。你有测过他的工作电流么?

楼主:
@TMalc:我在网上买的是两轴的,硬件V1.3,Fw是0.2版。电流好像在0.2A左右,电机和驱动MOS管当时用手摸过,绝对不烫,晃动情况下,电流有变化,但也不大。上班后我再看下电流值。

楼主:
@TMalc:又端详了你这个云台,云台的结构是金属吗?如果是金属2204电机带着是不是有点吃力啊?

网友(2016-01-24):
同求,我也很好奇,结构很简单,没有编码器,就一个IMU,不知道是怎么检测 转子位置的,不知道位置就没法控制啊 ,换相什么的就没法做了,看到有人说直接暴力PID,不知道那种方式为啥就不用知道转子的位置,待我回去看看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楼上TMalc兄台的mobius是什么型号电机,我用Evv驱动板驱动GM-2804无刷电机,没有感觉烫。正在看毛子的 ...

请问下毛子的代码哪里能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