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两线制压力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的不解

楼主(2015-09-29):
各位大神在此电路中U3、U4未知,但是他们分别可以输出22.6V和8.1V的电压,我现在不明白的是其是如何将信号放大的,然后又将信号转换为4~20mA的电流的???????

网友A:
你的图看起来比较费劲,可能还有抄错的地方,但是扩散硅原理是恒流或者恒压驱动惠更斯电桥,采集两个臂上电压做差分放大,放大后的电压变换成4~20mA

网友B:
U3/4长啥模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3/4长啥模样啊?

U3、U4和三极管的封装一样是to-9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看起来比较费劲,可能还有抄错的地方,但是扩散硅原理是恒流或者恒压驱动惠更斯电桥,采集两个臂上电 ...

图应该没有错,我这个扩散硅传感器是1.5mA恒流源供电的,图中U1A构成恒流源为其供电,这里我能看明白,但是信号放大和变换部分我看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U3、U4和三极管的封装一样是to-92的

没有任何字标吗?

网友C:
两线制是说的不需要电源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字标吗?

被打磨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线制是说的不需要电源那种?

两线制说的是供电端和信号输出端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