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快RT_Thread系统时钟导致lwip无法正常初始化

楼主(2015-09-29):
因为功能需要,希望将RT_thread的系统时钟时间片加快到100μs。于是我修改了rtconfig.h中的RT_TICK_PER_SECOND,改为了10000;但是程序运行后lwip初始化过不去了。提高RT_thread系统时钟后,lwip需要进行什么修改。请指教,谢谢!

网友:
只能自己查了

楼主:
我想问问,有没有提高系统时钟后lwip网络正常运行的情况啊。会不会不允许这么改?

网友A:
给一点建议,需要高精度的定时,请使用额外的硬件定时器,而不要将OS Tick缩短至这么短
一般来说,1ms是合理的
将OS Tick再缩短下去,会加大系统功耗负担等
当然这个问题,你可以继续定位下去,看看哪里出错了,再来告诉大家,一块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一点建议,需要高精度的定时,请使用额外的硬件定时器,而不要将OS Tick缩短至这么短
一般来说,1ms是合 ...

我倒不是为了定时,而是需要线程能100μs切换一下。
目前改了RT_TICK_PER_SECOND 提高到10000后,在lwip初始化过程中static void tcpip_thread(void *arg)中的sys_timeouts_mbox_fetch(&mbox, (void **)&msg);这一句停住了,好像收不到message。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倒不是为了定时,而是需要线程能100μs切换一下。
目前改了RT_TICK_PER_SECOND 提高到10000后,在lwip ...

1、过于频繁的线程切换,同样会加大系统的负担,不推荐。
2、LWIP的移植,默认的tick精度等级只到毫秒,你可以去看看
u32_t sys_arch_mbox_fetch(sys_mbox_t *mbox, void **msg, u32_t timeout)
{
    rt_err_t ret;
    s32_t t;
    u32_t tick;

    RT_DEBUG_NOT_IN_INTERRUPT;

    /* get the begin tick */
    tick = rt_tick_get();

    if(timeout == 0)
        t = RT_WAITING_FOREVER;
    else
    {
        /* convirt msecond to os tick */
        if (timeout < (1000/RT_TICK_PER_SECOND))
            t = 1;
        else
            t = timeout / (1000/RT_TICK_PER_SECOND);
    }

这边,你应该可以看出,如果你把RT_TICK_PER_SECOND加大,大于1000HZ的话,这边就会产生除0的异常
或许,这是你的问题症结所在,期待你的解答
3、当然,这是RT-Thread的bug,要想准确的话,可以直接调用rt_tick_from_millisecond来计算
但从工程实践来讲,RT_TICK_PER_SECOND的底线,一般也就到10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过于频繁的线程切换,同样会加大系统的负担,不推荐。
2、LWIP的移植,默认的tick精度等级只到毫秒, ...

嗯,好的。非常感谢你的讲解,看来得用其他方法来实现功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过于频繁的线程切换,同样会加大系统的负担,不推荐。
2、LWIP的移植,默认的tick精度等级只到毫秒, ...

V587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