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LC双面板最小尺寸多少可以做?

楼主(2015-09-29):
如题,有些比较特殊的板要做,比较小,不知道能不能做.大概几个mm的宽10来个mm的长,厚1.6或者2mm

网友:
你这不算小,我淘宝都做过这样尺寸的,JLC更没问题。不过,为什么不直接咨询JLC客服呢,这样的问题发帖问浪费时间。

网友:
亲,不小了,拼板就好了,V割,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做不了 前几天刚做了一个 3mm  10mm  几个弄成一块  然后在打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