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哪位大神知道这个传感器的原理啊

楼主(2015-09-29):
万能的论坛,哪位大神知道这个传感器的原理啊

网友:
什么东东?用在哪方面的?没见过

网友:
找的是这个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网友:
这是什么?表示没有见过

网友:
没见过。楼主说说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电机转速传感器,应该是属于磁编码器一类,拆解后里面就两块磁铁和两个不知道是神马玩意的元器件!

网友:
说说是什么功能,了解一下,

网友:
砸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两组线圈

网友:
应该是霍尔检测磁路闭合情况来判断转速的

网友:
这个我在小巨人的主轴电机上看到过,没有这么容易坏,有时候是传感器和齿轮之间的位置发生了改变,调整一下就好了,应该是霍尔控制。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应用,这个是小巨人主轴上面的,我判断是霍尔开关,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出现报警的时候调整一下感应器的位置或者清理一下齿轮和传感器之间的灰尘就能恢复,电机
内还有一块控制板。

网友:
齿轮传感器?

网友:
霍尔的转速传感器

楼主:
谁有这个传感器的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