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设计了am335x模块,尺寸仅40x40mm,先睹为快

楼主(2015-09-29):
主要特性:
1)最高运行1GHZ,稳定运行
2)CORTEX-A8内核,支持JAVA加速
3)256M/512M/1G SLC Nand Flash
4)128M DDR3(可选256M/512M) SDRAM 303MHz时钟稳定运行
5)支持JTAG接口
6)支持2路SDIO接口
7)支持SD卡(绝大多数SD卡)启动、Nand Flash启动
8)独创一跳线选择SD卡/NAND启动
9)支持6路高速串口(最大通信可以达到1M BAUD,目前见过最快的通信速度)
10)支持2路全速USB OTG(可配置成高速USB Host或者Device)
11)支持24位LCD RGB接口,可使能为16位;
12)支持3路I2C接口
13)支持1路MCASP,可以配置成IIS接口
14)多路GPIO功能,带中断;
15)支持2路PWM
16)支持8路12位ADC,其中4路可定义为电阻触摸屏接口
17)支持2路10/100/1000MBASE-TX以太网
18)高精度外置RTC,独家供应,
19)单独5V供电
20)工作温度:0-70度(另有工业级版本:-20-70度,需订货)

网友:
这么一个模块得多少米?

网友:
小巧精致

楼主:
evb-t335评估板的原理图公开了!双千m网络,后续提供模块底版设计手册,方便用户开发!

提供3.14最新支持dtb的内核,让客户更专著于项目应用开发!节省客户产品上市时间!

网友:
关注下! 感觉现在开发板没量的话都是赔本买卖,还是专著应用比较有前途

楼主:
的确如此,专著应用比较有前途!!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这个板要多少钱?

楼主:
需要了解详情的朋友,可以加我qq:259134942或者登陆artcor.taobao.com

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
pcb有盲孔 埋孔  不?

楼主:
没有盲孔 埋孔.这个pcb难度不算大的,cpu的脚也没有那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盲孔 埋孔.这个pcb难度不算大的,cpu的脚也没有那么多;

不错,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用到

网友:
顶,一直在关注这个核心板呢

楼主:
sgweilong ,您好,您是哪位朋友呢?方便的话,加我qq;

网友:
不错,就是邮票口的,不太好用

网友:
背面有器件么? 去耦电容放哪里的。

楼主:
很多产品都是邮票孔的,感觉很不错!关键是稳定,不存在各种接口件的干扰;
背面可以做到无元件;

楼主:
我们的评估板,带了模块的封装,bottom层,我们还是留了一个方形孔,便于那些要求十分严格的客户;

网友:
看起来不错,但是没有外扩的NAND总线(我们拿这个连FPGA)

楼主:
我们有另外一款支持gpmc总线的,如果您需要了解,可以加我qq,259134942

网友:
花了不少精力哈,留个名,学习下~

网友:
不错!支持了!不过我才接触stm32不久,什么时候能入嵌入式啊!

楼主:
评估板就要有了:

双千兆网络,板载wifi,lvds显示接口,就是一个小主板!

网友:
为什么不使用EMMC 呢? EMMC 比 NAND FLASH 使用起来简单点呀?

楼主:
完全可以提供emmc的核心模块!

楼主:
有双路 can bus总线;
这个忘记写上了;

网友:
不知模块价格怎么样,还有提供资料...

楼主:
CHEN1986 ,您好,请您留个联系方式给我,如果您这种产品的话;

我们提供最新的linux 3.14,提供定制指南,便于客户使用;
同时提供评估板的资料,便于客户进行二次开发;

楼主(2015-11-06):
最新消息!!AM335X工控板支持1G DDR3了,国内独家!!

网友:
太高大上了, 不会用。

网友:
不错,就是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
不错,太高大上了

网友:
核心板 最好用连接器引出,焊接死不好维护

楼主:
可靠+便宜,这个就是邮票孔的方案!需要的联系我!

楼主:
给大家见见评估板的真容!!

网友:
没有可利用的GP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