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真cd4538失败求解。

楼主(2015-09-29):
看到坛子里放出8.3版本的,忍不住手痒下载下来玩玩。闪退倒是不会稳定运行了几个小时了,搭了个4538的电路居然跑不起来6/10两脚 没有脉冲输出。

网友A:
C1 和 C2 电容值不应小於 10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 和 C2 电容值不应小於 1000pF。

这从何说起?照你说的改为2000pf 还是没波形出来

网友A:
触发频率太高了,输出还未完结另一个触发又来了。减低触发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发频率太高了,输出还未完结另一个触发又来了。减低触发频率。 ...

参照了datasheet的描述  R2=100K C1=100NF   供电5v时  输出脉宽应该在10MS左右。

然后照做,触发改为25HZ  周期远大于输出脉宽宽度。还是无脉宽输出

我觉得可能是哪里没有设置对吧。无论我触发频率改多低。
        C1C2都没有放电的过程。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那就要等用 proteus 仿真的人相助了,我没有安装proteus。

网友B:
你的电路属于可重复的前沿触发形式,且始终不停地触发着,所以,6和10脚一直维持高电平输出。
因此,你是不可能看到脉冲输出的。

网友A:
>>然后照做,触发改为25HZ  周期远大于输出脉宽宽度。还是无脉宽输出

没问题呵,25Hz 周期是40ms,而4538 Mono RC 是10ms,肯定有脉冲输出的。看看 LTspice 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属于可重复的前沿触发形式,且始终不停地触发着,所以,6和10脚一直维持高电平输出。
因此,你是不 ...

触发间隔大于输出脉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照做,触发改为25HZ  周期远大于输出脉宽宽度。还是无脉宽输出

没问题呵,25Hz 周期是40ms,而4538  ...

我在想用proteus来仿真模拟电路是否不太好使,而且proteus运行起来也很占cpu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发间隔大于输出脉宽

理解错误。
当触发间隔小于单稳脉宽,且连续不断触发时,输出固定(高)电平。看不到脉冲输出,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错误。
当触发间隔小于单稳脉宽,且连续不断触发时,输出固定(高)电平。看不到脉冲输出,是必然的 ...

你说的没错。可是
我的触发周期已经是40ms  而单稳态脉宽10ms左右,应该是可以看到脉冲的。8楼的图已经很直观了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可是
我的触发周期已经是40ms  而单稳态脉宽10ms左右,应该是可以看到脉冲的。8楼的图已经很 ...

你的单稳态脉宽不是10ms,而是1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单稳态脉宽不是10ms,而是1s !

  测试了下的确是1s,而且我这边的结果是R2从1k到100k   单稳态脉宽都不变都是1s。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datasheet 100k和100nf是10ms左右的脉宽的,不知道为什么会
仿真个1s出来。按理说proteus不会有bug啊

楼主:
贴个Multisim 的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下的确是1s,而且我这边的结果是R2从1k到100k   单稳态脉宽都不变都是1s。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

实际电路中的单稳脉冲宽度当然是由 RC 参数值决定的。
但是,在 Proteus 仿真电路中的 RC 参数值,对于 4538 的单稳脉冲宽度来说,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这不是 Proteus 的BUG。
仿真所需的单稳脉冲宽度,必须在 4538 的属性中,像设置电源电压那样进行设置。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楼主能够提供老王的 Proteus 8.3 SP2 破解文件的下载地址吗?
谢谢。

网友C(2016-08-17):
引用 网友A:
>>然后照做,触发改为25HZ  周期远大于输出脉宽宽度。还是无脉宽输出

没问题呵,25Hz 周期是40ms,而4538  ...

你好,我现在正需要用LTspice仿真CD4538,可是LT上面没有CD4538的元件库,怎么添加CD4538的库文件,你能把元件库上传到论坛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现在正需要用LTspice仿真CD4538,可是LT上面没有CD4538的元件库,怎么添加CD4538的库文件,你能 ...

元件库上传到论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库上传到论坛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元件库上传到论坛了

你好,我能请教下为什么我的LTspice仿真的时候,速度特别慢,龟速一般,之前波形很快就能完整出现,现在很慢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能请教下为什么我的LTspice仿真的时候,速度特别慢,龟速一般,之前波形很快就能完整出现,现在 ...

原因可能有一百个。

只能对你提议,讯号的上升/下降缘时间一定不能是0,否则仿真时速度特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