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阻抗的相关知识!

楼主(2015-09-29):
1)电路设计阻抗的话,一般的话分为: 50欧  70欧  100欧这几种,有没有更多
2) 因为按阻抗设计公式进行计算的话,阻抗以层压结构相关,也就是pp层有关,以铜的厚度有关,更以阻抗线的宽度有关,请问阻抗线的线宽有没有硬性要求

网友:
1、传输线的阻抗需求有很多种的,50、75、90、100、120等只是最常见的,不常见的还有很多,有些甚至为了某些器件而出现需要虚部的状况(比如需要37+j25之类的)
2、
    2a)阻抗首要决定的是传输线拓扑,比如使用微带线还是共面线,单端还是差分
    2b)拓扑确定后,最重要的参数是介质的介电常数,其次是介质的厚度,再其次是铜厚
    2c)以上参数确定后,才能挑选线宽、间距等参数(注意达到同一个目标可以有不同的参数组的)

例如,同样是50欧单端线、同样的板材,微带线拓扑和表层共面拓扑、埋入共面拓扑等的实现参数完全不一样;就算是同一拓扑,也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实现参数。

也就是说,采用什么拓扑和参数,是设计者根据实际需求而定的(这个也是设计者的责任,你硬要让厂家把你画的阻抗高达几百欧的线弄成50欧也是根本做不到的),因此建议嘉立创不要搞什么线宽的硬性规定。

嘉立创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公布清楚板材的层压结构、铜厚、介质的厚度和介电常数(这个非常重要),然后线宽和间距做准确(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可以了。

网友:
数字信号单端常用的50,75;差分常用的是90,100,120。射频的话就不一定了。

从用户的角度,如果需要初步的阻抗控制,需要知道:PCB结构(成品铜厚,介质成品厚,绿油成品厚),介质参数(绿油、PP、芯板,介电常数和测试频率),蚀铜的误差(好歹给个大致的范围)。这个可以参考HyperLynx和SI9000估算所需的参数。
从板厂的角度,可以给出经过测试的对应常用阻抗的一组/几组参考线宽,线距。一个是用户可以直接用,获得差不多的阻抗;一个是用户可以用这个参数确认计算用的工具。

对于一个特定的阻抗,究竟如何设计,是用户根据具体情况考虑的,板厂恐怕很难考虑全。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一些intel的参考设计,里面有很详细的叠层规划,以及各种信号的走线阻抗和线宽度;

通常需要考虑这些信号的阻抗:USB  SATA  PCIE  DDR  HDMI MIPI MHL LVDS QPI   这些信号都是需要匹配的io,它们是匹配阻抗,就需要什么样的走线阻抗;

另外不提供盲埋孔工艺,那么可以引入背钻工艺,这是很多需要节约成本但是对信号质量又有要求的厂家的做法。

先上一个intel的推荐设计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从PCB制版厂要板材技术参数,和制作工艺,然后参考PCB参数设计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婆是做layout的,我问了一下,我不是很懂 如果错了不要怪我
1)90欧 usb2.0 usb3.0; 120欧: RS-485  ...

usb2.0和usb3.0的差分阻抗都是90欧姆

网友:
了解一下,阻抗

网友B:
0、不同场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单端也有差分,有50欧更有100欧、60欧、75欧等,根本数不完;

1、信号线的线宽通常没有硬性要求(FR4双层板走50欧的线会很喜感),但是对于高密度板,要考虑是否放的下。通常来讲阻抗控制的重点是线宽(把走线和参考平面之间当做一个电容,信号传递的过程其实是在给电容充电,电容容值与哪些参数有关,特性阻抗就与哪些参数有关);

2、阻抗控制的核心问题在于每批板材的叠层厚度都有差别,所以阻抗其实是在玩实时性;

3、如果工程师想偷懒,就会告诉板厂,哪些线需要多少的阻抗,然后板厂帮忙计算线宽并更新Gerber,当然这只适用于简单走线;

4、对于阻抗要求严格的设计,layout工程师会向板厂索要近期板材的相关参数,然后自行计算(包括走线线宽,距离两侧覆铜的距离等);

PS:我司的主产品线,PCB平均12层,多数信号走线均有阻抗要求。对于一块板子上仅有几根线需要做阻抗的情况……不在讨论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不同场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单端也有差分,有50欧更有100欧、60欧、75欧等,根本数不完;

1、信号线 ...

FR4双面板上50欧单端要走微带线才足够喜感,共面线喜感度还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R4双面板上50欧单端要走微带线才足够喜感,共面线喜感度还不够

线宽线距在2mm量级

网友:
用得最多的是
单端50
差分85 和 10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线宽线距在2mm量级

好像用sim9000试过,约70mil
另外,真心不懂PCB的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用sim9000试过,约70mil
另外,真心不懂PCB的阻抗匹配

1mm的板是这样,特性阻抗反比于介质厚度

网友:
趁机学习一下,虽然自己也画板玩来着的,但是很少做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