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设计:4层PCB跑DDR3 高速2133Mbps

楼主(2015-09-29):
总结:

4层板实现2133Mbps DDR3 的关键:
1)电容布局对SI和PI都很关键,本文中电容都放在器件管脚处,这种情况下, SI 性能对电容位置不太敏感。

2)如果可能,特别注意非器件区域的换层过孔,因为这里很少放电容。

3)增加电容不会负面影响性能的时候, 密集放置的电容不如均匀分布电容效果好。

4) 4层板, 一个字节数据线布在底层情况, 控制器和DRAM 端至少各放3个电容。

更多请看:
http://bbs.eetop.cn/thread-484400-1-1.html

网友:
各种电路仿真,真是看不懂。

网友A:
小M当年做的电视芯片,两层板跑ddr3-10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M当年做的电视芯片,两层板跑ddr3-1066.

这么牛,有参考资料吗?

网友:
那个Paper没有太新鲜的内容,SI文献里基本都反复讨论过了。
重要的是根据电流路径提供连续通路,保持阻抗稳定,特别是翻层的时候。然后根据布线结果进行SI分析、调整。
这种板子画起来略费劲儿。

以前本坛有人贴过一个USB 3.0 SS的HUB的参考设计。双面板,5Gbps。当HUB芯片的引脚进行了针对性优化之后,并非复杂得不行。

楼主:
牛人这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牛,有参考资料吗?

我见过那种板子,真的很牛。
面积很大,信号线上接了很多匹配电阻。
幸好两层板便宜

网友B(2016-05-03):
四层板跑2133Mbps DDR3没什么特别困难的,有完整的电源和地平面做参考。只要仿真、等长和阻抗控制做好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了。绝大部分的PC主板不都是4层板嘛!  能把这个用双面板做出来并跑稳定那才是真正的厉害。

网友C(2018-03-16):
引用 网友B:
四层板跑2133Mbps DDR3没什么特别困难的,有完整的电源和地平面做参考。只要仿真、等长和阻抗控制做好就不 ...

pc主板多数是6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主板多数是6层吧

老些的很多是四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