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仿真器下载 老是Busy ,并且很多次失败,如何解..:

楼主(2015-09-30):
很多时候失败,不知道为何,第一次使用这芯片,TI的芯片一直没怎么让我痛快的用过

求版块大神出招

楼主:
不要沉下去啊,不要沉下去。
4天了,一直痛苦的下载中。
没有keil下载的顺利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要沉下去啊,不要沉下去。
4天了,一直痛苦的下载中。
没有keil下载的顺利 ...

1. 低功耗IODO电源电路初步怀疑有干扰,毕竟用电池供电
2. 每次Jtag---4wire 的复位和+GND之间短路下(先拔下Jtag)------这样下载成功的概率变大大
3:实在不行:电池断电,再重复步骤2

楼主:
引用 楼主:
1. 低功耗IODO电源电路初步怀疑有干扰,毕竟用电池供电
2. 每次Jtag---4wire 的复位和+GND之间短路下(先 ...

换了个板子,完美烧写----原来是板子问题,导致时好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