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02系列如何在代码运行前,禁止掉NMI和RESET?

楼主(2015-09-30):
KE系列的手册与KL系列的手册不一样,KE系列的不能像KL系列的通过在代码中配置0x040D来配置关闭NMI和RESET,不知道KE系列的能不能像KL系列的一样,能通过代码中配置,在系统运行前就禁止NMI和RESET。

楼主:
第一张图是KE系列的手册的,第二张是KL系列的,看了KE系列的手册,没发现像KL系列的可以通过配置flash的寄存器来禁止NMI和RESET的

网友A:
是不是准备复用这两个脚却发现NMI和RESET脚外接低电平启动不起来了。。。

我也被KE02这么坑过, 被NMI坑了,reset注意到了,没想到还有个NM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准备复用这两个脚却发现NMI和RESET脚外接低电平启动不起来了。。。

我也被KE02这么坑过, 被NMI坑 ...

这两个脚启动默认就是NMI和复位的,所以想在启动前禁止它,作为GPIO来用

网友:
请参考NMI引脚在Kinetis KE系列和KL系列芯片的差异和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http://www.eefocus.com/constyu/blog/15-07/313880_6fb6a.html]NMI引脚在Kinetis KE系列和KL系列芯 ...

参考的那里说的,在系统启动前禁用,只有KL系列有,KE系列发现可以在系统启动前禁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考的那里说的,在系统启动前禁用,只有KL系列有,KE系列发现可以在系统启动前禁止 ...

KE可以在系统启动前禁止? 你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可以在系统启动前禁止? 你是怎么操作的

就是KE没发现有这个功能,KL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KE没发现有这个功能,KL是有的

KE和K\L不同,虽然可以通过SIM_SOPT寄存器的NMIE位改变,但那不是代码运行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和K\L不同,虽然可以通过SIM_SOPT寄存器的NMIE位改变,但那不是代码运行前。 ...

KE系列不能在代码运行前禁止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KE系列不能在代码运行前禁止掉吗?

从KE02参考手册的SIM_SOPT寄存器看MCU POR上电复位后默认就是NMI。

KE系列没有找到像KL K系列那样通过0x40D这种在系统启动前就禁止NMI功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KE02参考手册的SIM_SOPT寄存器看MCU POR上电复位后默认就是NMI。

是啊,看来只能在代码运行后再禁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看来只能在代码运行后再禁止了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推荐不要使用这种特殊功能引脚的复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推荐不要使用这种特殊功能引脚的复用功能。

选了管脚刚刚好的

网友(2018-03-22):
靠,刚看到这里,KEA也是这个坑,NMI无法禁掉,这会是掉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