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302在AC6下跑例程,无法调试

楼主(2015-10-01):
stm32f302在AC6(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下可以正常编译,但是点击调试 ,最后就出错。st-link的驱动已正常安装。

如图所示,路径中的elf文件已正常生成

楼主:
试了很多次都这样,但是用IAR就可以正常调试

楼主:
但是去掉这个load image ,load symbol就没有错误提示  进入调试状态,可是要调试肯定要先load这个elf

网友:
Load image一般是选择Use project binary的吧……
另外,在Build Artifact中,请将Artifact Name中的空格去掉,如图:

楼主:
还是不行 已经去掉了后面的”-Nucleo“

楼主:
有时候也提示这个错误

楼主:
名字已经改了  可是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

楼主:
找不到原因了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