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15-10-01):
刚刚开始是用42有电机,问过厂家,厂家说力矩不足。然后换了57的电机,还是觉得不够快,特别是加减速时间过长。
现在测试的是双四拍。时间按比例来算。

后一个数是上一个数的0.97倍。数越小越快。
步数是75步,12.5us中断一次,然后数数够(假设是1000,则为12500us走一步)则走一步,越向下越快。每一个新的速度走四步然后换速度。整个加减速需要75*4=300步。
现在的问题是
1 最大速度不够快,说明书说57的电机比42的最高速度是慢很多的,为什么呀?
2 加减速时间过长,步数过大。
我的灯头重是5KG左右,直径30cm。看了论坛里的S曲线加减速看不懂,求搭救,今天国庆我还在加班,哎。

网友:
步进电机随着转速加快,力矩变小(参见步进电机手册).楼主的要求转速是多少呢? 25Kg你要根据机械结构进行计算使用多大的步进电机. 转速高可以改选伺服电机,转速高.力矩大. 如果楼主对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还不是很了解,建议使用PLC或专用的控制卡.

网友A:
加减速时间过长是控制程序问题,不是电机大小问题。如果驱动力矩足够不用加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时间过长是控制程序问题,不是电机大小问题。如果驱动力矩足够不用加减速。 ...

我现在想调短时间,但很容易丢步。我听别人说S曲线可以让电机转得更快

网友A:
驱动力还和加的电机电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力还和加的电机电压有关

按照厂家提供的参数供电了,我弄个空载的,42的电机可以正常转,57的到高速时堵转。

网友A:
步进电机是有速度上限的,不行要换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是有速度上限的,不行要换伺服电机。

我是做摇头灯的,普遍用步进电机,而且换方案也不行啊,等着参展用,不然也不用今天加班。我现在就希望可以解决两个问题,
1是最快速度尽可能快
2是加减速尽可能快。

楼主:
在论坛找了个软件,生成了些数据,但看得不大明白,这些数据是控制PWM的周期的吗而控制电流大小吗?通过电流大小形成不同的力而控制不同的加速度?每个个时间单位都是一样的吗?
我把软件也上传上来了,看懂的大侠解释下啊,谢谢

网友:
楼主是否你的驱动电路有问题,不是驱动电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论坛找了个软件,生成了些数据,但看得不大明白,这些数据是控制PWM的周期的吗而控制电流大小吗?通过电 ...

步进电机可不是用PWM来控制,要用步进电机驱动器改变脉冲频率来控制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可不是用PWM来控制,要用步进电机驱动器改变脉冲频率来控制速度。 ...

有驱动的,DRV8841,我是用PWM模拟AD来细分。现在就是卡在最高速和加减速这里。效果差

网友:
楼主看下这位大师的吧,可能有借鉴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9816-1-1.html  还有这位:http://www.amobbs.com/thread-3977369-1-1.html

网友B:
步进电机用高压才能转得快,24V就不要考虑转得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驱动的,DRV8841,我是用PWM模拟AD来细分。现在就是卡在最高速和加减速这里。效果差 ...

DRV8841是驱动直流电机的,楼主到底是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V8841是驱动直流电机的,楼主到底是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用高压才能转得快,24V就不要考虑转得快了

但电机的参数是DC9.6V,24V下发热非常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电机的参数是DC9.6V,24V下发热非常严重

你当电机是手机还是振动棒,9.6V谁也救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当电机是手机还是振动棒,9.6V谁也救不了你

我是按厂家给的电压弄的,大师你得指点下我啊,救命用的啊,先谢过了。

网友B:
你是用什么芯片做的驱动器  什么芯片做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什么芯片做的驱动器  什么芯片做的控制器

DRV8841,电流控制电阻是0.287欧多

网友:
楼主还是研究一下S曲线吧,最近我也在搞这个,感觉好难过~

网友:
其实AVR446的程序就不错

网友B:
LZ是在挑战HARD模式,设计整个系统,不是AVR446对应的问题,不是我等业余玩家能解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在挑战HARD模式,设计整个系统,不是AVR446对应的问题,不是我等业余玩家能解答的 ...

大师,别笑我了,我们都是第一次搞,不懂的地方太多,不然也不用国庆还加班,大师指点下啊

网友:
不要迷恋s曲线,其他的加速曲线更好做。最好能做到动态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网友:
步进电机用专门的驱动器吧便宜好用

网友A:
电机速度无法提高,还可以改变机械转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速度无法提高,还可以改变机械转速比。

现在按1:4齿轮比

网友:
步进电机可以细分步距角非常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减速时间过长是控制程序问题,不是电机大小问题。如果驱动力矩足够不用加减速。 ...

楼主控制的是舞台灯具,即使力矩够,也必需加减速,要不然灯具会晃动,只要灯具晃动一点点,即使肉眼看不到,但是光斑打到几十米,百米外就很清楚……因为灯头的光学组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V8841是驱动直流电机的,楼主到底是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8841直流和步进都可控……步进电机驱动器有好几种驱动方式的,不止是脉冲+方向这一种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DRV8841,电流控制电阻是0.287欧多

你在控制的时候肯定没有进行电流控制,低速和高速都用同样的电流,电机和IC肯定发热啊,,至于你说的加速太慢减速太慢,也就是灯具不够灵活,速度不够快,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完全是你程序的问题,你灯头才5KG……

网友:
24V电压低了点点,把它提高到30V左右,如果可以的话,提高到35V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电机的参数是DC9.6V,24V下发热非常严重

9.6V估计是电机压降,驱动电压要远高于此值才行,就类似LED一样,要高于他的导通电压,LED才能良好工作,24V就发烫,是因为流过电机的电流太大了,你控制一下电流,就没事了,要诀就是:低速低电流,高速大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按厂家给的电压弄的,大师你得指点下我啊,救命用的啊,先谢过了。  ...

电机选内阻和电感量小一些的,电阻和电感选择15欧姆或者15UH左右或以下,,电感大,跑不快,但是它力气很大,振动也大…噪音偏大…电感小跑的快,震动小噪音小,力气不是很大,不过这跟电机用的材料有关系,并非绝对…但大多数时这样的规律的……

网友D:
楼主需要达到多大的转速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9.6V估计是电机压降,驱动电压要远高于此值才行,就类似LED一样,要高于他的导通电压,LED才能良好工作, ...

我有看过你的贴子,现在还在研究,我看看能不能把电压搞上去效果怎么样,有做16细分,PWM模拟电流。加减速在现在这状态,我是用一个定时器固定12.5us中断一次来计时,然后假设以50MS的周期,走几步,50*0.97 MS,走几步,50*0.97*0.97 MS走步几,这样一点点加速。这样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梯形?然后觉得细分了走不快,但如果不细分低速抖动大,又要不断地切换细分与不细分之间的状态,感觉好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需要达到多大的转速阿

600RPM最好,实在不行400也可以接受。因为比例是4:1,如果有600相当于1S可以转10圈,按比例也灯有2.5圈,相当于不到一秒转540度,完全可以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控制的时候肯定没有进行电流控制,低速和高速都用同样的电流,电机和IC肯定发热啊,,至于你说的加速 ...

大师,你方便私个联系方式给我吗?指导下我,十分感谢,怎么感谢我们私下聊,真的,I need U

网友E:
LZ才入门啊,搞上海展来不及了,得好好补课。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才入门啊,搞上海展来不及了,得好好补课。

同行,确实赶不及了,不过还得再赶一赶,能做到啥样就啥样吧。呵呵

楼主:
根据AVR446的文档,
N+1  N      根号(N+1)               根号(N)             根号(N+1)  - 根号(N)
1        0        1                                0                        1
2        1        1.414213562                1                        0.414213562
3        2        1.732050808                1.414213562        0.317837245
4        3        2                                1.732050808        0.267949192
5        4        2.236067977                2                        0.236067977
6        5        2.449489743                2.236067977        0.213421765
7        6        2.645751311                2.449489743        0.196261568
8        7        2.828427125                2.645751311        0.182675814
9        8        3                                2.828427125        0.171572875

感觉第二步比第一步差别很大啊,只有0.414的C0,假如我起振时间的时间C0是20MS走一步,第二步的时间变成8.18MS了,这个加速度是不是有点大了?我算错了吗?

网友C:
楼主,你拿这个位朋友的代码救救急吧~~他也是做舞台灯的~代码基本上是能用的~后续的~你可以借鉴他的代码~估计很快就能搞出来~上海站马上就到了~你这个连基本的都动不起来~展啥展呢~~不过搞了静态展示也可以~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E5%8A%A8%E6%9D%B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拿这个位朋友的代码救救急吧~~他也是做舞台灯的~代码基本上是能用的~后续的~你可以借鉴他的代码~估 ...

能动,就是动得不好,

楼主:
还是出了一个版本参展了,不过有很多问题。
1 跑得不够快。估计原因有两点,加减速算法不好(参照AVR446弄了一个),硬件用了6205但没限流,只好用PWM限了一半的电流,但这样又没达到电机的最大电流,力估计小了。
2 用控台的时候来回折腾会丢步,这里写得不好,也没时间想了。
3 变焦的时候速度不够,这个应该是结构设计不大好,0.5mm一圈,10圈才5mm,想1秒走2cm应该是不可能了。
4 自检的时候经常出错,不知道码盘读的数据为什么会出错,我只读了一个对管的数据。估计读完两个对管的数据会好点。
5 STM8S105控制两电机,如果要细分感觉有点忙不过来了。还要接收USART的数据。

网友(2016-05-24):
引用 网友C:
电机选内阻和电感量小一些的,电阻和电感选择15欧姆或者15UH左右或以下,,电感大,跑不快,但是它力气很 ...

牛逼,过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