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stm32工控板请大家提意见

楼主(2015-10-01):
我画的stm32工控板请大家提意见

网友:
贴截图啊

楼主:
最近win7自带的截图工具突然用不了了,我在想想办法

网友:
帮贴图片帮贴图片

网友A:
说实话,能正常跑起来已经是不错了。
当个实验板都有点悬。

网友B:
好多阻容是 0402 封装的?

网友:
导线粗细

网友:
能用就行!呵呵呵 这一般是找搞工艺的人能挑出毛病

网友:
看上去勉勉强强的感觉··

网友:
这要是过波峰的话实在是玄了

网友C:
哎……悲剧总会发生,楼主,你这钱还是得出的0402都上,我也是醉了

网友B:
粗看有几个问题:

1.  U13, 输出和GND短路
2. P2,P4, 间距 1.27mm?
3. 阻容 0603 的封装,
4. 布线得优化, 比如晶振两根线, 完全不用过孔,
5. RTC晶振电容不是20p

网友D:
严重怀疑你没画过板子,这这问题太多了
,看起来单面板子就可以搞定

网友:
板子发出去吧,当作交点学费,幸运的话勉强能用。
多看看别人的板子都做成什么样。

网友:
图样图森破

网友:
楼主说是工控板而不是实验板的话,我觉得5楼的意见很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阻容是 0402 封装的?

最小是060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看有几个问题:

1.  U13, 输出和GND短路

1.U13, 输出和GND短路                                  这个怎么发现呀?
2. P2,P4, 间距 1.27mm?                                                 p2和p4是我把封装搞错了,马上改间距2.54
3. 阻容 0603 的封装,                                                     我开始想用0805的,可是发现这板子会放不下
4. 布线得优化, 比如晶振两根线, 完全不用过孔,                    我会继续优化
5. RTC晶振电容不是20p                                                  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重怀疑你没画过板子,这这问题太多了
,看起来单面板子就可以搞定

我真的是第一次画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线和地线不加粗么

电源和地线画多粗好

网友:
这板发出去,纯粹是交学费的,得找个好点的PCB厂家才好,推荐兴森快捷
不会是自动布线的吧?
看看LM1117的规格书,弄清楚管脚功能再画板子
看看ST官方的Demo板是什么样的,ST官网可以下载源文件,Altium画的

网友:
第一次画的话,恭喜你,画的不错了,估计能跑起来的。慢慢进步,你很厉害了。我用在工控上面的板子觉得也才和你差不多。

网友F:
直插和贴片的混的,能贴片的,上贴片吧,
电源用几V的?

网友:
无法一眼分出电源线和信号线。 一样粗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能正常跑起来已经是不错了。
当个实验板都有点悬。

太直接了。小心伤自尊。

网友:
说得中肯一点儿的话,这板子基本上一无是处,还是多看看ST的板子参考一下,琢磨琢磨都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能正常跑起来已经是不错了。
当个实验板都有点悬。

   有同感  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1.U13, 输出和GND短路                                  这个怎么发现呀?
2. P2,P4, 间距 1.2 ...

你这板子用1206封装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插和贴片的混的,能贴片的,上贴片吧,
电源用几V的?

板子电源5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直接了。小心伤自尊。

没事我就喜欢大家把问题说明白,内心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板子用1206封装都没有问题

我还是没明白,请指点

网友:
就是你的板子密度太低,用1206的封装都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多练练画板吧,这板子画得,

网友:
搂主加油 6年前我第一次画板子  全局自动布线, 全局8mil 那时候完全不懂 。 回来孔也小了排针都过不了,不过 补了下竟然能工作 哈哈。
不过建议楼主今后好好学习  ,多练练。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明白,请指点

贴片电容电阻用1206封装都没有问题。那么多空间。我这样形容的目的是你这个板子很多空间,零件不要太小,不然焊接时身体可就苦了

网友:
只要原理图没有问题 基本上不会有工作不起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悲剧总会发生,楼主,你这钱还是得出的0402都上,我也是醉了 ...

0402功率不够吗?

网友:
找别人看看挺好的,当局者迷。。。

网友:
初学者能画出这样不错了,加油!
我带过画电路板时限流电阻用0603的主--关键是0603电阻后面是100多个并联的LED。

网友:
电源加粗些,20mil,其他还好。这种板子没那么讲究,跑的起来。

网友I:
加油吧,新踏踏实实搞,离工控还远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油吧,新踏踏实实搞,离工控还远着呢

+(4.432||3.586)

网友:
电源线,继电器线都要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确定用的阻容件是0603封装的?这个截图的C9是我自己的标准0603封装,看了你的封装的信息,应该是0201 ...

真心感谢你发现的问题,我会努力修改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贴片电容电阻用1206封装都没有问题。那么多空间。我这样形容的目的是你这个板子很多空间,零件不要太小, ...

真心谢谢你,我考虑部分原件换成插件

网友:
十年前第一次画一种感觉

网友:
加油,第一次不错了。

网友:
感觉很悬啊

网友:
观摩学习.离工控还差一大截.

网友:
离工控还有很一段路要走,加油

网友K:
为什么要用直插封装器件  全改贴片吧  占地小  以后生产起来也便宜
另外你这个板子密度太低了  完全可以缩小三分之一以上   面积小了 走线短了 可靠性更好
再就是数字部分没有覆铜

刚开始先多找一些画板的经验技巧规则之类的文章读读 基础知识先准备好再画板子不易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要用直插封装器件  全改贴片吧  占地小  以后生产起来也便宜
另外你这个板子密度太低了  完全可以缩 ...

真心感谢你提出的意见

网友:
加油,你已经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网友:
工控板电源和地要好好处理,搜索下“隔离“

网友:
不错啊,第一次画这样可以了!

楼主:
加了24v电源部分,改了1117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能正常跑起来已经是不错了。
当个实验板都有点悬。

不带这样打击人的

网友L:
芯片焊盘要不要这么长?

网友M:
好多光耦   光耦  有12v高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多光耦   光耦  有12v高速的吗???

光耦用TL181或EL357N,还有TLP555

楼主:
引用 网友L:
芯片焊盘要不要这么长?

请告诉我那个焊盘比较长,我在修改一下

网友:
第一次动手总是要交点学费的。找点视频看看,学习学习技巧

网友:
话说这好像是AVR32的版块

网友:
这个是以前画的 现在准备改板了   分3块板子了   核心板   输入板 输出板      核心板上把IO口全引出来  再带个485和触摸屏通讯  省得老是IO多了用不完浪费  少了这板子又用不上。

网友:
晶振走线,我感觉不是太好。

楼主(2015-11-24):
板子做出来了,自己焊接的,加载程序居然能跑起来,正在调程序,感谢大家帮助

网友(2016-03-22):
楼主的pcb当实验板是可以的,但是当工控板,不别的不说,光是看晶振走线...
呵呵

网友:
线路粗细啊

网友(2016-08-20):
我第一次画也是一塌糊涂。当然因为穷,后来没交付生产,逃过一劫。
不过当年还算有先见,没敢接触工业级……

网友:
而且怎么发到avr32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