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 Blaster 在Win 10下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2015-10-01):
本人手里的 CY7C68013A方案的USB Blaster,在WIN 10 下载程序非常慢,点下载后要30秒左右才有反应,WIN7下正常使用!
下载后的程序正常运行.
自动识别芯片也要30秒左右才有反应,不知道如何解决!  CY7C68013A方案的逻辑分析仪能正常使用!
其他软件都没发现有什么问题!WIN10 感觉比WIN7要快一些,所以不想放弃!

网友(2017-10-18):
同样问题,不是是否有解?

网友A(2018-11-07):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有幸得解,在此标注下供后人借鉴。

【系统】三星老笔记本(更换为SSD),Win10 x64, 1803

【硬件】Usb_Blaster_RevC (单CY7C68013A,无缓冲),EP1C3T100C8 核心板

【软件】QUARTUS II 8.0,最新 Usb_Blaster 驱动(可通过数字签名)

【症状】打开下载界面巨卡,ACT灯亮半分钟,期间PC几乎假死机;JTAG几乎不能下载成功,AS成功率高一点。

【解决】USB_Blaster 不要插 USB3.0 的口,换用 USB2.0 的口
猜测 3.0 的口为了兼容 2.0 的协议,底层心跳包之类的玩意有所改变,偏偏山寨 Blaster 用到了这些协议。
目前尚未找到 3.0 的口一定能成功的办法(例如加 2.0 的集线器等),后人如果试出来可以在此标记下。

【后记】
之前还以为是 JTAG 玩烧了,毕竟 FPGA 的没有安全措施。不过测试各信号线并没发现短路的,遂各种尝试。
插到 2.0 的口以后,又如之前一样可与愉快地 *** 了。
末尾附上我用的驱动(网上随便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有幸得解,在此标注下供后人借鉴。

【系统】三星老笔记本(更换为SSD),Win10 x64 ...

用hub能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