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或者openwrt怎样把自己的bin路径加到系统去使开机自动...

楼主(2015-10-01):
目前我在控制台下export可以,但是每次更换控制台或者重新启动就不行。

我在openwrt里把export PATH=XXX加到/etc/rc.local里没有效果,
在/etc/preinit也不起作用。

我是想把我的bin路径加到系统里,开机就能用

网友:
新手,好象是全部用户是在/etc/profile,或者只对登陆用户在~/.bashrc里添加

网友A:
你那两个是系统启动用的,shell登录时跑的命令在/etc/profile里加。

网友:
那就加在/etc/profile里试试

网友:
http://wiki.openwrt.org/doc/techref/initscrip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两个是系统启动用的,shell登录时跑的命令在/etc/profile里加。

早上起来实验成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