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UCLEO-IHM001(STM32 FOC 套件)

楼主(2015-10-02):
之前有给出一个链接,提到ST新推出的用于评估STM32 FOC SDK的开发套件,该套件自带一个12V外转子电机,自带一块含ST-Link调试器的“Nucleo-F302R8”和集成单芯片驱动L6230PD的功率板,可以很方便大家搭建一个简易的电机测试评估环境。

在使用套件前我们需要先准备好会用到的软件和资料,按照工具上的卡片介绍,我们知道P-NUCLEO-IHM001套件是由“Nucleo-F302R8”和“X-NUCLEO-IHM07M1”组合而成。
1、P-NUCLEO-IHM001

官网页面地址:
http://www.st.com/web/catalog/tools/FM116/CL1620/SC1971/PF262597

需要下载:
UM1945: STM32 Nucleo Pack FOC and 6-step motor control platform for 3-phase low voltage motor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nual/DM00226315.pdf

UM1949: Getting started with STM32 Nucleo Pack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nual/DM00229200.pdf

STM32 PMSM FOC SDK 4.2 Hands-on workshop with hardware tools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32_pmsm-foc-sdk.pdf

P-NUCLEO-IHM001对应软件页面
X-CUBE-SPN7  Three-phase brushless DC motor driver software expansion for STM32Cube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62647

UM1946: 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X-CUBE-SPN7, 3-phase DC motor driver software expansion for STM32Cube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nual/DM00226708.pdf

X-CUBE-SPN7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are/X-CUBE-SPN7.zip

2、Nucleo-F302R8

官网页面地址: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59999
需要下载:
ST-Link, ST-Link/V2, ST-Link/V2-1 USB driver signed for XP, Windows7, Windows8   -  我看来是挂在这上面了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er/stsw-link009.zip

3、X-NUCLEO-IHM07M1

官网页面地址: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61977

需要下载:
X-NUCLEO-IHM07M1 Quick start guide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nucleo-ihm07m1.pdf

UM1943: 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X-NUCLEO-IHM07M1 motor driver expansion board based on the L6230 for STM32 Nucleo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nual/DM00226187.pdf

X-NUCLEO-IHM07M1 schematic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m07m1_schematic.pdf

4、STM32 FOC SDK 4.2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57936
由于我们需要使用到FOC SDK的“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实现在线调试参数,请不要忘记了要下载这个软件。需要说明的是,该软件实际上是有两个版本的,在ST官方网页下载的版本叫“web”版本,还有一个叫“Confidential”的版本,需要通过代理商同ST签署NDA后,可以拿到。其实只是个项目注册流程啊,没有什么门槛。
两个版本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开放了中间层,当然对于正常的评估使用是没有特别的区别的,只是在做更深入的开发时会有限制。
如何识别呢?看“MCLibrary”目录,Confidential版本的如下,你可以看到多出了很多C文件,而不是web版本下的只有“h”文件

下载链接: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e/stsw-stm32100.zip

上面的软件准备齐了,我也相应的准备了些测试的硬件。

ST7MC官方电机套件“ST7MC-KIT/BLDC”上的风机,24V,3A,带Hall,这个带完整叶片和风道,测试最方便。

STM32的官方电机套件“STM3210B-MCKIT”上的PMSM电机,24V,最大4000rpm,带Hall和编码盘,但不带负载。

STEVAL-IHM042V1 - low-voltage dual motor control board based on the STM32F303 and L6230
低压的双电机套件,同样使用的是STM32F303和L6230PD

下面我们开始先尝试将套件工作起来。
1、拆开电机,默认跳线是使用六步方波的驱动方式。
按照说明将电机三相线连接到“J2”上,“J1”上提供12V直流电源,开机。
电机不转?哦,我们还需要按一下“Nucleo-F302R8”板上的蓝色按键,可以看到电机很快就运行起来了,通过改变X-NUCLEO-IHM07M1上的蓝色电位器,可以简单的变换电机转速。

2、切换到FOC模式
按照说明,我们需要将“JP1”和“JP2”短路。需要注意的是,电机套件本身并没有提供多余的跳线冒,需要自行准备。“J5”和“J6”切换到“3Sh”位置。
切换完成后,供电,按下“Nucleo-F302R8”板上的蓝色按键,电机运行起来,改变电位器改变速度。
下面这张图是实际运行的效果,我未做任何处理,电流波形看上去很差,不过没带叶片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也是我会准备一个带叶片的风扇的原因。

楼主:
想继续往下写的,在做准备材料的时候,发现我的小黑不认STM32的虚拟串口?去ST的官网更新了ST-Link软件和固件,Nucleo全系列的板都无法识别
也试了STEVAL-IHM042V1上的VSP端口,同样也是无法连上,晕倒。
但独立的ST-Link/V2和 ST-Link/V2 ISOL版本都不受影响,用的驱动不同。

以前一直都是好的,最近电脑硬件上只是换了一个罗技的MX Master鼠标,用了蓝牙,占用了2个串口,难道是冲突了?
明天再试试。

网友A:
CC4通道作为触发源,看看电流波形

网友B:
可惜大家现在都没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惜大家现在都没板子

早就可以买到了,我16号收到的板子

网友:
就等板子了,楼主辛苦

网友D:
都用STMF303,不用103,303有什么特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早就可以买到了,我16号收到的板子

在哪买的  我在digikey买 还没消息

网友:
想知道如何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用STMF303,不用103,303有什么特点啊?

CortexM4内核;
内部集成运放和比较器;
支持ST说的电机自动测量功能,需要新的FOC SDK4.2,该功能可以将电机直接接上,设置几个简单的电机本体参数,软件自动在带载情况下测量参数,ST号称1分钟可以将电机运行起来。
测试是带载不是无负载情况下,当然我试过几个电机,感觉还不是非常完善,有个电机跑起来效果不是非常好;
支持HFI,这个功能对零速度下的重载启动有效,油烟机/洗衣机/压缩机应用这个功能比较有价值,目前该功能在内嵌电机上效果还好,在表贴电机上有点挑电机;

以上是我认为303比103多出的优势,在FOC应用上。当然,价格上303也没比103贵多少,至少我看到的价格没太离谱。

楼主:
昨天晚上我已把全部的11个订单发出去了,都是用顺丰隔日到,但愿国庆不堵车,今天大部分的朋友就可以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4通道作为触发源,看看电流波形

302自带DAC,可以直接配置输出需要监视的变量,问题是我得连上Nucleo上的ST Link啊,我现在连正常的烧录功能都无法连上。

再来试试吧,也不知电脑哪个驱动搞的不兼容了,难不成我得掰下它,外接个ST-Link /V2搞定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我已把全部的11个订单发出去了,都是用顺丰隔日到,但愿国庆不堵车,今天大部分的朋友就可以收到了 ...

谢谢,看起来不错,你的淘宝上只剩没电机的套件了,什么时候有下一批啊,没留意就没有了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我已把全部的11个订单发出去了,都是用顺丰隔日到,但愿国庆不堵车,今天大部分的朋友就可以收到了 ...

我半个小时前刚拍下的,今天能发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半个小时前刚拍下的,今天能发货吗?

能否给个链接,私信也行,淘宝搜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2自带DAC,可以直接配置输出需要监视的变量,问题是我得连上Nucleo上的ST Link啊,我现在连正常的烧 ...

我在调带传感器的FOC,电机已经转起来了,PID参数还需要仔细调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哪买的  我在digikey买 还没消息

ICKEY上买的,到手2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KEY上买的,到手233

真便宜啊

网友:
啥示波器,屏幕这么大呀!看着真给力

楼主:
Tektronix  MDO3024,外加TCP0030A,自己买的,再贵就扛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KEY上买的,到手233

哥,给个链接行不?

楼主:
广告不用做了,我给出链接吧

网友:
板子收到了   板载的stlink驱动也装上了  就是程序下载不进去  着急 啊

楼主:
程序装不进去?什么情况,描述下;
另外查查你的设备管理器,别是和我在2楼遇到的问题一样?在网上查了,看来这个问题在Nucleo上还是蛮普遍

网友:
能否上个运行视频

网友:
楼主,能否在搞点套件啊?十一没赶上。

网友:
就这样  怎么都下载不进去程序

网友:
问题解决  原来是有个跳线帽要插上   刚才没有给主控供电

现在电机启动超级抖动  并且转不起来   就一直抖  用的配套的程序  没有任何改动  电机也是配套过来的

楼主:
我倒是直接连上的,不过你需要看看,当前的板子工作在什么模式,是BLDC六步方波,还是FOC。
如果在FOC模式下,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连上套件,进入“Monitor”模式,在下面可以尝试更改参数。

不过调的再好参数没有用的,你最好带上个桨叶,哪怕是个小叶片都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倒是直接连上的,不过你需要看看,当前的板子工作在什么模式,是BLDC六步方波,还是FOC。
如果在FOC模式 ...

调整过跳线冒切换到foc和6步方式,都不能转动,6步方式就一直抖动,foc方式就一按蓝色按钮,电机动一下,然后就停了,驱动板上的灯也立即灭了, 这个串口连不上,一直提示可能忙,也就没法调整参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倒是直接连上的,不过你需要看看,当前的板子工作在什么模式,是BLDC六步方波,还是FOC。
如果在FOC模式 ...

在配套的程序里面也没找到哪里可以调整启动参数的

网友G:
这个开发套件能否实现云台电机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整过跳线冒切换到foc和6步方式,都不能转动,6步方式就一直抖动,foc方式就一按蓝色按钮,电机动一下, ...

我没遇到这种现象,换了几个原配的电机,都能转起来,不过这个电机是空载说明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配套的程序里面也没找到哪里可以调整启动参数的

看楼下3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开发套件能否实现云台电机的功能?

可以,用303C系列的可以同时实现两路。不过软件要自己优化

网友:
还可不可以定套件呢?怎样定?能不能给个连接?

楼主:
补上前面说的,上手指导。

假快放完了,但我的小黑死活都装不上ST的这个VCP驱动,看看除去重装系统,没其它办法。正常情况下我也基本用不到Nucleo的板子,不去折腾了,直接换另一台电脑吧。

前面我们在一楼有介绍这个套件配套的几个软件,我看楼上有人再问在线调试软件,看来有网友还是没看明白。这里补充一下:
1、X-CUBE-SPN7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are/X-CUBE-SPN7.zip

这是 P-NUCLEO-IHM001配套的演示软件,代码包含6步方波驱动和FOC驱动,代码基于STM32Cube,直接支持STM32F401-NUCLEO, STM32F302-NUCLEO, STM32F103-NUCLEO,STM32F030xx-NUCLEO 四块板;

2、STM32 FOC SDK 4.2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57936
这是ST官网Web版本的FOC SDK库,安装后在安装目录下可以找到一个叫“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的软件,使用STM32 FOC SDK,最好借用该软件的在线实时调试界面,调试工作可以减轻很大烦恼。

下面的内容将说明如何使用STM32 FOC SDK 4.2将电机运行起来,并且能在线调试参数。
软件准备:
首先安装STM32 FOC SDK 4.2,到安装目录下,用IAR或MDK打开“。。。\STM32 PMSM FOC LIBv4.2\Web\Project”下的工程,这里我使用MDK打开”。。。\STM32 PMSM FOC LIBv4.2\Web\Project\MDK-ARM“下的STM32F30x_Workspace.uvmpw;
运行安装目录”。。。\STMCWB\STMCWB.exe“文件。
硬件准备:
前面有说了,套件原始附带的电机不含桨叶,实际运行没啥意义,我找了ST7MC官方电机套件“ST7MC-KIT/BLDC”上的风机,24V,3A,带Hall,带完整叶片和风道,测试最方便。

联机步骤:
我当前只知道这个电机参数的极对数是2,工作电压是24V,最大电流是3A,曾经在ST7MC的方波电机套件上有跑过15000rpm,其它的电机本体参数一概不知。因为STM32F3系列支持”Motor Profier“功能,也就是自动测量参数功能,在无负载、轻载、重载三种模式下,我也就偷个懒,让系统来帮我测试这些电机参数了。
1、首先在MDK界面下,将打开的STM32F30x_Workspace.uvmpw编译一遍,确保软件没有问题。运行”Load“,确保代码可以下载成功;
     可能是软件版本都工程的支持不兼容,下载代码的时候,告诉我找不到IC型号,原来工程默认IC被改为”ARM7“去了,改回正确的型号/调试工具/Flash Download配置参数

2、在打开的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界面下,我们选择”SDK42X-P-NUCLEO-IHM001-BullRunning.stmcx“,我们借用它的默认工程。

3、打开工程后,我们首先需要设置软件产生的配置文件被放到SDK库路径下,参与编译。
默认产生的配置文件是放在”\STM32 PMSM FOC LIBv4.2\Web\SystemDriveParams\“路径下,因此我们需要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软件的菜单”Tools“->”Output Folder Options “下设置目录

通过这个方式设置有个麻烦就是每次重新打开软件后又要重新设置,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下,保存当前项目到SystemDriveParams目录下,然后在上面的对话框中,选中”use default value 。。。。。“即可。

4、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的软件界面,打开Motor下的”M“图标,进入电机本体参数设置。因为我们打算使用自动测量功能,同时电机是带有负载的,我选择”Medium Load“模式。

5、完成后,去主界面,选择”Generation“

6、回到MDK,编译工程,然后下载代码

7、代码下载完成后,回到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界面,选择”Tools“->”Motor Profier“,选择正确的串口端口,单击”Start“开始

因为担心板上的L6230PD在没有散热片的情况下电流支持不了太大,刚开始的是设置的电流是1.2A,测试的适合很容易出现过流警告,逐步加大电流到2.5A后,软件成功运行。

然后可以听到叶片旋转的噪音,加速/减速,直流源上电流或高或低,软件在自动测试参数,大概一分钟不到的时间,测试完成,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自动显示电机本体参数,这里不用去记了,直接可以传送到工程中

回到前面电机本体参数设置,你可以看到,参数已经自动填好了。

8、设置好其它需要配置的参数,比如启动参数、速度环还是力矩环,保存配置,”Generation“后,编译代码下载到MCU中;
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界面选择”Monitor“,进入在线调试模式

第一个界面很简单,会显示一些反馈参数,和指定的目标转速,我们要去第二个界面,在启动电机前,我们先选中对话框右边的”Auto Fault“,省的每次启动失败都要手工去清失败标志。
选择连接通讯的串口,显示连上后,可以通过右边的”Start Motor“/”Stop Motor“开控制启/停电机,剩下的参数配置,大家可以实时观察电流波形去调整了。

最后补两张图,一张是启动时的电流,另一张是运行时的电流,人比较懒,没去特意调整参数,只是演示套件如果一步一步建立起来可以工作。

方波的代码不要问我,我没兴趣跑它

网友H:
多谢楼主  已经买了  可是用的免费开源的AC6环境,无法调试
详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3751-1-1.html
望指点

可使用IAR跑例程完美  用Keil跑例程 卡顿 电机不转

同一个工程不同开发环境 差距咋这么大呢?

网友I:
套件马达已经转起来了,ps:套件里面的那个马达用SDK42X-P-NUCLEO-IHM001-BullRunning.stmcx不行,不管怎么调都是过流,换了一个工程就ok了。

网友:
学习完的可以转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上前面说的,上手指导。

假快放完了,但我的小黑死活都装不上ST的这个VCP驱动,看看除去重装系统,没其 ...

感谢楼主详细的教程
有没有这款套件的交流学习的QQ群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整过跳线冒切换到foc和6步方式,都不能转动,6步方式就一直抖动,foc方式就一按蓝色按钮,电机动一下, ...

同样的情况
动一下就停了  提示过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补上前面说的,上手指导。

假快放完了,但我的小黑死活都装不上ST的这个VCP驱动,看看除去重装系统,没其 ...

请教大神,按照您的步骤,点击启动电机,立即出过流警告,不知道在哪“逐步加大电流到2.5A”,望指教 ,谢谢!

网友:
好东东,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大神,按照您的步骤,点击启动电机,立即出过流警告,不知道在哪“逐步加大电流到2.5A”,望指教 , ...

楼上说明的第4个步,有个电流的参数。
如果你用的是套件自带的电机,把它改成3A以上,应该也不会出啥问题,反正只是测试步骤。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明的第4个步,有个电流的参数。
如果你用的是套件自带的电机,把它改成3A以上,应该也不会出啥问题 ...

好的 感谢 等于是直接改电机的参数,谢谢!
现在用自带的奔牛小电机跑起来了 很不错

楼主:
原始的工程使用的是外置的运放,包括其它的一些参数测试,打算对系统先有个了解,建议可以尝试自己先建立一个工程,做一些配置,也就是那个GUI的配置。对理解使用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
这个现在在哪能买得到?

楼主:
过几天,再拿出几套出来,店主说没好评,批评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几天,再拿出几套出来,店主说没好评,批评我

实在等不了楼主了 在ickey 308买了一套 交货期一到两个星期

网友:
我买的终于到了,到手一分钟就悲剧了,打开包装拧上电机三根线,刚拧完就断线了,不是螺丝压断的,是塑料皮处不小心折断的,因为电线镀了锡很脆,一碰就折断。虽然重新剥一点塑料可以重新装上,但是谁知道TMD下次哪天又不小心断线啊,给人感受非常不好。  供电也不爽,不弄个电源插座。。。
暂时还没通电试验。

网友B:
请教楼主, 岔开包装 拧上电机线,跳线不动, 挂上12V,  驱动板LED闪烁四次,底板LED亮,调试LED闪烁。 按底板蓝色按钮电机会振动一下,然后就没动静了。 旋钮也没用  难道出厂程序或者设置不能上电立马运行?

网友B:
跳了可调电源,转起来了,启动电流太大,0.5A不够,调到1.5A可以。运转电流倒正常,启动电流太暴力了点。。。   沃日,空载启动这么大电流?  自己电机启动肯定限流0.2A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几天,再拿出几套出来,店主说没好评,批评我

给LP的淘宝店打工吧?

网友:
还有吗?多少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了可调电源,转起来了,启动电流太大,0.5A不够,调到1.5A可以。运转电流倒正常,启动电流太暴力了点。。 ...

启动电流和电机本体参数有关,为什么会大,到底有多大要求去问电机的数据手册。我没它的叶片也就没有去看它启动的电流,你可以找个电流探头可以看到啊。
至于说电流源调到1.5A就认为达到了1.5A,未必正确,做工程的还是实事求是的好。

这个电机没有带负载,默认上电是六步方波驱动的。上电按user按键后,电机运行,旋转电位器调整速度。上电看过它的方波波形,相电流好像不太对,不知是否是没负载的原因不?
前面的演示只是告诉之前找我的人拿到工作后第一步如何上手,特别是FOC步骤,所以也没太去关注方波的问题。

你的应该不是我提供的吧,找我的早就拿到了,没这么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电流和电机本体参数有关,为什么会大,到底有多大要求去问电机的数据手册。我没它的叶片也就没有去看 ...

用的套件自带的小电机,默认情况下是方波驱动,我用可调电源供电,限流0.5起不来,轻微抖一下就没了。 限流0.8依然如此, 限流到1.5A才启动。   启动完运行电流是很小的(如果大那就有问题了)
从观察看,很奇特,成功启动时候情况是先剧烈抖一下,然后空转1-2S,再闭环运转。     看起来它的启动是用大电流强制换相几次,然后释放自由运转,观察到反电动势再闭环。  似乎不是边加速边观察反电动势再闭环。  大电流是这种奇特启动现象引起的。  不过关心的是FOC,这个可以忽略。
参照楼主说明改跳线到FOC,声音和震动明显感觉小了,不开太快扔在桌子上贴近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和震动,方波时候同样油门肯定能听到声音的。
只是自己业余想了解下FOC,不是正业,也就暂时没详细示波器观察了。等空闲时候再看。

网友(2015-11-15):
1、首先在MDK界面下,将打开的STM32F30x_Workspace.uvmpw编译一遍,确保软件没有问题。
在MDK编译的时候,出现Path '.\STM32F302x8\' does not exist !
怎么解决啊

楼主:
是否你的MDK打开项目的时候有提示版本迁移问题,修改了默认配置?

网友:
st的电机套件,可能用得着。

网友:
问一下和ti 的InstaSPIN的方案,优点在哪里。TI的基本功能都是源码支持的,dsp的价格也能接受。
另外看楼主也在玩Microchip的方案,能否也说一下它的优缺点,谢谢!

楼主:
1、哪家的FOC,基本功能都有原码支持的,你是客户,找原厂申请都是可以拿到的;
2、DSP的价格?这个不知道;但相信肯定没MCU便宜,48Pin、64K Flash能卖到0.8$不,英飞凌前面有个网友说还有更便宜的,只听过没买过不知道;
3、Microchip的FOC,拿来看看还凑合,虽然嫌弃ST的大而全,不专业,但Microchip离ST差得更远,要做的东西多得去了。我不是玩Microchip,而是要认真完成工作,支持客户开发,为这个还专门去PIC的上海研发中心,人家啥也给不出,按他们的说法,得自己写有问题再就问题分析,好吧,我承认我问得太直接他也说得非常有道理。所以对Microchip做FOC,笑笑拉,我自己开发用 Freescale / TI 也不用dsPIC啦,无论如何前两家的资源远多于Microchip,做学问的/有前人代码积累的可以慢慢研究了,自己要是懂用啥都一样,不用挑,那是老板考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整过跳线冒切换到foc和6步方式,都不能转动,6步方式就一直抖动,foc方式就一按蓝色按钮,电机动一下, ...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兄弟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ektronix  MDO3024,外加TCP0030A,自己买的,再贵就扛不住了。

好多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哪家的FOC,基本功能都有原码支持的,你是客户,找原厂申请都是可以拿到的;
2、DSP的价格?这个不知道 ...

谢谢楼主的回帖! DSP的确做不到那个价格。希望楼主能多交流电机方面的知识,谢谢!~

同问,QQ群是那个,谢谢

网友:
楼主这些给出的地址都是怎么找到的,能不能说一下路径,谢谢

楼主:
需要下载的资料路径不是都已经给出了吗?

网友:
楼主 请问有木有板子原来的DMO程序啊? 现在安你的步骤卡在了自动测量的那里 每次都是过流了 电流已经调到3A了 还是不行  测量的时候电机就动一下 电源电流去到200ma这样就提示过流   板子上的条线帽按foc来插的

楼主:
演示板原配的演示程序
X-CUBE-SPN7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are/X-CUBE-SPN7.zip

你可以不用按照我的步骤去自动测量,反正前面我已经给出了电机的本体硬件参数(前面有截图),你可以直接下载代码后,跑GUI去尝试启动。
当然我的测试都是在无桨叶的情况下设置3A过流值,如果你带负载,建议考虑考察L6230PD能否抗的住,不能硬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你的MDK打开项目的时候有提示版本迁移问题,修改了默认配置?

我重装了软件,现在那个问题没有了,又出现了新的。
*** Using Compiler 'V5.05 update 2 (build 169)', folder: 'C:\Keil_v5\ARM\ARMCC\Bin'
Rebuild Project 'STM32F10x_UserProject' - Target 'STM32100B-EVAL'
*** Error: cannot write Scatter-file '.\STM32100B-EVAL\STM32100B-EVAL.sct'
error - cannot create command input file '.\stm32100b-eval\mcinterfaceclass.__i'
error - cannot create command input file '.\stm32100b-eval\mctasks.__i'
error - cannot create command input file '.\stm32100b-eval\mctuningclass.__i'
。。。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我在用IHM001和MC Workbench时,DAC的通道2打不开这个是正常的吗?

楼主:
302R8哪有DAC2 啊,看数据手册吧。

需要两路的,可以换STM32F303xxx,具体看截图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在调带传感器的FOC,电机已经转起来了,PID参数还需要仔细调节

大神,为何我把程序下进去了,转不起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神,为何我把程序下进去了,转不起来呢?

兄弟,问错人了,我没这个板子啊

网友:
板子终于到手了,用的是套件自带电机,但是按照楼上说的操作,一直提示过流啊,怎么该电流值都不行,求解惑

网友K(2015-12-18):
按着楼主的步骤,到了用ST-Ling调试的时候,只要用F302的模版在 Debug 选项卡中选择ST-Ling Debugger 然后点 Setting Keil就自动卡出了。
求大神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调试器的驱动与IDE不比配或是ST Link驱动安装有问题?

检查你的设备管理器,
检查你的调试工具,看看是否在任何状态下,都无法选择Debugger正常工作?

网友K:
把驱动卸载了又安装了一遍,又试着用 STMicroelectronics\FOC SDK\STM32 PMSM FOC LIBv4.2\Web\Project\MDK-ARM 目录下的 STM32F0xx_Workspeace,STM32F2xx_Workspeace,STM32F4xx_Workspeace,STM32F10x_Workspeace,这几个版本的模版下载都可以,只有STM32F30x_Workspeace ,这个模板在点Debug->Setting的时候出现闪退,然而板子就是302的.......,麻烦大神再给看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把驱动卸载了又安装了一遍,又试着用 STMicroelectronics\FOC SDK\STM32 PMSM FOC LIBv4.2\Web\Project\MDK ...

遇到同样的问题,直接编译系统自带的工程可以通过,但一点仿真下载就闪退

网友:
引用 网友L:
遇到同样的问题,直接编译系统自带的工程可以通过,但一点仿真下载就闪退 ...

我试过用官网上NUCLEO-F302R8 的模版试过可以用ST-Link下载进去,里面没有FOC只是NUCLEO-F302R8的模版,那个板子还可以在线调试把BIN文件直接拷贝进去也可以,就是官方FOC库的模版用ST-Link烧写不进去

网友:
求助为什么官网下载的模版里只有 User_Project 没有MC Library???

网友:
板子刚到手不久,还要时间研究。

网友:
请教楼主 连接电机的时候显示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M:
http://www.ickey.cn/sen/index.html?keyword=P-NUCLEO-IHM001
这个价格值得入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M:
http://www.ickey.cn/sen/index.html?keyword=P-NUCLEO-IHM001
这个价格值得入手?

价格很不错哦 抓紧入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价格很不错哦 抓紧入手吧

连不上电脑   最好别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不上电脑   最好别入手

29楼你不是回复你已经可以连上了吗?电机抖动,在什么模式下?方波?UVW找两个对调接下,空载下转起来应该不会有问题,至少硬件系统是正常的,调试系统也是正常的。
选择BLDC,你需要去代码里面改参数,选择FOC模式你可以连上STWB去改启动参数啊。
学习板啊,何谓学习?理解代码/参数,修改参数。

网友:
楼主,哪里可以买到套件啊  求楼主发个链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连不上电脑   最好别入手

我的很正常的连接电脑,连上workbench,但是连接workbench前一定要改跳线(自备2个短接跳线帽),改为FOC模式才能连上,切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29楼你不是回复你已经可以连上了吗?电机抖动,在什么模式下?方波?UVW找两个对调接下,空载下转起来应 ...

我是说连不上st那个gui,现在也已经连上了,是系统问题,win10死活连不上,win7就可以了,上面乱说了,很抱歉。是个人问题。

网友:
刚再某宝买了一套  等到了遇到问题 来此处向楼主讨教

楼主:
STLink为了能支持VCD,改了驱动,我先前的电脑也不识别驱动,后面换SSD,重做了系统才能支持。

网友:
我这个板子到了   使用mdk下载  一点load   keil就死掉  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  折腾了一下午 例程是X-CUBE-SPN7.ZIP里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驱动卸载了又安装了一遍,又试着用 STMicroelectronics\FOC SDK\STM32 PMSM FOC LIBv4.2\Web\Project\MDK ...

麻烦问一下 你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按着楼主的步骤,到了用ST-Ling调试的时候,只要用F302的模版在 Debug 选项卡中选择ST-Ling Debugger 然后 ...

麻烦问下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我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麻烦问下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我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了

后来把  MDK 升级成5.16a版本  就能用了  浪费了好长时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调带传感器的FOC,电机已经转起来了,PID参数还需要仔细调节

你好能请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吗?是做低速还是高速,你的电流环参数是如何整定的,KP,ki的分母是如何决定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我的很正常的连接电脑,连上workbench,但是连接workbench前一定要改跳线(自备2个短接跳线帽),改为FOC ...

请问 我的怎么连不上  workbench   使用上边的st-link下载的程序  st-link驱动也下好了   程序是通过 workbench上边带的程序 然后把.h拷到  SystemDriveParams    就是连接不上   大神  你说的那个跳线 是JP1 和  JP2 吗  这个地方我也连接了  但还是链接不上workbench

网友H:
引用 网友N:
请问 我的怎么连不上  workbench   使用上边的st-link下载的程序  st-link驱动也下好了   程序是通过 wor ...

总共有4个地方跳线需要调整,有2个是自带了跳线帽,跳到3shunt的位置,还有2个是板子上没有配跳线帽的。具体的请看看楼主的帖子
“2、切换到FOC模式
按照说明,我们需要将“JP1”和“JP2”短路。需要注意的是,电机套件本身并没有提供多余的跳线冒,需要自行准备。“J5”和“J6”切换到“3Sh”位置。”

跳线不对,workbench通讯连不上的,或者能连上,也启动不了电机,总是会提示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总共有4个地方跳线需要调整,有2个是自带了跳线帽,跳到3shunt的位置,还有2个是板子上没有配跳线帽的。 ...

多谢  我把iusb换到了 usb2.0 通信连上了   接着往下边调   多谢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Tektronix  MDO3024,外加TCP0030A,自己买的,再贵就扛不住了。

我当时申请了一个MSO4102B示波器,boss每次都答应买,等了2年没有买,于是我就把boss炒了

网友:
LZ有连接吗?发一个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不好买吧?

楼主:
淘宝搜索P-NUCLEO-IHM001,找销量最多的就是

网友(2016-02-05):
顶下。学习中,努力移到独轮车上

网友:
楼主,我是小白一个,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我看过stm32电机库2.0版本的用户手册,里面详细讲解了怎样调整电流环和速度环PID参数的方法和步骤,还包括怎样调整观察器参数。为什么在4.2版本库的用户手册里面没看到介绍调整这些参数的方法。那个one-touch-tune生成参数的功能效果怎样,有了它还需要自己微调这些pid的参数吗?

网友O(2016-03-24):
现在每一次都死在这个过流上。调整了很多参数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现在每一次都死在这个过流上。调整了很多参数了,还是不行。

你把电压调11.1v  其他一开始用默认就好  而且这个检测是用3电阻网络的 foc 自检
反而是方波的比较难搞出来

网友(2016-05-24):
楼主,测试电机参数不通过怎么办

网友(2016-06-25):
引用 网友I:
套件马达已经转起来了,ps:套件里面的那个马达用SDK42X-P-NUCLEO-IHM001-BullRunning.stmcx不行, ...

真的是换了一个工程就好了。第一个工程永远都是过流,根本转不起来,第二个工程直接一把成功。多谢你的提醒

网友:
STM32F302R8的板子和Workbench串口通讯一直连接不上,是不是因为和STLink冲突了。哪位大神能告知一下烧什么程序,怎么串口连接

网友:
怎么样才能连接上,求告知,折腾几天了

网友P:
STlink是可以识别的,也能烧程序

网友(2016-08-05):
P-NUCLEO 这个套件好像没有位置闭环,这个是否有朋友做好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套件按照手册的步骤连接后怎么都不转,LED1闪烁,LED2常亮,LED3也闪烁。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套件是开发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 岔开包装 拧上电机线,跳线不动, 挂上12V,  驱动板LED闪烁四次,底板LED亮,调试LED闪烁。 按 ...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直接连上的,不过你需要看看,当前的板子工作在什么模式,是BLDC六步方波,还是FOC。
如果在FOC模式 ...

楼主你好。按照你说的,我的电脑驱动安装没有问题,但是连不上上位机,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P:
STlink是可以识别的,也能烧程序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能下载程序,但是连不上上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 我的怎么连不上  workbench   使用上边的st-link下载的程序  st-link驱动也下好了   程序是通过 wor ...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P-NUCLEO-IHM001,找销量最多的就是

楼主您好。我用MDK打开了foc4.2里面那个f302workspace的keil工程,编译完并开启debug。我买的时候卖家提供了一个Workbench测电机参数的proj,用wb打开以后,我就connect电机,结果一直说连接不上,我很明确stlink的驱动是成功安装上的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做,您能稍微指点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P-NUCLEO-IHM001,找销量最多的就是

楼主,还有一点想咨询一下您的。现在4.2的库都封装好了。我想加入自己的程序,请您评价一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个人理解:要加入自己的代码只能在user下的main里面加了,而且最好配置一个中断,在中断里面执行自己的代码,比方说外接键盘控制电机加减速启停,就用一个外部中断,然后在中断里面调用FOC库提供的MCAPI函数去控制电机

谢谢您

楼主:
轮巡状态,在user下添加自己的用户代码。
附件是ST之前的技术培训给的添加代码例程说明,你可以参考下。

晕倒,上传不了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您好。我用MDK打开了foc4.2里面那个f302workspace的keil工程,编译完并开启debug。我买的时候卖家提 ...

插上ST-Link,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界面,是否有ST-Link的虚拟串口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ST-Link,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界面,是否有ST-Link的虚拟串口设备?

是有的。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了虚拟串口和stlink的设备,但是在workbench里面就是连接不上。
(1)之前我也有见到有网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别人有的是换台电脑就能连上了,就是有些电脑能连上有些电脑不能连
(2)后来别人问我,串口使能了没有。。我的做法是先下载了foc4.2里面的workspace到单片机里(用的是MDK而不是IAR),然后打开workbench那个测电机参数的project,然后连接。。。。。但是连不上,我见别人也是这样做的,能连上,也没说配置什么串口的,我也不知道去哪里配置串口啊再说了。

请您过目一下,看我这操作是哪里不对了,哎,花了好多时间了

楼主:
1、串口不用配置,是自动判别波特率的;

2、你是否在workbench的Driver Management下的User Interface Add-On下使能串口通讯?

3、没有实例在电脑边上,你只能一步一步排除。如果用ST Link自带的虚拟串口不行,你也可以烧录代码后,将MCU的UART外接出来,找个兼容性好点的USB转串口转接线试试,以前ST Link/V2不支持虚拟串口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我用的是FT232和Microchip的MCP2200,都连接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串口不用配置,是自动判别波特率的;

2、你是否在workbench的Driver Management下的User Interface Add ...

谢谢您的指点。之前的问题我大概解决了。说起来解决的过程也是比较奇怪的。我是重新安装了一个stlink驱动,但是这两次安装的驱动,均为能在pc上检测到硬件,并能下载程序的。只是第一次那个驱动,是连不上电脑的,而第二次这个能连。接下来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几天了。连上电脑之后,我就想接上自己的电机测电机参数,不过我先把开发板上带的那个小电机接上试一下,出现如下情况:
(1)提示连接成功,但是我按那个motor start的按钮,电机是没反应的。状态显示的就先是run,然后马上切换到stop再到idle。反正电机就是动不了。开发板本来是自带程序的嘛,按动那个蓝色按键跟调节蓝色电位器是可以转动的,这个时候,如果按一下蓝色按键,电机就转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用WB去控制电机启停跟调速了。这让我感到很奇怪,我去参加的st电机库培训的时候,别人只需要按WB里面那个motor start按钮就行了。要是说淳口有问题嘛,那电机转起来之后,确实又可以用串口进行控制的。。。。。。
(2)就是测电机参数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报错。。。。后来也问了一下,有些朋友是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而有些遇到的也没办法解决,说换台电脑试一下有可能就可以了。。

网友(2016-11-22):
是个不错的帖子

网友(2017-03-25):
好帖子,不能沉

网友:
现在还有板子没

网友(2017-07-01):
哇,正巧最近在找这方面资料,非常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了。马一下这个帖子

网友:
好帖子,正在买套件,要16天才能到的

网友(2017-08-13):
4.3的FOC库HFI有人用过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楼主:
ST有段演示在20%的负载测功机上,低速正反却换运行方向的视频。实际的应用就是洗衣机,无传感器方式,HFI,已经大批量出货。

网友(2017-09-19):
大神,我在看ST FOC 4.2版本的时候,发现它的无感启动的时候没有预定位,但是,workbench里面可以设置的,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另外,还想请教一下ST 的on-the-fly 功能如何使用。

网友:
两年过去了,昨天订了这个套件,224,好像也没便宜啊,刚开始学电机控制,努力zzzzzzzzzz

网友(2017-11-13):
我早几天定了一套,含税267,也加入电机 控制行列。

网友(2018-10-09):
最近准备学习下,留着备用,多谢楼主

网友(2019-07-10):
引用 网友H:
多谢楼主  已经买了  可是用的免费开源的AC6环境,无法调试
详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3751 ...

IAR编译一直提示找不到H文件 怎么搞 MDK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