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IDISCOVERY怎么给stm8s103单片机下载程序

楼主(2015-10-02):
十一在家想调试调试程序,可是stlink不在加,纠结,手头有个STM32F429IDISCOVERY板载的stlink但是只引出了swd接口,,,

手头还有jlink和原子和野火开发板,有办法实现给stm8s103系列单片机下载程序不?

STM32F429IDISCOVERY原理图如下

网友A:
当初有网友好像验证过,32的Discovery上的ST Link不支持STM8,8系列的Descovery也不知STM32.

有个办法就是在论坛里找ST Link的固件,直接去烧录那个固件,用你的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有网友好像验证过,32的Discovery上的ST Link不支持STM8,8系列的Descovery也不知STM32.

有个办法就是 ...

但是有个问题是,他的stlink没有接出swim管脚啊?还有用我的jlink给stlink芯片烧录固件么?

网友A:
既然知道没线,当然要自己拉出来了;
用Jlink个STLink烧以及被破解的STLink固件;

如果是我,还不如去网上买个破解板的STLink算了,太麻烦,也就一顿快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知道没线,当然要自己拉出来了;
用Jlink个STLink烧以及被破解的STLink固件;

我还有个 Nucleo-f446re,  stlink我有在公司,十一在家想调试调试stm8程序,你懂得

网友B:
STM8的调试器也才十来块,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省十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的调试器也才十来块,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省十多块

主要是没有了,公司有,买吧时间来不及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C:
移植论坛的stm8脱机下载器……  不过在家没飞线没示波器万用表 等折腾好了 也就差不多该上班了  而且只能下载不能调试

网友:
另外 你在家都没飞线没烙铁 就算能 你也接不起两块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植论坛的stm8脱机下载器……  不过在家没飞线没示波器万用表 等折腾好了 也就差不多该上班了  而且只能下 ...

好把,只能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把,只能这样

别折腾了 马上就假期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了 马上就假期结束

算了,不折腾,还是看看代码先

网友(2016-01-11):
可以的,你看discovery板子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