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传XTEND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10-02):
最近在使用xtend这款数传,但是有一些现象看了之后感觉很有问题,在这里向论坛上面的各位大大们请教下了。

关于xtend的疑问:

实验步骤及现象:

1、有一对xtend,串口的波特率都设为57600,空速设置为9600,两个都连接上电脑端的串口调试助手。

2、现在其中一个以26个字节,100ms的频率发送数据,另一端的接收是完全正常的,此时用另一端发送一下数据,也是26个字节,接着就卡住一会,这个时候就丢包了。

3、假如原本不发送数据的一端现在以100ms的速率发送数据,就会出现两端都接收不到数据,再把其中一个定时发送关掉,只有一边发送也没有数据,出现卡死的现象。

问题:

1、这种现象是xtend本身自己的问题么?如果是,应该在X-CTU这个软件上面如何修改哪个参数可以很好地缓和一下这个问题。

2、还是说这个是所有数传本身的问题,没接触过网上的其他数传,这块也不是很明白。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2边 还都是 ft232rl的 进口芯片。  应该是 设置问题。  。。。。。。。同问一下 。。。。。。

网友A:
我也遇到xtend的问题:一端发送的数据,另一端有时接收不到,有时就会正常,不清楚什么原因

楼主:
看下xtend的配置软件X-CTU,里面有重发机制。

网友:
广播变成点对点

网友(2015-11-23):
空速设置的那么低?只有9600?

网友:
这个通信是伪双工的,空中波特率9600能发的数据很少,发快会丢的。你可以把空中波特率设置高些,把缓冲区设置大一点,还有重发次数加大。

网友:
不要离太近 我看手册上讲在1w功率情况下,距离半米以内会出现烧毁射频的情况

网友(2016-12-13):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xtend的问题:一端发送的数据,另一端有时接收不到,有时就会正常,不清楚什么原因 ...

兄弟  你遇到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B:
空速太低,串口速率太高
建议核对并确认收到后再发
如果收不到,设置一个超时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速太低,串口速率太高
建议核对并确认收到后再发
如果收不到,设置一个超时时间 ...

谢谢前辈提点 顺便问下有没有Xtend相关的资料,能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