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jlink 还可以当spi flash 编程器用

楼主(2015-10-02):
详细说明看这里:https://www.segger.com/jflash-spi.html
用的是V9
我用25Q64不能自动识别只能手动设置:

速度还不错: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VTarget = 3.135V
- Verifying Flash Id = 0xEF 40 17 (Verified)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Programming target (8388608 bytes, 1 range) ...
- Targe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 Completed after 28.808 sec
Reading entire flash chip ...
- 2048 sectors, 1 range, 0x0 - 0x7FFFFF
- Target memory read successfully. (8388608 bytes, 1 range) - Completed after 10.792 sec

网友A:
jlink可以有办法调试stm8s103系列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jlink可以有办法调试stm8s103系列不

不行, 用stlink

网友:
能通用就好了

网友:
STM32F429IDISCOVERY怎么给stm8s103单片机下载程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3780-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
这个是官方支持的,不错。以前玩路由器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软件支持通过JLINK编程SPIflash

网友:
官方的教程,有空我也试试,赞一个

网友:
有版本限制,J-Link Base是不行的。

A J-Link PLUS, ULTRA+, PRO or Flasher ARM/PRO is required to use J-Flash SPI. No additional license is required / available.

网友:
发现自己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感谢楼主,感谢万能的论坛~

网友:
才知画还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
这个有意思!收藏先!

网友:
不错,涨见识了

网友:
在哪下载?没找到i-flash-spi啊!

网友:
jlink  下载flash       安装jlink驱动有很多小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买山上的能不能用,刚好开发个产品要用上这个呢,不错

我用的就是山上V9

网友:
我读25Q64所有数据到PC只需要2秒钟时间
自己做的USB-SPI适配器

网友:
Fast Read不是3Byte Address+1Byte dummy 数据吗?不知道只是把地址设置为3Byte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V8  可以吗?

网友:
感谢楼主,感谢万能的论坛

网友:
果然很强大,jlink spiflash

网友:
棒棒的,可以玩路由啦

网友:
这个很是受用啊

网友:
真不错,早上刚烧写了 S25FL128P 芯片,没问题

网友(2015-11-24):
做个标记,用时再找

网友:
不错,还有这功能!!!

网友C:
不知道V8可以不,这样玩路由就更加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V8可以不,这样玩路由就更加不方便了

V8试了不行,V9应该要有JFlash才能用

网友:
谢谢,我的jlink放置了2年多,没怎么用。
平时用St-link多。

网友:
jlink spi flash 学习了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2015-12-28):
正霞要,jlink spi flash

网友:
这也可以啊。还是第一次知道。涨知识了。

网友(2018-06-28):
您好!在网上搜了一圈,没有找到J-FLASH SPI的安装文件,麻烦把您使用的安装文件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多谢,不用安装包了。原来这个J-FLASH SPI是JLINK的一部分,安装了JLINK就好了

网友(2018-09-18):
下载的数据有没有好的生成工具软件呢

网友:
w25q128全片擦写要多久

网友(2018-11-16):
Jlink烧写SPI FLASH

网友:
这个功能好,有空试试

网友:
要是早知道就不会买编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