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显示效果好过CRT的平板电视?

楼主(2015-10-02):
一直对画质有点要求,至今还在看不到四十寸的CRT电视,虽然家里也有液晶电视,但是很少看,因为怎么都感觉液晶电视的颜色很假,层次感很差。有没有颜色逼真点的平板电视啊?最好能赶上crt的

网友:
夏普高端应该不会差啊,sony的效果也可以。

网友:
等离子。。。。。。。不过不太容易买到了。

网友:
显示效果中,“几何失真”和“分辨率”两个指标,可以说任何平板都优于CRT,闪烁方面也是平板普遍好于CRT

网友:
等离子现在也只有二手的了

网友A:
05年左右SED电视很火,后来突然销声匿迹了

这个电视的色彩上的显示效果和CRT类似,都是电子激发荧光粉发光,CRT是热电子发射,SED是场致电子发射;
CRT用单束电子通过电磁偏转扫扫描形成图像,SED和其它平版显示技术一样通过微小显示单元的阵列来组成图像;
所以这种技术既可以达到CRT的色彩,层次和反应速度,又可以像LCD一样高分辨率低几何失真。。

不知道是不是炒作过于夸大了,还是因为专利纠纷,这项当时堪称完美的电视技术,好像一夜之间就没人再提了。。

网友:
价位中上的 LCD 或 LED 电视的色彩其实已经不错了,喜欢饱和度高一点也可以自己再稍微调调
便宜的液晶面板是颜色明显要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年左右SED电视很火,后来突然销声匿迹了

这个电视的色彩上的显示效果和CRT类似,都是电子激发荧光粉发光 ...

还真没见到过SED。

网友:
目前估计还没有能超过SONY特丽珑或者松下钻石珑画质的平板吧,其次是等离子OLED这些,液晶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熊猫有等离子电视

网友:
OLED电视,又轻又薄还可以是曲面的。就是目前价格有点离谱

网友:
等离子,松下的

网友:
松下等离子前年就买不到了吧。当时等离子只有三星还有卖,现在不卜机道有没有了

网友:
等离子电视怎么样

网友:
好的液晶加高清信号源才能效果好,你用好的液晶看vcd画质都是马赛克色彩不好。现在液晶显示非常好了绝对不比crt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