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录光驱不识别光盘问题

楼主(2015-10-02):
刻录软件用的是Nero Burning ROM,光盘放入后点击“光盘信息”却显示“驱动器中无光盘”,如下图。读其它碟也没有反应,放入光盘后基本上稍微转下便没了反应。系统是Windows 7 64位,光驱接口是老式接口。已将光驱拆开,里面没有灰尘,所以怀疑是系统或驱动问题。网上有说将“设备管理器”中“IDE ATA/ATAPI 控制器”-“属性”-“高级设置”-“设备属性”-"启用DMA"选项不选,然后重启,此方法已试,仍无效果,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光驱坏了

网友:
擦镜片 灰大 激光老化鸟

网友:
擦镜片,或调节激光强度,激光头旁边有个VR

网友:
DVD+, DVD-, 等看看清楚哦

网友:
我笔记本的光驱长时间没用了,上次有读了一下光盘也读不了了,

网友:
我的刻录机都好久不能用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唉,快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