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或者openwrt编写应用需要用到libxxx怎搞?从里面...

楼主(2015-10-02):
从路由器里面拷贝一个lib出来?比如libopenssl,libusb,
然后在上位机编译的时候-l 链接可行?

没有.h文件不能include咋整??

网友:
需要rootfs,根文件系统。可以想办法搞清楚库的版本,然后自己适配头文件。或者刷成openwrt再搞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程序要调用这些动态库 ,编写程序时需要这些头文件,自己找源码编译吧,或者直接引用里面的头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程序要调用这些动态库 ,编写程序时需要这些头文件,自己找源码编译吧,或者直接引用里面的头文 ...

嗯  编写应用程序要用到这些libXX文件
我得把那些lib弄出来,并编译时指定那些lib,不然编译会缺少库。

网友B:
你的openwrt开发环境不带这些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openwrt开发环境不带这些设置吗?

我是想自己写应用,调用那些库。
不是编译现有的系统和应用

网友C:
你还是要在openwrt的开发环境里面编译的,最好自己做编译脚本,打包成ipk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要在openwrt的开发环境里面编译的,最好自己做编译脚本,打包成ipk安装。 ...

明白了 高手 你是说在makefile里 + 库是吧
我参考了其他的package里的makefile,他们的库依赖 有依赖的 都会+  比如,+glibc  +libusb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要在openwrt的开发环境里面编译的,最好自己做编译脚本,打包成ipk安装。 ...

openwrt果然比其他嵌入式的开发高明啊

网友:
如果给别人用,编译出 SDK,如果自己用,放在 package 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