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立元件构成的一个单电源功放电路

楼主(2015-10-02):
整个电路,一级BJT反相放大,中间三极管提供压差消除交越失真,末级MOS推挽输出。
两个问题:
1、输入端用钽电容耦合、输出端用电解电容,这样有没有问题?
2、最后MOS管推挽输出,然而喇叭的电阻只有4Ω,这样子输出电压C能不能正常跟随A或B点的电压?

具体的阻值和容值,先不管。就以上两个问题,向各位请教。

网友:
第一个问题没问题,第二个问题不是很清楚

网友A:
1、没有问题。但是这种级别的电路完全没有必要上钽电容。
2、没有大环负反馈,工作点不稳定的。就是C点直流电压会变来变去

网友: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上找了个图,跟你的差不多。

http://cn.bing.com/images/search ... ier&FORM=HDRSC2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课本习题…

网友B:
这电路没有直流反馈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问题。但是这种级别的电路完全没有必要上钽电容。
2、没有大环负反馈,工作点不稳定的。就是C点直流 ...

2、如果要加负反馈,电路的开环增益要求是不是比较高?
    因为我只使用过集成运放电路的反馈电路。

    现在这个电路是开环放大,如果这个电路要改成反馈电路,要怎么改?能不能讲下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没有直流反馈点

这个电路,如果要加反馈,需要怎么改呢?
   开环放大增益是不是要增加?加到多少?
    我的输出反馈点,应该取C点还是A、B点呢?

网友C:
参考下《晶体管电路设计》,分上下两本,上是BJT的,下是MOSFE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下《晶体管电路设计》,分上下两本,上是BJT的,下是MOSFET的

之前就听说日本人写的书很不错,决定买回来看看

网友D(2017-06-08):
我也在考虑MOS FET做甲乙类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考虑MOS FET做甲乙类功放

一起哇!
我正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