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为啥要分这么多分支Chaos Calmer,Snapshot,Barrier Breaker.........

楼主(2015-10-02):
同样的CPU,我安装不同分支的ipk。安装不上,选对了才能安装上。
我想为啥要分这么多分支呢???

网友:
基本上每个都是一个milestone,代表了一个系统架构,各个架构间有细微的不同

你要用就用trunk就好了

网友A:
Windows不也分XP, Vista, 7, 8, 8.1, 10么……
一般都是依赖内核的ipk装不上,因为Linux的内核模块必须对应版本才能加载,普通应用程序没有这个限制的。

网友A:
话说LZ有没有发现openwrt最近几个版本的命名挺有意思的,最新的stable缩写叫CC,上一个stable叫BB,再上一个叫AA,CC下一版就是DD了(Designated Driver,也就是现在trunk的代号)。
其实就是trunk的功能和稳定性到了一定程度后就发布一个相对稳定的stable release,这个分支以后只做安全方面的更新,不再添加新功能,然后trunk用新的开发代号继续走,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LZ有没有发现openwrt最近几个版本的命名挺有意思的,最新的stable缩写叫CC,上一个stable叫BB,再上一 ...

嗯 大概了解了
Snapshot download  是最新的,稳定性没有保证,软件也最多
Chaos Calmer 15.05  也是正在开发中,稳定性还行

其他的是历史版本应该很稳定了,软件相对较少
那些命名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了吧 。

反正那些东西,下载的目录命名等有些怪。熟悉就好

Binary Releases

The most recent OpenWrt releases are linked below. Use the latest available release for new deployments unless you know exactly what you do.

    Chaos Calmer 15.05
    Released: Fri, 11 Sep 2015

Development Snapshots

Development snapshots are automatic unattended daily builds of the current OpenWrt development trunk. These images are generally not tested, use them at your own risk.

    Snapshot download

Historic Releases

The releases linked here are mostly for historic interest - they are long out of date and completely unmaintained.

    Barrier Breaker 14.07
    Attitude Adjustment 12.09
    Backfire 10.03.1
    Backfire 10.03
    Kamikaze 8.09.2
    Kamikaze 8.09.1
    Kamikaze 8.09
    Kamikaze 7.09
    Kamikaze 7.07
    Kamikaze 7.06
    Whiterussian 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不也分XP, Vista, 7, 8, 8.1, 10么……
一般都是依赖内核的ipk装不上,因为Linux的内核模块必须对应 ...

你是说kmod这种   对那些很敏感,应用层的程序相对好些是吧。

我发现有些命名分支还细分类别了,base都跟内核驱动很相关的。

base/                                              14-Sep-2015 09:21                   -
luci/                                              14-Sep-2015 09:22                   -
management/                                        14-Sep-2015 09:22                   -
packages/                                          14-Sep-2015 09:24                   -
routing/                                           14-Sep-2015 09:24                   -
telephony/

老的历史分支所有程序一股脑都是一个目录

网友:
开发模式,总是要有开发分支和 release 分支。不同的版本,用的库的版本都不一样,所以不能混用。

网友:
目前我在用BB  CC还是有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