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运行一段时间就停住,求解

楼主(2015-10-03):
看到调试窗口他一进入如下图的位置就不动了。
看CALL STACK时每次进入此处前的函数偶尔会不一样...

网友:
芯片型号选对没?

网友:
两个建议:
1.换一块芯片试试
2.换一个while1程序看看会不会跑飞

楼主:
可能描述不清楚,现在重新说一下。   stm8s系列,stvd环境,程序可以运行好几个小时,然后就会突然不动了,看调试窗口每次都会飞到这里就不动了。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以前也出现过这问题,不过后来莫名奇妙的就再也不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以前也出现过这问题,不过后来莫名奇妙的就再也不出了

没有,我试过一天也能不出现,但是大部分几率都是几个小时就会跳到itof和uitof,且上一步都是运算,
感觉像是运算方面出错,但是很奇怪为什么是运行好长时间才这样,而不是一下子显现

网友B:
看堆栈,前一个地址指向哪个也函数,一般是这个出问题后跳过去的,像这种很多是内存越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堆栈,前一个地址指向哪个也函数,一般是这个出问题后跳过去的,像这种很多是内存越界造成的 ...

前一个地址都是指向一个运算的函数,然后跳进来就不动了。
我试了打断点,c_itof和c_uitof都是属于运算的,好像看了map后是属于cosmic的库..
找了半个多月问题了都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堆栈,前一个地址指向哪个也函数,一般是这个出问题后跳过去的,像这种很多是内存越界造成的 ...

怎么判断是否内存越界?
ram:130   flash:14136   eeprom:0   stack:110
用的005,2K RAM呀

网友(2017-08-09):
STM芯片,同一个系列的,可以烧录进去,但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误。比如你编译时选的207S8,烧录时的芯片是 207S6,一样可以烧录使用,但容易出现内存越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