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的动态库 Makefile到底要怎么写?

楼主(2015-10-03):
Openwrt的动态库 Makefile到底要怎么写?我在Ubuntu下面测试成功,但是在交叉编译到Openwrt出错!
源文件:

目录结构:
XXX:/PRJ/openwrt/trunk/package/test$ tree
.
├── Makefile
├── Makefile~
├── src
│   ├── lauxlib.h
│   ├── liblua.a
│   ├── lnum_config.h
│   ├── luaconf.h
│   ├── lua.h
│   ├── lualib.h
│   ├── Makefile
│   ├── Makefile~
│   ├── test.c
│   ├── test.c~
│   ├── testlib.so
│   ├── test.lua
│   ├── test.lua~
│   └── uft_to_gbk.c~
├── test.c~
└── test.lua~

c源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ua.h"
#include "./lualib.h"
#include "./lauxlib.h"
static int add(lua_State *L)
{
    int a,b,c;
    a = lua_tonumber(L,1);
    b = lua_tonumber(L,2);
    c = a+b;
    lua_pushnumber(L,c);
    printf("test hello!!!\r\n");
    return 1;
}

static const struct luaL_Reg lib[] =
{
    {"testadd",add},
    {NULL,NULL}
};

int luaopen_testlib(lua_State *L)
{
    luaL_register(L,"testlib",lib);
    return 1;
}

src目录的Makefile文件源代码:
CC = gcc
CFLAGS = -Wall
testlib.so: lauxlib.h liblua.a lnum_config.h lua.h luaconf.h lualib.h
        $(CC) $(CFLAGS) -fPIC -shared -o testlib.so test.c
clean:
        rm -f *.o

test文件夹的源代码:
#
# Copyright (C) 2012 OpenWrt.org
#
# This is free software, licensed under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2.
# See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include $(TOPDIR)/rules.mk

PKG_NAME:=test
PKG_RELEASE:=1

PKG_BUILD_DIR := $(BUILD_DIR)/$(PKG_NAME)

include $(INCLUDE_DIR)/package.mk

define Package/test
  SECTION:=utils
  CATEGORY:=Utilities
  TITLE:=Frame buffer device testing tool
  DEPENDS:=+libncurses
endef

define Build/Prepare
        mkdir -p $(PKG_BUILD_DIR)
        $(CP) ./src/* $(PKG_BUILD_DIR)/
endef

define Build/Configure
endef

TARGET_LDFLAGS :=

define Build/Compile
        $(MAKE) -C $(PKG_BUILD_DIR) \
                CC="$(TARGET_CC)" \
                CFLAGS="$(TARGET_CFLAGS) -Wall" \
                LDFLAGS="$(TARGET_LDFLAGS)"
endef

define Package/test/install
        $(INSTALL_DIR) $(1)/usr/sbin
        $(INSTALL_BIN) $(PKG_BUILD_DIR)/test $(1)/usr/sbin/
endef

$(eval $(call BuildPackage,test))

测试的Lua源代码:
require("testlib")
c = testlib.testadd(15,25)
print("The result is ",c);

网友A:
错误是啥?你编译lua 扩展的时候怎么不加 lua 的头文件和库呢?看你 Makefile 是静态链接 liblua.a,这跟 OpenWrt 的做法不一样,你确定你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是啥?你编译lua 扩展的时候怎么不加 lua 的头文件和库呢?看你 Makefile 是静态链接 liblua.a,这跟 O ...

绕道解决了。其实Openwrt要深入了解还是有难度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道解决了。其实Openwrt要深入了解还是有难度的,呵呵

我是依葫芦画瓢来的,省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