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EBUG-V3】历尽千辛万苦,打造出一款优秀的STM32调试神器

楼主(2015-10-04):
2012年11月:作出第一版XDEBUG雏形。有jlink功能、rs232串口、ttl串口、485总线 、usbasp五大功能。和大神Mango一起完成初步的设计验证。实现了一个USB接口扇出多个功能,且独立互不影响。
上图预览

2013年3月:因为板子功能太强大,导致PCB面积太大,不适合便携携带,随后裁剪了USBasp、485总线功能,减少部分电源功能。设计了一个简化版。
2013年8月:裁剪RS232接口。到目前为止就只剩下了TTL串口和JLINK-SWD的功能,PCB尺寸大大减小 ,使用起来已经非常方便。
2014年9月:之前使用的事PL2303的串口芯片,由于和win8的兼容性问题,果断放弃,采用FTDI的FT232串口芯片。这就是XDEBUG-V1正式版,出炉以后在阿莫上发了个福利贴。把剩余的pcb板给了网友们。

2014年12月:
从上图可以看出v1其实还是一个雏形板。略显吊丝,随后精心布局进一步缩小PCB面积出了第二版V2
2015年3月:
无论怎么看V2都不能有高大上的感觉。虽然面积小了,但是如果有些笔记本的USB接口太近还会影响另一个接口的使用。再小已经没办法了。。。
   换方案:将FT232换成了CP2102,这一版终于感觉够小了。功能也够用了,这就是现在XDEBUG-V3终极版
支持功能:
1、JLINK
2、串口
3、Arduino程序下载;
4、3.3V和5V双电源输出;
四大功能,集成在了一个2*5cm的小板子上。方便实用。
上图预览:

网友A:
就是这个usb会不会i不牢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沙发,很不错

速度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usb会不会i不牢固啊

怎讲???

网友C:
速度如何?最好把485和stm8也加上去就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如何?最好把485和stm8也加上去就更厉害

加是可以的,但是为了精简pcb面积,就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是可以的,但是为了精简pcb面积,就去了

应该加的,这个太单调,没什么意思,搞的一大堆板子,如果一个板子集成很多功能多好

网友:
早起的人有好帖子看,哈哈

网友D:
就是stlink+usbhub+cp2102吧?

网友A:
usb接头是常插拔接头,那个引脚会不会i容易折断,我之前做过这样的不小心就掰断了。

网友:
喜欢2012年11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是可以的,但是为了精简pcb面积,就去了

给你个建议,可以上面加板进行层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头是常插拔接头,那个引脚会不会i容易折断,我之前做过这样的不小心就掰断了。 ...

这个不会的,我也用过别的口,都不如这个牢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stlink+usbhub+cp2102吧?

jlink+cp2102

楼主:
你的第一次丢了?

网友:
小马哥的iTool已经把你的首版功能除USBASP外都包含进去了,还多了Altera的Blaster及对外供电………………

网友E:
建议楼主之后如果有改版可以将USB换成micro USB接口. micro USB的线到处都是,这样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
X宝链接呢?

网友F:
小其实没用关键是全  串口 asp ft2232 ttl 串口  485 442 rs232 jlink   flash 烧写  eeprom 烧写 再加入 fpga 烧写 cpld烧写 继承 逻辑分析仪saleae

网友:
花几百 就不用担心 玩电子 缺这工具少那工具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5485894853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其实没用关键是全  串口 asp ft2232 ttl 串口  485 442 rs232 jlink   flash 烧写  eeprom 烧写 再加入 f ...

这是属于全功能的,这个板子主要是为了调试STM32的用户方便些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之后如果有改版可以将USB换成micro USB接口. micro USB的线到处都是,这样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

考虑过的,micro的接口强度还是不如这个好些。所以就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接头是常插拔接头,那个引脚会不会i容易折断,我之前做过这样的不小心就掰断了。 ...

这个接口如果还能坏,我真的不知道哪个更牢固了。。。

网友G:
小板子直接插电脑一直不喜欢  开发工具还是要用usb线引出才好用  板子小也意义不大 集成在一起才方便

网友G:
jlink留着 将串口芯片换成f105 还得选脚多的 为了能串口助手直接通信 采用cdc+hid复合设备 cdc只管串口和485 hid囊括spi can iic adc dac 16位并口接口 再加几个gpio(比如调试串口液晶屏控制rs) 上位机脚本控制调试 另外还得boot支持载入ram-app 不同的app对应不同下载器 比如usbasp swim这才算真强大了 电脑软件可以代替单片机调试各种接口 串口助手也能支持 能下载各种单片机 还能扩展  真正一个小盒子集成一大堆

网友:
盒子做的比jlink大也没事的

网友:
刚好适合广大的用stm32也用一些8位机 乱七八糟外设芯片都挨个用的电工 高一包杜邦线 桌面清爽了 调试也没那么乱七八糟了

网友:
速度和性能就别指望了 比如刷屏速度 这个用来功能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其实没用关键是全  串口 asp ft2232 ttl 串口  485 442 rs232 jlink   flash 烧写  eeprom 烧写 再加入 f ...

那个是高速usb  可惜没有can模块  脚也不够多吧

网友H:
感觉还是第一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jlink留着 将串口芯片换成f105 还得选脚多的 为了能串口助手直接通信 采用cdc+hid复合设备 cdc只管串口和48 ...

大哥,你这太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还是第一版实用。

主要是为了方便stm32的调试,不想带太多模块了,就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板子直接插电脑一直不喜欢  开发工具还是要用usb线引出才好用  板子小也意义不大 集成在一起才方便 ...

这个可以用usb延长线

网友I:
强烈推荐,非常方便的东西, 用这个东西省了一条usb转串口线, 省了目标板的电源线,真的方便很多。

网友:
好实用,顶一个

网友:
另外给楼主一些建议,那些排针改成弯针,另外 看看有没有能用的外壳, 加一个外壳就更完美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强烈推荐,非常方便的东西, 用这个东西省了一条usb转串口线, 省了目标板的电源线,真的方便很多。 ...

仅仅只是提供 一个串口的话,  ST的STLINK  FSL的PE 估计还有别的家板载调试器都有串口,  连现在的JLINK都开始提供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仅仅只是提供 一个串口的话,  ST的STLINK  FSL的PE 估计还有别的家板载调试器都有串口,  连现在的JLINK ...

JLink V9有一个类似串口的东西,但不是通用的串口,如果上位机的程序是从串口接收数据的话好像不能直接用吧? 你是不是指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I:
JLink V9有一个类似串口的东西,但不是通用的串口,如果上位机的程序是从串口接收数据的话好像不能直接用 ...

所以串口用CDC,别的可以HID

网友:
期待stm8的stlink和micro usb接口,这样还可以节约点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