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专用芯片之:MotionChip

楼主(2015-10-04):
不想学电机控制算法,又需要自己做伺服驱动的专用芯片:MotionChip

网友:
这看起来不错,但这么多参数怎么调呢?

网友:
这个芯片我以前关注过,是封装的ti的dsp然后做的算法,这个芯片估计买不到,而且就是买到了价格也可能承受不起

网友:
买不到.就没啥戏。

楼主:
谢谢LS两位,如果不好买、又贵,不如不用,让它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