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4天的功放板,并不好,需要你们指导!

楼主(2015-10-04):
大家有意见提一下我,我可以学习一哈,画音频版感觉好过瘾,就是难!

网友:
不错
比我画的好多了

网友:
挺好啊,虽然我不是专业的,我觉得挺好,嘿嘿

网友:
中看不中用啊

网友:
感觉电源滤波的地这样整块铺铜不是很好!

网友A:
板子这么空,零件就不要贴背面了,注意地线电流走向,原则是电源地--->功放地-->前级地,看起来像正负电源供电的但是你的电源输入地呢?功放输出线太细,右声道输出线居然从电阻中间过,感觉问题很多

网友:
整流桥的脚位错了吧,怎么中间两个脚是直流输出呢,我手上的都是中间两个脚是AC输入。

网友B:
另外,你的AC输入只有两根线,过了桥堆后两个电解串起来中间当地,这也太假了吧。

网友C:
SCH都有问题。。。

网友:
要我的话就买一块

网友:
折腾,似乎还年轻

楼主:
大三了,不年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这么空,零件就不要贴背面了,注意地线电流走向,原则是电源地--->功放地-->前级地,看起来像正负电源 ...

你说的那个从电阻中间穿过,我想了很久,其实是可以不穿的,,但是要打孔,最后我没打孔。
线小了啊,我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的AC输入只有两根线,过了桥堆后两个电解串起来中间当地,这也太假了吧。 ...

是的,是的,有问题,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的AC输入只有两根线,过了桥堆后两个电解串起来中间当地,这也太假了吧。 ...

这样的有问题

楼主:
是的啊,新手啊,老大都让我不要画了,说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这么空,零件就不要贴背面了,注意地线电流走向,原则是电源地--->功放地-->前级地,看起来像正负电源 ...

板子背面就3格元件吧 嗯嗯,要改

网友D:
0V 中点电位要引线到变压器。变压器要三芯的有中心抽头。

如果只两芯,中点0V会漂,只要+-负载一不对称就会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0V 中点电位要引线到变压器。变压器要三芯的有中心抽头。

如果只两芯,中点0V会漂,只要+-负载一不对称 ...

哦哦,我弄错了,,,哎,真菜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H都有问题。。。

嗯嗯,在修改

网友:
传说中的一点接地呢?图纸上ac220v你确定?

网友E:
还是我来解救你吧~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mp;highlight=lm3886
照葫芦画瓢,起码不会冒烟。看看人家怎么走线,功放的板子讲究很多。

网友:
其实是半波整流,如果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够高,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我来解救你吧~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7158&highlight=lm3886
照葫 ...

谢谢指点,根据你的建议,我修改得蛮过瘾

网友F:
既然是学生,还是把重点放到电路分析过程去好些。pcb工艺楼主才只是刚刚接触而已,不用过度关注。
建议楼主首先仿真计算失真度和频响,然后焊接实物,比较计算和实际的误差情况,给出分析过程,否则也就是个二流大学的大三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学生,还是把重点放到电路分析过程去好些。pcb工艺楼主才只是刚刚接触而已,不用过度关注。
建议楼主 ...

前级仿真了,信号在20---20k的范围内,增益是13dB。
嗯嗯,说的有道理,我们确实缺乏理论的分析,一般都是停留在应用层面

楼主:
嗯嗯,第一次画音频板

网友:
布线显得比较粗糙,元件摆放的比较乱,尤其贴片。细节要注意

网友G:
音频板,特别这种能放出来看的,要将就对称美,现在这样很乱,最好是镜像对称

网友:
真的ac220接7805吗?

网友H:
220->桥->78/9XX,感觉要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G:
音频板,特别这种能放出来看的,要将就对称美,现在这样很乱,最好是镜像对称 ...

肯定要追求对称,难道没看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220->桥->78/9XX,感觉要冒烟。

前面有变压器哥哥

网友:
不管现在错误多少,只要有兴趣,有钻劲儿,将来会好的。加油。

网友:
地线越粗越好,其次是电源线越粗越好,走线尽可能短;还要注意电源跟信号走向……

网友I:
受不了这种同一板边的接插件,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好想揍布局的人一顿。

网友:
对于大三学生很不错了

网友:
画的还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受不了这种同一板边的接插件,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好想揍布局的人一顿。 ...

又要求走线不弯弯曲曲,又要求布局一致性,很难做到的。

网友J:
加油!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原理图的硬伤得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油!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原理图的硬伤得改改~

改了,,,谢谢鼓励!

网友(2019-07-28):
这东西,仁者见人,智者见智,对高手来看,初学者搞的全都是问题。实际上,经验不足,没养成全局观,做出来的东西能用就不错了,要求不要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