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一下,V10枚举成功

楼主(2015-10-04):
不得不承认,V10是史上最难破解的,Se99er公司真可谓费尽了心机。。。
请无视硬件接口错误,那些管脚还没飞线,枚举成功了,这些都是小case。。。

网友:
全球第一寨,哈哈

网友:
恭喜,那看来快了!

网友:
Jlik-v10?

不明觉厉。。。

网友:
东莞发来贺电!

楼主:
没那么简单。。。提供几条信息:
1、V10的SN与CPU的device SN绑定
2、APP有完整性检查
3、接口部分与V9不一样,甚至串口都不是用外设跑的。。。这招太牛了。。。204MHz不是盖的

网友:
都V10了,V5

网友:
可喜可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那么简单。。。提供几条信息:
1、V10的SN与CPU的device SN绑定
2、APP有完整性检查

>> 甚至串口都不是用外设跑的
意思不是用MCU内部专用的USART跑的吗?
采用了其他的外设来实现?或者GPIO模拟吗,就和V9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甚至串口都不是用外设跑的
意思不是用MCU内部专用的USART跑的吗?
采用了其他的外设来实现?或者GPIO ...

用GPIO+定时器跑的,这点与V9的模拟串口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GPIO+定时器跑的,这点与V9的模拟串口一样

其他接口也类似吧, SWD/JTAG/C2/FINE 等等。
没有找到驱动SGPIO的代码。

网友:
上海发来贺电

网友:
LZ研究真是深入

网友B:
双核的,用一个M0单独跑串口?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核的,用一个M0单独跑串口?

完全没用M0,就是看中NXP的204MHz和加密了

网友:
segger需要赶快来吧LZ买断

太专注了

网友C:
恭喜,赶紧做出来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赶紧做出来卖啊

不卖D版,就是学习一下人家的牛B算法而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卖D版,就是学习一下人家的牛B算法而己

楼主学习心切,加了个油~

网友:
太厉害了,V10还没开卖吧。

网友D:
3、接口部分与V9不一样,甚至串口都不是用外设跑的。。。这招太牛了。。。204MHz不是盖的

奇怪,有硬件UART不用,用软件,软件再快还不如 UART的硬件功能,人家可是OVERSAMPLE...

V10 看样子还是可以破。。。时间长短问题,可怜的SE88ER...

网友:
Se99er已哭晕厕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接口部分与V9不一样,甚至串口都不是用外设跑的。。。这招太牛了。。。204MHz不是盖的

奇怪,有硬件UAR ...

NXP 的LPC18XX 43XX双核有SGPIO,专用的串行GPIO,比硬件串口更自由更快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NXP 的LPC18XX 43XX双核有SGPIO,专用的串行GPIO,比硬件串口更自由更快更好

LPC18XX 似乎没有 SGPIO

网友:
佛山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F:
是NXP那个双核10452么?

网友:
V9表示够用

网友G:
请教一下大神,怎么才能在官网买到V10版本的J-LINK?比如8.08.00这几个数字是否有硬件版本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大神,怎么才能在官网买到V10版本的J-LINK?比如8.08.00这几个数字是否有硬件版本信息?

Se99er还没开始卖V10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Se99er还没开始卖V10呢!

我擦,你太牛了!做好我买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NXP那个双核10452么?

LPC43xx,可能是LPC4322/4323/4325/4327之一,我是用LPC4337跑的

网友:
强烈关注本帖,仰视牛人

网友:
这么快,中国就是有人才

网友:
Jlik-v10还没开卖,请问楼主是怎样开展研究的,是官方有提供固件,逆向工程吗?

网友:
还没卖就跑起来啦,
那就是自制bootloader咯?

网友H:
强烈关注本帖,中国就是牛人多啊

网友:
204M的速度,IAP做RSA1024验证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还有  N 年前 搞LPC4337  和 LPC4357 的板子  在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LPC43xx,可能是LPC4322/4323/4325/4327之一,我是用LPC4337跑的

请教 taoist
JLINK 的 UART 采用 GPIO来模拟,是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的呢?

网友:
恭喜!强烈关注V10.

网友I:
大神是从APP进行反汇编? 可以顺带给大家普及一下单片机加密么。
JLINK固件分成APP和BOOT,  假设单片机没有破解漏洞,APP全部现成反汇编,那可以从APP中去推断BOOT对APP的验证机制然后试验,但是试验过程无出错信息提示,也不知道验证机制有多少道,这过程估计得费很大劲吧。另外如果单片机有FLASH块访问保护,APP下进去了也无法吐出BOOT,也就无法得到原装BOOT,只能根据原装BOOT功能反推出兼容的 BOOT,通过与电脑软件通信去试验BOOT正确性. 原装BOOT里可以放10个不同验证函数(反正现在FLASH大),APP不同版本编译时候选不同验证方式,升级时候选择验证方式,会导致上一版正常,下一版升级就挂了.
楼主手上没有含BOOT的板子,应该是做了兼容BOOT吧。兼容BOOT不对APP做验证,不考虑升级可能直接JMP也行?但APP会对自己做验证,比如完整性,UID. 楼主那应该是逐个找出并绕过了这些。兼容BOOT应该是以前VX版本吐出来的BOOT移植的?
只能感叹对楼主这样大神,只要有BIN就能反汇编把神马UID,完整性之类加密通通给绕过,估计只有联网验证才能拦住楼主。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大神是从APP进行反汇编? 可以顺带给大家普及一下单片机加密么。
JLINK固件分成APP和BOOT,  假设单片机没有 ...

联网也无法阻挡啊
自己做个服务器 全部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联网也无法阻挡啊
自己做个服务器 全部搞定

地球人已经无法阻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大神,怎么才能在官网买到V10版本的J-LINK?比如8.08.00这几个数字是否有硬件版本信息?

JLINK本身价格正常,就是这配件价格,吓尿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I:
JLINK本身价格正常,就是这配件价格,吓尿人。

价格合不合理,其实我们说了不算啊,产品开发是要花时间,当然他们也有技术优势,市场竞争力强点;不过 估计销量也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合不合理,其实我们说了不算啊,产品开发是要花时间,当然他们也有技术优势,市场竞争力强点;不过  ...

两个转换板价格都超了JLINK本身。。。

网友:
太强大了,PJ指日可待啊

网友:
楼主果然是大神啊。恭喜。

网友:
太强了,强烈关注本帖.

网友:
祝 早日 寨 出 ! 哈哈

网友:
坐等楼主的V10

网友:
楼主只研究,听说不出售的。

楼主:
唉,看来没可能用LQFP100脚的片子了,因为要用到ADC0_4~7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是从APP进行反汇编? 可以顺带给大家普及一下单片机加密么。
JLINK固件分成APP和BOOT,  假设单片机没有 ...

参考着V8V9整呗,架构是一样的
写个bootloader,甚至写整个J的firmware都不难,上位机程序才是关键,底下只是一个执行器而己

网友:
这么快,v9都还没入手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参考着V8V9整呗,架构是一样的
写个bootloader,甚至写整个J的firmware都不难,上位机程序才是关键,底下 ...

没研究过JLINK,只看论坛大神们一直在追着JLINK新版研究讨论,好像之前都是APP进去吐BOOT出来。

网友:
技术宅,好奇原理!即使有D版的也不一定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研究过JLINK,只看论坛大神们一直在追着JLINK新版研究讨论,好像之前都是APP进去吐BOOT出来。 ...

就2种方法:
1、特洛伊木马法
2、CMD_EMU_READ_MEM命令

楼主:
引用 楼主:
完全没用M0,就是看中NXP的204MHz和加密了

这句话收回。。。M0的代码找到了,藏得真好。。。

网友K:
还在分析Link呀,仍用IAR分析?IDA Pro 6.6有leak版了,arm decompiler很强劲

网友:
真是牛人呀!

网友:
不明觉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在分析Link呀,仍用IAR分析?IDA Pro 6.6有leak版了,arm decompiler很强劲

IAR和IDA都在用,IDA有的时候不如IAR好用。
IAR和IDA都是正版,但ARM decompiler没相像中好用。

网友L:
还停留在v8  楼主已经v10了 请问有什么区别 下载 仿真 有区别吗? 支持的mcu有区别吗? 还是什么

网友M:
引用 楼主:
IAR和IDA都在用,IDA有的时候不如IAR好用。
IAR和IDA都是正版,但ARM decompiler没相像中好用。 ...

请教大神IAR怎么用来搞逆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大神IAR怎么用来搞逆向的

IAR建一个项目,选好CPU, 写个空main函数,运行仿真,在memory窗口里恢复hex文件到memory就行了。当然新版本的IAR还要配置memory段的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停留在v8  楼主已经v10了 请问有什么区别 下载 仿真 有区别吗? 支持的mcu有区别吗? 还是什么 ...

支持JTAG, SWD, ICSP, BDM3, C2, FINE接口, JTAG速度可以到15MHz

网友:
厉害啊,我还在用着V8呢,楼主都在研究V10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支持JTAG, SWD, ICSP, BDM3, C2, FINE接口, JTAG速度可以到15MHz

这些接口不是新加的吧,好像ultra已经有这几个功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M:
请教大神IAR怎么用来搞逆向的

IDA估计没ARM仿真器吧,那只能静态分析。    IAR和MDK有软件仿真器,载入镜像反汇编窗口动态分析。 动态分析跟静态分析差别显然非常非常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支持JTAG, SWD, ICSP, BDM3, C2, FINE接口, JTAG速度可以到15MHz

似乎现在JLINK也可以烧除了ARM以外别的乱七八糟片子,但是是分不同产品线吧。
这个V10难道放在一起了?同一个仿真器可以烧各种各样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IDA估计没ARM仿真器吧,那只能静态分析。    IAR和MDK有软件仿真器,载入镜像反汇编窗口动态分析。 动态 ...

IDA + JLINK + GDB

网友M:
引用 楼主:
IAR建一个项目,选好CPU, 写个空main函数,运行仿真,在memory窗口里恢复hex文件到memory就行了。当然新 ...

原来如此,这样分析方便了很多啊。
尤其是验证算法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似乎现在JLINK也可以烧除了ARM以外别的乱七八糟片子,但是是分不同产品线吧。
这个V10难道放在一起了?同 ...

从V9就改名,不叫 J-L1nk ARM V9/V10了,直接叫J-L1nk V9/V10了。JTAG, SWD, ICSP, FINE, C2, BDM3 从V9就开始支持了,只不过V10速度更快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些接口不是新加的吧,好像ultra已经有这几个功能了?

是的,不是新加的,V10只是速度更快些,Se99er限制在15MHz,其实可以更快,但又害怕跟Ultra,跟Pro抢生意,所以限制了。

网友:
用v9才多久,就v1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是新加的,V10只是速度更快些,Se99er限制在15MHz,其实可以更快,但又害怕跟Ultra,跟Pro抢生意 ...

佩服楼主的研究精神。V9 10MHz,加上虚拟串口功能,非常好用啊!

网友:
传说V10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V9就改名,不叫 J-L1nk ARM V9/V10了,直接叫J-L1nk V9/V10了。JTAG, SWD, ICSP, FINE, C2, BDM3 从V9 ...

   啊,这么说来之前买的V9还能调试别的片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从V9就改名,不叫 J-L1nk ARM V9/V10了,直接叫J-L1nk V9/V10了。JTAG, SWD, ICSP, FINE, C2, BDM3 从V9 ...

某宝那些V9也能支持别的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某宝那些V9也能支持别的芯片么?

软件肯定是支持的,可以在命令行下用si命令切换接口
硬件就不确定了,克隆版的质量你懂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不是新加的,V10只是速度更快些,Se99er限制在15MHz,其实可以更快,但又害怕跟Ultra,跟Pro抢生意 ...

请教大神,JTAG SWD类似位数可变SPI,V8就能到10M, 如果硬件SPI没得选项只能8位,JLINK怎么做的。  SPI+DMA+定时器控制闸门/TMS? 位流打断重新拼接后DMA送SPI, 同时输出闸门/TMS电平由DMA送控制量定时在SPI的8位中途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大神,JTAG SWD类似位数可变SPI,V8就能到10M, 如果硬件SPI没得选项只能8位,JLINK怎么做的。  SPI+D ...

当然是位流先组好一起发,这样才速度快

在V10中,是由M4组帧,然后M0使用GPIO_Bx一起发。。。

网友I:
引用 楼主:
软件肯定是支持的,可以在命令行下用si命令切换接口
硬件就不确定了,克隆版的质量你懂的。。。 ...

比如C2接口,是C8051F的,   假设固件和硬件都支持C2,用KEIL_51调试,  已经装了SEGGER软件就是J_FLASH之类那一堆,KEIL下拉找不到对应调试器,想用ARM以外的接口是需要另装软件?

网友I:
引用 楼主:
当然是位流先组好一起发,这样才速度快

在V10中,是由M4组帧,然后M0使用GPIO_Bx一起发。。。

TMS电平是怎么插入的。    V10是多核估计做法不同    只想了解V8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比如C2接口,是C8051F的,   假设固件和硬件都支持C2,用KEIL_51调试,  已经装了SEGGER软件就是J_FLASH之 ...

https://www.segger.com/jlink-silabs-efm8-suppor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TMS电平是怎么插入的。    V10是多核估计做法不同    只想了解V8做法

V8是SSC + SPI + DMA搞定, 由SPI提供TCK, TDI和TMS一个由SSC出,一个由SPI出,具体我记不住,要回家看一下笔记。。。

网友I:
引用 楼主:
https://www.segger.com/jlink-silabs-efm8-support.html

看到了,谢谢。
跟PROTEUS仿真器一样,通过配置文件添加调试器列表   另外种类支持不多,比如常用的C8051F350系列就不在支持列表。以此类推的话,调试别的芯片看看就好,首先硬件不一样支持,其次看样子各种接口并非全系列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了,谢谢。
跟PROTEUS仿真器一样,通过配置文件添加调试器列表   另外种类支持不多,比如常用的C80 ...

仿真器市场充满利益瓜分问题,如果全支持了,SiliconLab自己的仿真器卖给谁去?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器市场充满利益瓜分问题,如果全支持了,SiliconLab自己的仿真器卖给谁去?是吧。。。 ...

结论就是只把他当ARM调试器就好,别的可能难碰上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V8是SSC + SPI + DMA搞定, 由SPI提供TCK, TDI和TMS一个由SSC出,一个由SPI出,具体我记不住,要回家看 ...

麻烦大神找找,谢谢。有兴趣了解这些。

网友:
好腻害,恭喜~

网友:
这么底层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大神,JTAG SWD类似位数可变SPI,V8就能到10M, 如果硬件SPI没得选项只能8位,JLINK怎么做的。  SPI+D ...

JTAG 位流可以是 8 的倍数, 因为有个PAUSE状态的。

*黄*色*状态可以重复,其他状态只能出现一次,下个TCK上升沿会切换到下一个状态。

Pause-DR

The shifting of the test data register between TDI and TDO is temporarily halted.

Pause-IR

Wait state that temporarily halts the instruction shifting.

网友:
Acknowledge 阶段的3位可以使用GPIO模拟,其他阶段使用硬件SPI。

网友:
厉害,学习了。不知道啥时候出来。

网友:
刚才手贱点了Jlink升级    V9成砖了
===========
重新开机又好了

楼主:
哈哈哈哈,我就知道现有的硬件有问题,根本拿不出手!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beta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5.03d).
- Firmware: J-Link V10: Rebuild firmware to support HW V1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我就知道现有的硬件有问题,根本拿不出手!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

什么问题,硬件又改板了啊,这次V10不顺利啊,还没卖硬件都升版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卖D版,就是学习一下人家的牛B算法而己

牛B的人咋真么多...膜拜中....

网友O:
引用 楼主:
就2种方法:
1、特洛伊木马法
2、CMD_EMU_READ_MEM命令

大神:CMD_EMU_READ_MEM 如何执行,参数咋个样的? 我的敲进去不能识别

之前看到你老在帖子里发过提取固件的命令,时间久了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神:CMD_EMU_READ_MEM 如何执行,参数咋个样的? 我的敲进去不能识别

之前看到你老在帖子里发过提取固 ...

提取固件的命令,这个只对V8以下有用吧,不过什么时候想到了说声,想把手头的SAM-ICE改成通用的,看以前提取的密令数是0XFE,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一直关注进展情况

楼主:
V10.10的硬件

网友A:
V9 也会显示这个。

网友P:
引用 网友A:
V9 也会显示这个。

没有啊,还是要更新下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P:
没有啊,还是要更新下固件

网友:
硬件版本怎么又升了!

网友:
恭喜!不知道啥时候能用上!

楼主:
真是小看了se99er了,几个管脚花了一整天时间才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小看了se99er了,几个管脚花了一整天时间才搞明白。。。

恭喜!又有新的进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比如C2接口,是C8051F的,   假设固件和硬件都支持C2,用KEIL_51调试,  已经装了SEGGER软件就是J_FLASH之 ...

用山寨的JLINK V9试过烧写仿真C8051F850正常,同内核的EFM8不管是KEIL还是Simplicity Studio烧写仿真都不稳定,多数时候烧不进去,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限制。

网友Q(2015-11-04):
引用 网友B:
用山寨的JLINK V9试过烧写仿真C8051F850正常,同内核的EFM8不管是KEIL还是Simplicity Studio烧写仿真都不 ...

同样关心这个问题v8能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同样关心这个问题v8能烧吗

V8已经明确不支持,

网友:
继续关注本帖

网友:
厉害的  恭喜啦 果然是大神

楼主:
PIC32的MIPS M4K核也认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32的MIPS M4K核也认出来了。。。

顶一顶,技术牛人

楼主:
瑞萨的RX63N也认出来了,标准JTAG口,没有悬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瑞萨的RX63N也认出来了,标准JTAG口,没有悬念。。。

顶顶,太牛了

网友:
顶顶,神牛啊,只能膜拜了

网友:
恭喜!又有新的进展啊!!

网友:
太牛了,支持一个

楼主:
拍照留念

楼主:
不得不说真心不喜欢2.0间距的开发板

网友:
敬仰大神啊

网友M:
大神用OSX搞嵌入式开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神用OSX搞嵌入式开发吗?

家里没PC...

网友:
v10可以trace了啊  jtrace不是卖不出去了么

网友(2015-12-10):
恭喜楼主~想问问楼主,CMSIS-DAP接口的速度为什么那么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V10快发布了?V9才入手没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大神,怎么才能在官网买到V10版本的J-LINK?比如8.08.00这几个数字是否有硬件版本信息?

卧槽!!这价格不忍直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segger.com/jlink-silabs-efm8-support.html

哈哈,发现segger公司离我现在的地方不远,半天就能到了。改天去门口拍几个照片。

网友:
还不太理解底层的工作原理 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卖D版,就是学习一下人家的牛B算法而己

这个可以有,表扬下

网友:
厉害~ 钻研的好深啊

网友:
这可不是一般的牛啊,佩服,开培训班吧!

网友(2016-02-29):
再来看看本帖

网友:
v10了,硬件更新真快

网友(2016-05-04):
大神,ST-Link固件可以升级到成J-link OB,能不能把ST-Link V21的固件弄出来,嘿嘿。

网友:
什么 时间兼容版的V10可以出来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广东发来贺电!1

网友:
希望大神能多提供点信息啊:)

楼主:
还没D版出来?都半年没碰,一层灰

网友:
MDK5的 jlink 9无法配合

网友:
不错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还没D版出来?都半年没碰,一层灰

jlink v10相比v9到底有什么提升呢? jtag时钟都是15M,下载速度应该也没区别,纯粹是为了防破解?

网友:
D板买买买买,给我图金

网友:
JLINK V2-1之所以没有盗版是因为正版实在太便宜了,45元的开发板还送 V2-1 还包邮,这行情不好盗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强烈关注本帖,中国就是牛人多啊

拿为什么没有几个厂家做编译器或者编程器的,和se99er一样?
前几年ZLG做了一下探索,搞个TKStudio出来,结果没两年就坚持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D版出来?都半年没碰,一层灰

大侠能分享下管脚连接吗?谢谢啦。

楼主(2016-06-19):
引用 网友R:
jlink v10相比v9到底有什么提升呢? jtag时钟都是15M,下载速度应该也没区别,纯粹是为了防破解? ...

官方解释:V10使用了High Speed USB,可以支持将来更多的应用。V9即将停止功能性更新,仅支持bug修复。

网友:
不知道EDU价格有没贵上来

网友S:
等出了V10 EDU 版,买台回来用.哪位买到了通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S:
等出了V10 EDU 版,买台回来用.哪位买到了通知一下

EDU是V9.4

网友T:
大侠能给个管脚连接定义吗?谢谢啦。

网友:
支持 xscale了没有

网友U:
v10 不会出EDU版本???。还想着到时买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R:
jlink v10相比v9到底有什么提升呢? jtag时钟都是15M,下载速度应该也没区别,纯粹是为了防破解? ...

SEGGER早就应该将12M升级到480M USB了,这次终于升了。     芯片越来越高级,调试接口速度也会越来越快。越快意味着支持越多的功能和性能。   如果调试器硬件不支持高速,芯片提高了也用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解释:V10使用了High Speed USB,可以支持将来更多的应用。V9即将停止功能性更新,仅支持bug修复。 ...

补充一点,SWO频率更快了,之前是v9是7.5M吧,v10是30M!看代码是SWO是用UART来实现的,LPC的UART还是比较强悍的

网友:
恭喜,恭喜!技术无止境,破解最高峰!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大侠能给个管脚连接定义吗?谢谢啦。

要不要把原理图、PCB图发给你,firmware源代码和二进制文件也打包发给你,然后再写份设计说明、批量生产说明?再顺便做个功能测试夹具,提供3-5个golden sample?

楼主:
引用 网友U:
v10 不会出EDU版本???。还想着到时买个呢

目前没有,不等于以后没有。
原厂为啥要降低制作D版的成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不要把原理图、PCB图发给你,firmware源代码和二进制文件也打包发给你,然后再写份设计说明、批量生产 ...

额,这是应该的,还要有在线指导。“耐心点,我在你面前还是小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这是应该的,还要有在线指导。“耐心点,我在你面前还是小学生”。。。 ...

阿哥,你来吧。。。偶干不了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不等于以后没有。
原厂为啥要降低制作D版的成本。。。

靠,影响我们喜欢正版的人啊,价高的买不了啊,都等着买EDU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要把原理图、PCB图发给你,firmware源代码和二进制文件也打包发给你,然后再写份设计说明、批量生产 ...

这个可以有

网友N:
引用 楼主:
阿哥,你来吧。。。偶干不了这个。。。

问个问题,大神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吗?试了好几种CRC 都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N:
问个问题,大神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吗?试了好几种CRC 都不是。。。

有初值的crc呗

网友N:
好像不是这样。我试过。

F446EA7A相同,说明数据部分和开头部分没有关系,应该是从头开始校验的。
第二部分也是全部0xff,校验结果不一样,说明至少与第一次的校验结果F446EA7A有关系,我试了用F446EA7A做初值进行CRC32,结果是709D6F7B,彻底糊涂了

除非用的不是CRC32??

网友:
Firmware:
Improved memory write speed (via JTAG) for slower running Cortex-M targets (CPU speed <= 12 MHz).
Depending on the target & setup, download now is up to 15% faster.

Affected firmwares:
J-Link V9
J-Link V10
J-Link ULTRA+ V4
J-Link PRO V4
J-Trace V3 Cortex-M
J-Trace PRO V1 Cortex-M

楼主:
这个怎么可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像不是这样。我试过。

把算法反编译下看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V:
怎么还没有造福坛友的黑科技链接??

网友N:
引用 网友V:
怎么还没有造福坛友的黑科技链接??

靠你了,看好你

网友:
引用 网友N:
靠你了,看好你

我还在成长,想搞个Jlink v9 v10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卖D版,就是学习一下人家的牛B算法而己

学习精神好,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V10可以支持多核仿真不咯???

网友:
恭喜,可以降低大家的学习成本了

网友:
关系楼主有突破了一个。加油

网友W(2017-04-01):
我买了一个Jlink-EDU,是V10版本的,然而不能操作FLASH,说是没有lic,,也是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W:
我买了一个Jlink-EDU,是V10版本的,然而不能操作FLASH,说是没有lic,,也是醉了。。 ...

可否告知那里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告知那里买到的?

新的EDU想改成全功能版的可不容易哦…

网友X:
开卖了?LZ威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开卖了?LZ威武啊!

我不卖D版

网友:
如果没有人公布,会有D版么?还有就是你预计什么时候会有D版?

网友(2018-06-12):
楼主威武。
请问:序列号后4Byte的校验,是怎么校验的呢?能多分享些资料吗?谢谢谢谢!

网友(2019-03-04):
引用 网友A:
可否告知那里买到的?

是从ICkey上买的,花了500大洋,现在已经变成全功能版,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W:
引用 楼主:
新的EDU想改成全功能版的可不容易哦…

我的那个可以变成全功能版本。按照V9的EDU搞的,用起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的那个可以变成全功能版本。按照V9的EDU搞的,用起来没啥问题。

拆壳了吗?

网友(2019-06-12):
无需要拆壳即可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还是支持下正版吧,刚买了一个jlink edu 用着感觉还行,起码不会动不动弹出错误了

网友(2019-08-23):
引用 楼主:
用GPIO+定时器跑的,这点与V9的模拟串口一样

模拟串口占用cpu的资源大,为什么不用硬件串口呢?

网友:
希望有便宜的,造福大众

网友Y:
土司大人,仰慕您对单片机软硬件和windows程序方面的高深知识和驾驭这些知识高超的能力。看您写的dumpfw.exe,知道您完全懂得exe/dll文件的结构。请问是否可以给我对exe文件结构处理的相关代码? 我的qq 270388026.我有elf格式处理的代码,自己写的,如果有兴趣可以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Y:
土司大人,仰慕您对单片机软硬件和windows程序方面的高深知识和驾驭这些知识高超的能力。看您写的dumpfw.ex ...

typedef struct
{
        U8  text[8];        // .rdata or .data
        U32 PhysicalAddress;
        U32 VirtualAddress;
        U32 SizeOfRawData;
        U32 PointerToRawdata;
        U32 PointerToRelocations;
        U32 PointerToLinenumbers;
        U16 NumberOfRelocations;
        U16 NumberOfLinenumbers;
        U32 Characteristics;
} _IMAGE_SECTION_HEADER_t;

这是我唯一用到的与文件格式有关的结构体,不记得从哪里copy来的。。。
之所以需要用到它,是因为Se99er存放固件,有的放在.rdata里,有的放在.data,这2块的地址转换不一样,需要此结构体来求出偏移地址,以进行虚拟地址与物理地址转换。

网友(2020-04-08):
高明高超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么简单。。。提供几条信息:
1、V10的SN与CPU的device SN绑定
2、APP有完整性检查

串口用IO模拟的?

网友(2020-08-25):
引用 楼主:
IAR建一个项目,选好CPU, 写个空main函数,运行仿真,在memory窗口里恢复hex文件到memory就行了。当然新 ...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1-03-04):
引用 网友M:
原来如此,这样分析方便了很多啊。
尤其是验证算法的时候

学习到了, 有空实践下这个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