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廉价长航时四轴UAV(二)机架制作安装

楼主(2015-10-04):
接上篇 自制廉价长航时四轴UAV(一)目标及原件清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3271-1-1.html

铝管机架 重量 100K
中心铝板 重量 20K
轴距  600mm

目前正在安装机舱,首次试验为泡沫机舱,待试验完成后上图,同时正在制作图传与数传模块!敬请期待

网友:
持续关注LZ的进展

网友:
要是能把那个电调塞进那个铝管就好了,喜欢干净一点

网友A:
个人建议,选现在四轴专用的轴和电机一体带正反螺纹的电机, 比用桨夹省心,  桨夹之前不上螺丝胶射过两次桨,

网友:
有上反角更好,机脚是怎样的

网友:
重量单位啥时候变成K了?

网友:
铝管不经摔,小摔,就变形,很容易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选现在四轴专用的轴和电机一体带正反螺纹的电机, 比用桨夹省心,  桨夹之前不上螺丝胶射过两次 ...

谢谢提醒!

网友:
长航时,建议用铆钉代替螺栓。

网友:
中心板这么小,设备怎么安装呢?

网友:
穿心螺丝里边要加加强柱子才能拧紧螺丝。

网友:
看起来好重啊

网友B:
想问下楼主:楼主的电机和目前流行的盘形无刷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楼主的电机和目前流行的盘形无刷各有什么优缺点?

四轴更适合用盘式的,不过价格高呀!

网友C:
金属机架会不会太重了,有没有考虑过装芯片的那种塑料管子,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机架会不会太重了,有没有考虑过装芯片的那种塑料管子,个人建议

实际证明铝合金比玻纤轻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轴更适合用盘式的,不过价格高呀!

我看参数盘式的一般好像没有常规的功率大啊

网友D:
支持!这半年我也是用铝方管来做机架,强度还算比较高的,用过15*15*1、13*13*0.6,现在用15*6*0.8,每cm重量分辨大约是1.5克、.83克、0.78克,机脚用外径8mm内径6mm的圆铝管(0.4克1cm)+橡胶圆管套。
制作了6架轴距250mm、2架轴距360mm、2架轴距390mm、2架轴距450mm、1架轴距600mm,实际飞行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参数盘式的一般好像没有常规的功率大啊

高KV的适合小桨,高速,低KV的适合大桨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这半年我也是用铝方管来做机架,强度还算比较高的,用过15*15*1、13*13*0.6,现在用15*6*0.8,每cm重 ...

遥控12通道,433发射接收带数传接口!已经制作完毕,还没有测试,还没上带PA PNA的模块呢!

网友(2015-12-29):
比直接用PCB的省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