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GT内置32M RC的含义

楼主(2015-10-05):
请教下LGT内置32M RC的含义,因为目前最高运行频率目前就20M,还是以后有可能能跑到32M主频的计划?
参照STM8S 内置16M,最高运行16M

网友A:
32MHz时钟是给定时器使用,内部可以在此基础上倍频到64MHz,产生500khz@7bit的高速高精度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MHz时钟是给定时器使用,内部可以在此基础上倍频到64MHz,产生500khz@7bit的高速高精度pwm ...

感谢回复,请问淘宝店的伙计国庆没上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淘宝店的伙计国庆没上班?

嗯, 国庆都放假了。订单都需要假期回来发货了。 不好意思哈!

网友B:
使用内部32M RC ,实际的主频是16M ?  我还以为可以到32M呢。   因为Datasheet 最前面有句“16MHz 工作时最高可达 16MIPS 的执行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内部32M RC ,实际的主频是16M ?  我还以为可以到32M呢。   因为Datasheet 最前面有句“16MHz 工作时 ...

是的, 工作在内部32MHz RC是,系统分频CLKPS不能小于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2MHz时钟是给定时器使用,内部可以在此基础上倍频到64MHz,产生500khz@7bit的高速高精度pwm ...

可以250khz@8bi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250khz@8bit吗?

很容易计算:
比如, 500KHz@7bit, 定时器所需时钟频率最小为: 500K * 128 = 64MHz;
250k@8bit, 定时器频率为:250K * 256 = 64MHz, 与500KHz@7bit的条件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MHz时钟是给定时器使用,内部可以在此基础上倍频到64MHz,产生500khz@7bit的高速高精度pwm ...

LGT的IO驱动能力,能否500khz下直接驱动MOS管?

网友:
管子的负载电容多大?IO驱动30~40mA@5V,高速下直接驱动有点挑管子

网友:
直接驱动4位LED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