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柜中n个柜子是如何驱动的?(求解)

楼主(2015-10-05):
快递柜如今已经普遍用于超市等各大商品市场了,然我等小白现在还在为他的代码而忙碌,遇到了一个问题,快递柜中,按一下存包键就会弹出一个小柜子,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什么代码原理呢?有木有类似的例程呢?希望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我想,应该有个单片机在控制那些柜子吧。也许没有。

网友: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电子密码锁,只是它由很多个锁柜组成。

网友: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单片机控制可以打开每个柜子,然后每个柜子还有检测里面是否有物品的功能,至于取包功能,可以理解为一个N合一的密码锁。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至于代码嘛,网上找找,实在没有就自己试着写写控制3个柜子的,成功了然后再加柜子数量。。。。。。办法有很多种》。。。。。。

网友A:
我很好奇   不同的二维码不同的时间可不可以打开同一个柜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   不同的二维码不同的时间可不可以打开同一个柜子

可以啊, 二维码都是一次性的。不然不就有安全隐患了。

网友B:
LZ说的是存包柜,还是快递柜?
完全不同的东西,虽然长得一个样。

驱动的话,就是个电磁锁,自己用继电器,或MOS就能驱动锁了。

后台,就复杂多了,两者相差太大。
快递都是有3G联网的,
快递柜一般是单机存在。

网友:
上次楼下的快递箱维修,我看了下里面,听复杂的,有个路由器,还有好几个盒子。

网友C:
有一个人坐在后面负责写纸画条码开柜子的。

这个职位工资不低,因为对技能要求高,尤其是书法:写字,画条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人坐在后面负责写纸画条码开柜子的。

这个职位工资不低,因为对技能要求高,尤其是书法:写字,画条 ...

还得负责开锁

网友:
哈哈技术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人坐在后面负责写纸画条码开柜子的。

这个职位工资不低,因为对技能要求高,尤其是书法:写字,画条 ...

外星人,很多手,《黑衣人》里面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说的是存包柜,还是快递柜?
完全不同的东西,虽然长得一个样。

快递柜有联网,存包柜不用联网。快递柜后台服务器处理验证信息并且发指令单片机开锁,存包柜仅仅单片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