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GT做的arduino不支持自动复位是bootloader里没有相关代码吗?

楼主(2015-10-06):
用arduino写lgt非常方便但是不能自动复位,用avr时dtr引脚接104电容到单片机复位引脚。lgt不可以,对arduino的自动复位电路感到不理解为什么串104,需要程序处理吗?串电容如果dtr引脚电压变化电容另一端应该有瞬间的脉冲吧,是不是lgt的引脚承受不了?这么猜测是因为avr有高压编程器复位端耐压还是比较高的。不知道lgt的arduino能否支持自动复位这样方便一些。

网友:
支持自动复位, 你用标准的arduino板子就可以。
这个复位与bootloader以及芯片本身关系也不大;
你可以在arduino下载代码时用示波器抓一下芯片RSTN引脚的信号,
如果这个复位电平不正常,可以检查下电容是否正确。

复位是arduino的底层驱动, 通过DTR拉底给电容放电,产生一个复位脉冲。

与bootloader相关的部分是bootloader在复位启释放之后, 会等待PC发送协议命令;
如果在一个等待超时,PC没有发送任何有效命令,bootloader就会运行用户代码。

楼主:
已经OK了原来少了一个1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