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KSDK实现KL03 LPUART的收发中断

楼主(2015-10-06):
下载KSDK1.2.0程序包,与LPUART相关的例程里面,都是用查询方式实现数据接收的,怎么使用KSDK里的API实现中断方式收发数据?

看了RM,里面提供的了中断相关的API,琢磨了半天不知怎么用。。。

/*! lpuartCom1 Auto initialization start */
OSA_InstallIntHandler(LPUART0_IRQn, lpuartCom1_IRQHandler);
LPUART_DRV_Init(FSL_LPUARTCOM1,&lpuartCom1_State,&lpuartCom1_InitConfig0);
LPUART_DRV_InstallRxCallback(FSL_LPUARTCOM1, lpuartCom1_RxCallback, NULL, NULL, false);

/* Implementation of LPUART0 handler named in startup code. */
extern void LPUART_DRV_IRQHandler(uint32_t instance);
void lpuartCom1_IRQHandler(void)
{
  LPUART_DRV_IRQHandler(FSL_LPUARTCOM1);
}

void lpuartCom1_RxCallback(uint32_t instance, void * lpuartState)
{
  /* Write your code here ... */
}

网友:
本身使用的就是中断方式,不是查询方式。

网友:
KSDK中的中断处理可参考附件。

楼主:
谢谢,已在研读库代码

网友:
按照3楼提供的文档,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