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8CTINY超低价变频器完成

楼主(2015-10-06):
这个是之前开始做的时候发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107-1-1.html

现在超低价变频器已经完成下面放上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1Mjk4MjMwMA==.html

下面是调速时的电流波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1MzA1NDg2MA==.html

这个是低速1HZ时的电流波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1MzA1NDY0NA==.html

现在做的菜单是兼容台达M系列,把本机器不支持的功能屏蔽了,功能码序号和功能是兼容的,做这个用了一年多,在中国做点东西都不容易啊!

网友A:
不错,不知低速如何,死区有没有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知低速如何,死区有没有补偿

以前咱们好像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知低速如何,死区有没有补偿

低速很稳定,你可以看视频,手放到上面感觉不到抖动的

楼主:
下午或者放上电流视频,电流基本上是标准正弦波

楼主:
这个是给别人定制的,我自己不生产,现在还在上班没有时间做板子组装,不想搞得太累

网友:
膜拜,太厉害了

网友:
成本算下来多少?

网友B:
声音好刺耳,是变频 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好刺耳,是变频 的原因吗

变频器带电机都有声音,跟载波频率有关

楼主:
200以内吧!

网友:
weichao4808335 请问你的 qq多少

网友C: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公司在民用变频器驱动器很大需求(是驱动永磁同步电机的),主要是1.5KW跟2.2KW 230V的出口美国

网友D:
能不能改成驱动同步电机的?我有个750W三相伺服,想做主轴用,但没有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改成驱动同步电机的?我有个750W三相伺服,想做主轴用,但没有驱动器 ...

这个芯片的处理能力还不足以做交流伺服,交流伺服里面的算法对处理器的性能要求高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的处理能力还不足以做交流伺服,交流伺服里面的算法对处理器的性能要求高些 ...

不能做到像航模无刷电机那样启动、运行吗?

网友E:
楼主,死区补偿  是怎么个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做到像航模无刷电机那样启动、运行吗?

可以控制无刷电机,但是控制交流永磁这个片子不能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死区补偿  是怎么个补偿??

最简单的就是通过检测电流方向来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公司在民用变频器驱动器很大需求(是驱动永磁同步电机的),主要是1.5KW跟2.2KW 2 ...

你好,我专门做TI原装芯片,ST的STM32F103C8T6这个型号每月的量100多K,价格非常好,常备库存,可以加我:2八1七8二1二5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控制无刷电机,但是控制交流永磁这个片子不能满足的

航模电机不就是交流永磁吗?这一点我心存疑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模电机不就是交流永磁吗?这一点我心存疑惑哦,

BLDC

网友D:
直流无刷和交流无刷呢么只有什么区别吗?除了驱动电机的波形,BLDC是方波,伺服是正弦,伺服驱动器,也要把交流变直流,然后去驱动电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无刷和交流无刷呢么只有什么区别吗?除了驱动电机的波形,BLDC是方波,伺服是正弦,伺服驱动器,也要 ...

看来你对电机不太了解啊,无刷电机和交流电机的区别不仅仅是波形不一样,结构不同导致控制方式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对电机不太了解啊,无刷电机和交流电机的区别不仅仅是波形不一样,结构不同导致控制方式不同 ...

你没明白我意思吧,我意思是拿伺服电机当普通电机使用,不用他的编码器,然后像航模电机那样启动、旋转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V/F 变频板子,采用空间矢量SVPWM波调制,未采用电流反馈电机能正常转动,我用磁环测电流就是出不来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明白我意思吧,我意思是拿伺服电机当普通电机使用,不用他的编码器,然后像航模电机那样启动、旋转 ...

那样根本转不起来,除非你的电机是特殊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根本转不起来,除非你的电机是特殊电机

明白了,其实航模用的无刷电机应该属于特殊电机,可以使用电阻检测反向电动势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样根本转不起来,除非你的电机是特殊电机

有成品出售不? 功率是多少啊? 可能需要采购合作;

网友G:
瑞萨 那个型号单片机 淘宝容易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瑞萨 那个型号单片机 淘宝容易买?

很容易买的你可以搜下r5f212k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成品出售不? 功率是多少啊? 可能需要采购合作;

视频中样机是0.75kw,我没有生产,视频中的方案是给客户订制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视频中样机是0.75kw,我没有生产,视频中的方案是给客户订制的

我是说如果,如果你生产,多少台起订,价位多少? 前提能否提供少量样品,也能采购,以供长期测试,现在还真有一个这样的机会,需要低价的变频器;
PS : 是否有机会合作呢?
PS : 是矢量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说如果,如果你生产,多少台起订,价位多少? 前提能否提供少量样品,也能采购,以供长期测试,现在还真有一 ...

你把你们对变频器要求要给我说下,可以提供样机来测试,具体的生产事宜要讨论,
1、可以合作生产;
2、不是矢量的是VF的

网友(2015-11-29):
引用 楼主:
你把你们对变频器要求要给我说下,可以提供样机来测试,具体的生产事宜要讨论,
1、可以合作生产;
2、不 ...

3种型号:
1.5KW,        220V;
1.5KW,          380V;
0.75KW,        220V;
能分别有个价位吗?我们公司也是在评估别的机会,以前用的众辰(上海一个公司)的订制机;

网友:
重复回答了。。。。。

网友:
都做到这么便宜了

网友H(2016-03-08):
楼主可以联系我吗,想和你合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联系我吗,想和你合作一下

你都有哪些要求呢?想怎么样的合作方式呢?

网友H:
要求0到5v 对应0到50赫兹,有个开关量控制启动
你给我生产,或者给我方案都可以Q我37772442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求0到5v 对应0到50赫兹,有个开关量控制启动
你给我生产,或者给我方案都可以Q我37772442 ...

已经加了你了

网友I:
这儿,有产品有方案:
http://www.lkmcu.cn/goods/3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儿,有产品有方案:
http://www.lkmcu.cn/goods/36.html

做解密的??

网友(2016-05-09):
好东西,要出套件呀,楼主,没套件,我们只能眼巴巴看着

网友J:
楼主你这个功率是多大的?成本20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这个功率是多大的?成本200以内?

0.7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