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电脑中要用多相供电?

楼主(2015-10-06):
RT多相供电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据我所知三相电源的每一相相位相差120度也就是说这三相的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
家用电脑里都是单相的哇

楼主的意思是多路供电吧?

网友:
多路供电是历史遗留问题了,
一般电脑里
12V那组  给光驱硬盘风扇啥的
5V那组给硬盘, USB, 芯片, 板卡之类的
3.3V 一般是给南北桥, CPU(再降到1V上下), 等等

网友:
楼上没画过主板

网友:
多相供电特指主板cpu的核心电源,电压很低,1伏左右,电流很大,几十安培,为什么需要多相buck,因为电流太大

网友:
3楼,你的理解力真让我捉急。

撸主,你要是知道CPU的工作电压和电流,就会知道为什么要多相供电了。

网友:
服务器内存条多,内存电源1.5伏也多用多相buck同步整流

网友:
主要还是电流太大

网友:
电压低,电流大呗。 我猜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是容易做低功耗吧,不用的时候关闭几项就好了,有点像带LDO的DCDC一样的道理。

网友A:
三相电流一样,但功率是单相的三倍。如果单相传输三倍的功率,电流就是三倍,线路电阻引起的功率损耗就是9倍(P=I^2R)。
电脑多相供电也是同理,CPU满载工作电流50~100A,单相buck的话MOSFET、电感、PCB走线的损耗都是难以接受的,多相交错的话每相平均电流就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流一样,但功率是单相的三倍。如果单相传输三倍的功率,电流就是三倍,线路电阻引起的功率损耗就是9 ...

这个解释不错,容易理解

网友B:
混淆了  强电220V/380V线路中的“相”概念,,,感觉叫“多路”供电准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混淆了  强电220V/380V线路中的“相”概念,,,感觉叫“多路”供电准确点 ...

驱动MOSFET的信号也是差相的啊

网友C:
TI和LT关于多相DC-DC的文档,供参考

总结起来,优点如下:
电感器的体积
输出的纹波电压和纹波电流
输入的纹波电流
负载响应

网友:
多相交错DC-DC在大电流大功率是有很多优点的,可以用很小的滤波电容甚至不用,纹波也会很小,电流多路分流,减小每路的负担和难度,总之特定的条件下用特定的电路结构会得到高效率降低选件难度设计难度,总之好处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混淆了  强电220V/380V线路中的“相”概念,,,感觉叫“多路”供电准确点 ...

没有混淆啊,就是多相DC/DC给一路CPU供电

网友:
我搜了一下buck是什么:

n.        雄鹿; (美) 钱,元; 花花公子;
vt.& vi.        (马等) 猛然弓背跃起; 抵制; 猛然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和LT关于多相DC-DC的文档,供参考

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应该是小型电感功率的限制吧

网友:
比如一个 CPU,供电 1.2V 130W,电流 100A 多,单相供电的问题就在于,电感难选,电容容量超大,MOSFET 价格贵,散热整体不好搞。

多相供电,等效为任意时刻都不止一相电源在供电,均衡了电流,这样电感可以选低电流的,交错式的相位也能产生纹波互补的效果,降低电容的要求,MOSFET 也可以选小电流的,散热也被平衡了。

网友D:
献丑了, 还以为是交流三相...

另外再问一下, 如果每一相有120°相位差, 那某一时刻, 三相 不是只有1-2相路供电吗?

网友:
(有相差)多相整流后,合并在一起的纹波最小。

网友(2019-10-11):
引用 网友C:
TI和LT关于多相DC-DC的文档,供参考

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献丑了, 还以为是交流三相...

另外再问一下, 如果每一相有120°相位差, 那某一时刻, 三相 不是只有1-2相路 ...

理解有问题。这里的相不是相位,就是多路的意思。全部一起工作,没有说单独工作的。

网友:
Cpu显卡多相供电的,很多因为某一相不正常,也能工作,但是运行耗电量大的程序很造成死机蓝屏重启等故障

网友F:
求专业解答:到底是叫多相供电,还是叫多路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求专业解答:到底是叫多相供电,还是叫多路供电?

看14楼的文档,就是多相供电,多相单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14楼的文档,就是多相供电,多相单路

好吧,原来确实是多相

网友H:
话说近几十年的芯片技术发展,从外行看真的匪夷所思啊。
你想想看,1.x这么低的电压,100A这么大的电流,流经一个饼干大的片片,再2~5G频率方波的驱动之下,能做出如此神奇的事情。
要有人拿一台电脑回到100年前,人们一定认为那是魔法,或者外星文明的作品。

网友:
什么电脑这么牛逼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理解有问题。这里的相不是相位,就是多路的意思。全部一起工作,没有说单独工作的。 ...

这里的相也是相位,每一路的相位是错开的,这样可以等效于更高的开关频率,降低纹波。

另外,一些高端主板的CPU供电是可以根据负载动态调整相数的,轻载时用较少的相数工作,提高轻载效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话说近几十年的芯片技术发展,从外行看真的匪夷所思啊。
你想想看,1.x这么低的电压,100A这么大的电流,流 ...

可以当皇帝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相也是相位,每一路的相位是错开的,这样可以等效于更高的开关频率,降低纹波。

另外,一些高端主 ...

相位是错开的这个我反倒没测过。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不知道有这种技术。 多相 Buck 变换器。  14 楼的文档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位是错开的这个我反倒没测过。

相位错开才能带来更多的好处

网友:
一句话减轻滤波电容的负担。大电流状态下、光靠滤波电容充放电平滑电流波纹是不现实的、如果供电N相位、N趋于无穷大、就可以完全不要滤波电容、而且N相负担电流、每相的负担是1/N。减轻buck电路参数要求。

网友:
第一次了解到CPU是多相供电的,汗一下。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和LT关于多相DC-DC的文档,供参考

谢谢分享;啥时候能把Jim William等攥写的Application Note,挨个拜读完,对模拟电路的理解,定又能上一个台阶了的。

网友:
高端CPU 上百安电流,0.9V 上下你一相供电试试,成本和体积都不实用

网友:
14 楼的文档很赞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当皇帝了

搞不好要被打死

网友J:
引用 网友K:
CPU的供电是直接从12V变过来的好不好?

大错特错

CPU的供电是开关电源提供的(3.3V 5V),不是12V变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错特错

CPU的供电是开关电源提供的(3.3V 5V),不是12V变过来的

我咋记得以前CPU供电是开关电源(那个可以单独当商品卖的金属盒子)提供的5V还是3.3V斩波出来的,但从酷睿还是哪一代处理器开始,就是独立12V了,最少4pin,现在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了4+8pin,甚至3个8pin的怪物

网友:
感谢分享,一直不知道台式机为什么那么多电源线,!

网友:
单相 电流太大,设计压力 故障率都大
之前买的华硕X79主板,CPU是22相供电的

网友:
Ti
There are a number of benefits to using multiphase buck converters, such as higher efficiency from lower transitional losses; lower output ripple voltage; better transient performance; and lower ripple-current-rating requirements for the input capacitor. Some examples of multiphase buck converters that can deliver the full benefits described herein are the LM3754, LM5119, and LM25119 families
LT
PolyPhase converters reduce the input and output ripple currents by interleaving the clock signals of paralleled power stages. With a proper choice of phase number, the output ripple voltage and the input capacitor size can be minimized without increasing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Lower output ripple voltage and smaller output inductors help improve the circuit’s dynamic performance during
load transients. The low switching losses and driving losses of MOSFETs at relatively low switching frequency, and the reduced power losses due to ESRs of the capacitors, help achieve high efficiency.

网友:
所以我总觉得,台式机电脑就几个12V不就好了,搞5V和3V3做什么

网友L:
请推荐安静的电脑ATX电源。现在用台达nx350会滋滋响,白天跟半夜还不同声音,要疯了,

网友:
CPU,GPU都是低压,高流,多项供电 电压也比较恒定,芯片工作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推荐安静的电脑ATX电源。现在用台达nx350会滋滋响,白天跟半夜还不同声音,要疯了, ...

航嘉的电源都不错,目前来说还是矿龙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随便找个电脑主板的图纸看一下,无论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CPU的供电都是从最高电压的那一组取过来的。 ...

你是对的,是12V转内核电压; 不是5V转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请推荐安静的电脑ATX电源。现在用台达nx350会滋滋响,白天跟半夜还不同声音,要疯了, ...

我有点奇怪,你白天晚上声音不一样,我电脑动动鼠标声音就变,屏幕黑色多白色多声音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随便找个电脑主板的图纸看一下,无论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CPU的供电都是从最高电压的那一组取过来的。 ...

我可能明白了,老式电脑,比如815主板,CPU供电可能也是12V降压出来的,只是没有独立的4pin24V端子,用的是20pin的那个长端子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有点奇怪,你白天晚上声音不一样,我电脑动动鼠标声音就变,屏幕黑色多白色多声音也不一样 ...

动鼠标滚网页,声音也变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动鼠标滚网页,声音也变

是的,我电脑也这样。显示器是单独供电,而且显示的是静态画面,后台也没运行耗CPU和内存的大软件。没明白这对主机负荷有什么影响,进而导致机箱里面声音变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
学习了,还真不知道...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从810时代就开始搞,一直搞到酷睿时代,反正我所见过的主板,无论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所有的CPU供电都是 ...

那3.3V和5V都是给谁用。
顺便问下,主板是4层还是6层。听说是4层的,芯片有很多组电源吧,4层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3.3V和5V都是给谁用。
顺便问下,主板是4层还是6层。听说是4层的,芯片有很多组电源吧,4层够吗? ...

你不如让他给个主板的板图呢,哪怕为了保密,给个严重过时的845主板也行

网友:
这回知道的更清楚了。

网友O(2020-04-11):
电脑多相供电的开关频率大约多少   为什么别人的dcdc都带散热片  电脑的都不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脑多相供电的开关频率大约多少   为什么别人的dcdc都带散热片  电脑的都不带呢 ...

低端点的主板,cpu供电能力都不强,电流小,自然不需要散热片(像B系列主板)
但稍微好一点的主板都带散热片,比如X系列的:

上图只是B350,更不用说最新一些的x570那巨大的散热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错特错

CPU的供电是开关电源提供的(3.3V 5V),不是12V变过来的

你要看年代,可能386不是从12v,atx有个CPU 4pin 12V,现在是8pin 12v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