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磁隔离串口FT232RL-TTL

楼主(2015-10-06):
因公司项目需求,需要高压隔离通信,故作此板,并分享给莫友们。
需要空板的可私信我,邮费到付自理,只有几块。

网友A:
感谢楼主,现在手里用的都是垃圾芯片的USB转串口,一直想自己做个却拖拖拉拉不爱动弹,现在有了楼主的分享直接修改下拿去打样(加入232转接芯片)

楼主:
说得有理,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现在手里用的都是垃圾芯片的USB转串口,一直想自己做个却拖拖拉拉不爱动弹,现在有了 ...

能给大家带来便利,也是快乐之事啊。

网友B:
另一半供电哪里来,还是直接供电了,这个隔不隔离有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一半供电哪里来,还是直接供电了,这个隔不隔离有什么用

ADuM5401,自带隔离电源。

可以理解为AD磁隔离技术的好处,可以带隔离电源。。。TI的电容隔离就不那么好做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DuM5401,自带隔离电源。

可以理解为AD磁隔离技术的好处,可以带隔离电源。。。TI的电容隔离就不那么好 ...

价格如何,我也准备做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价格如何,我也准备做个

JLC商城有卖的。30左右一片。隔离输出的功率有限,评估一下是不是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JLC商城有卖的。30左右一片。隔离输出的功率有限,评估一下是不是够用。

还不如上usb隔离的呢,用处还多

网友:
ADuM5401和ADuM1201+金升阳B0505比起来不知道哪个成本高些

网友D:
查了一下ADuM5401好贵  隔离电压要求1kV以下的话用1201+B0505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上usb隔离的呢,用处还多

看用途和需求。

如果串口要支持几百K或者1Mbps这种速度,基本上只能隔离CMOS信号,在外边变成RS232;
USB没办法实现HS隔离,进而隔离USB无法实现高速数据交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查了一下ADuM5401好贵  隔离电压要求1kV以下的话用1201+B0505还是比较好的

B0505似乎是内部开环的,有最小负载的问题,还有外边短路故障保护等问题。费空间,也不是很直接的方案。

AD的5000/6000系列工作在180M开关频率,如果要过EMC检测,对电磁辐射需要注意;此外,这货没有软启动,一堆一起上电可能会很麻烦。

网友:
磁隔离     尺寸最小 隔离电压中等
光电隔离 尺寸稍大 隔离电压可以根据需要设计

网友:
mark 磁隔离 串口, 感谢LZ的分享.

网友E:
隔离效果如何?工业场合适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隔离效果如何?工业场合适用不?

有工业级  也有汽车级,具体看你的应用。

网友(2018-05-11):
完整的一个工程,很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
ADI ADuM4160/3160的demo,设计也值得参考,原理图也是开放的

http://www.analog.com/cn/design- ... the-lab/CN0373.html
设计文件点这里可下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B0505似乎是内部开环的,有最小负载的问题,还有外边短路故障保护等问题。费空间,也不是很直接的方案。

空芯线圈,传递超过500mW功率,不是好主意,它效率仅30%左右的,180M/360MHz EMI会加大;跨接Y电容,给射频电流回流路径,又会降低系统绝缘度。所以我们只推荐6层板以上设计使用,构造层间电容来遏制EMI。

网友F(2018-10-20):
用的话很爽,做产品过电磁辐射会很头疼.

网友G(2022-02-25):
引用 网友F:
用的话很爽,做产品过电磁辐射会很头疼.

怎么说?意思内部的感应信号都会扩展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怎么说?意思内部的感应信号都会扩展出来?

同问,磁隔离不好过辐射?

网友(2022-08-23):
引用 网友H:
同问,磁隔离不好过辐射?

之前用过这个芯片,里面集成的开关电源频率是30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