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什么飞机】画一款开源微型四轴飞行器之布线求拍砖

楼主(2015-10-06):
炎炎夏日已经过去,还没找到女票,甚是伤心。所以,距离上次在炎炎夏日发布开源STC小车后,再没心情搞其他东西。

[开源造车]STC开源两轮自平衡小车残暴到没朋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1257-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不出所料,中秋国庆假期回家又被唠叨了。前两天又遇上彩虹台风,放假总是在雨天,呵呵。外头横风横雨,无法出去挥霍青春,只有在家呆着吃饭睡觉,那个无聊呀。

在房间凌乱的电子垃圾里,找到了以前花50块大洋,烧了N+1次MOS管还是没飞起来的STC小四轴第一版,说到这我就想吐槽了,真是感觉日了整个动物园了,虽然50元不多,但是买回来才发现那个小四轴真是设计不良,买回来一飞就烧,资料又凌乱,开个毛线源啊。不过,吐槽归吐槽,还是真心佩服那个大二就玩四轴的小伙子,起码在人家手上是能飞的,我飞不起来只能说是能力有限了。

基于以上种种,不忿花了50块冤枉钱的,又碰到台风无法出门泡妹纸,so这种东西还是自己画一版吧。

于是花了两天时间把板子给画出来了。

我不是搞技术的,水平有限,本着简单有效能飞就行的原则,把板子给lay好了,请各路大神看看,指点一二,共同讨论,还能如何改善布局和布线。

上图

电源线啥的都布通了但是太细了,后面优化会着重电源线和地线优化,不知大神们有什么想法。

在设计四轴的过程中,包括外型呀,硬件呀等等都参考了国内外众多开源微型小四轴。以后有时间再总结,挂到网站上吧。

网友A:
刚好,我也在画一个小四的板子,就当是练练手。
我也传上来,嘿嘿。
可能下面的,造形好看一下吧。但为了减些重量,改来改去,就变成了……。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也在画一个小四的板子,就当是练练手。
我也传上来,嘿嘿。

你这结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比匿名开拓者还要奇葩的结构,真是够够异形的。

感觉你的布局和走线比我的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结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比匿名开拓者还要奇葩的结构,真是够够异形的。

感觉你的布局和走线比我的好 ...

本来,这个四轴的名字,我就叫“异形,Alien"的,嘿嘿。
现在正在想办法,在上面做上“异形,Alien"的镀金字样呢,还没有找到办法。在慢慢试。

网友B:
这个结构 增加好多重量啊

网友C:
我也做了一个,失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也在画一个小四的板子,就当是练练手。
我也传上来,嘿嘿。

好像个蟾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了一个,失败了

在哪个地方失败了?能分享下?

网友:
好大蛤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 增加好多重量啊

我也觉得这个结构不是最优的。但是这个结构最容易画,所以选了它。有其他结构资料可供参考?

网友D:
你电机是单点接地吗?另外720空心杯本人亲测用15mil的电源线就够用了,我自己画的20mil,提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电机是单点接地吗?另外720空心杯本人亲测用15mil的电源线就够用了,我自己画的20mil,提供参考 ...

网友:
上传个板形的dxf文件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也在画一个小四的板子,就当是练练手。
我也传上来,嘿嘿。

飞天蛤蟆   哈哈

网友D:
你的板子送出去做了没?我的上个板子电机转的时候震动太大了,加速度值从正常时候的30左右跑到了-1200,滤波也没效果,考虑到可能是结构问题,我重新画板了。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也在画一个小四的板子,就当是练练手。
我也传上来,嘿嘿。

太喜感了  我足足笑了半分钟!  好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也在画一个小四的板子,就当是练练手。
我也传上来,嘿嘿。

这是青蛙的造型啊

网友:
楼主的网站是自己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这个四轴的名字,我就叫“异形,Alien"的,嘿嘿。
现在正在想办法,在上面做上“异形,Alien"的镀 ...

直接在TOP LAYER写上字,然后打沉金板,出来就是镀金字了,还试啥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板子送出去做了没?我的上个板子电机转的时候震动太大了,加速度值从正常时候的30左右跑到了-1200,滤 ...

电机震动不至于这么夸张吧。陀螺仪稳定就行了,加速度有细微干扰是很正常的。我觉得你电源不稳的可能性更大,有测过?

楼主:
飞天蛤蟆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还这么热衷搞四轴啊,要不弄个无刷的,带个摄像机

想搞,但没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在TOP LAYER写上字,然后打沉金板,出来就是镀金字了,还试啥办法?

想输入中文,想用特定的字体,想要实心的,所以,有些麻烦,如果只为简单显示几个字母,容易。
现在试了几种导入方法,都不行。
或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的,指点一下。

网友A:
可能下面的,造形好看一下吧。但为了减些重量,改来改去,就变成了……。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家还这么热衷搞四轴啊,要不弄个无刷的,带个摄像机

我这个小四,就是设计到时装配wifi摄像头模块的,试下山寨FPV的感觉,本来这个配wifi摄像头模块,原来是打算用在STC小四上的,但买回来才想起,STC小四是十字形,用不了。
国庆几天有空,就自已试做这一款X型的,由于可能装了模块动力不足,所以,机架设计,考滤到时可以换用820的电机。这样动力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震动不至于这么夸张吧。陀螺仪稳定就行了,加速度有细微干扰是很正常的。我觉得你电源不稳的可能性更 ...

电源确实不行,所以重画了板子,另外电机用的时间长了,估计电机也有问题,唉 等新板子到了我再试试

网友F:
这走线简直不能再糟糕,建议重新布局,线太绕

网友:
开源的 要支持个

网友:
不错,飞天蛤蟆要吃天鹅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输入中文,想用特定的字体,想要实心的,所以,有些麻烦,如果只为简单显示几个字母,容易。
现在试了几 ...

就如我上面说的,操作起来很简单,电脑有啥字体就可以放啥字体啊。
不知道你为何要画好字体再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小四,就是设计到时装配wifi摄像头模块的,试下山寨FPV的感觉,本来这个配wifi摄像头模块,原来是 ...

我的预留了串口摄像头的接口。
改成820电机,如果是1.6的板子,估计会震到阿妈都不认得。不过,还是得试过才知道,你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走线简直不能再糟糕,建议重新布局,线太绕

真相帝。得慢慢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下面的,造形好看一下吧。但为了减些重量,改来改去,就变成了……。嘿 ...

原始造型确实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也在画一个小四的板子,就当是练练手。
我也传上来,嘿嘿。
可能下面的,造形好看一下吧。但为了减 ...

蛤蟆终于可以吃天鹅肉啦!

网友G:
不错,就是陶瓷天线方向性很强,
可能会影响到无线通讯质量。

网友H:
楼主,你的走线很妖娆,感觉还是重新布局吧!要改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就是陶瓷天线方向性很强,
可能会影响到无线通讯质量。

划出足够净空区,应该能设计出效果良好的天线。小四轴上寸板寸金,陶瓷天线还是挺合适的,先试试效果如何。
看了你的视频,圆点博士最近的定高效果好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走线很妖娆,感觉还是重新布局吧!要改的太多了~~~

好的。慢慢来。

网友:
您好,着这个板子的电路是怎么学习的,我也想做,但是板子不会画,这些电路什么的头大了...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也在画一个小四的板子,就当是练练手。
我也传上来,嘿嘿。
可能下面的,造形好看一下吧。但为了减 ...

创意不错,很有喜感

网友(2015-12-29):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也在画一个小四的板子,就当是练练手。
我也传上来,嘿嘿。
可能下面的,造形好看一下吧。但为了减 ...

看起来像只青蛙

网友:
呵呵,很可爱的造型。学习了!!

网友:
好贴,麻烦问一下楼主能不能打包原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