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E06UG,M0有好用的库吗

楼主(2015-10-06):
在官网上下载了配套的资料

按照其指导生成(make_new_project_ke06.exe)对应的项目后编译报错,编译用MDK5.16A

网友:
用IAR吧,感觉他家的对IAR支持的好一点,你的应该是keil版本太高了,换个低版本的吧

网友:
Keil没有正确安好吧,看起来是缺少头文件的原因。

楼主:
在官方库上修改了一下,编译通过,但烧录到板子上没有反应
官方库如下的一段:
//*****************************************************************************************
void GPIO_PinSet(GPIO_PinType GPIO_Pin)
{
    /* Sanity check */
//    ASSERT(GPIO_Pin <= GPIO_PTI7);

    if (GPIO_Pin < GPIO_PTE0)
    {
        /* PTA0-7, PTB0-7, PTC0-7, PTD0-7 */
        GPIOA->PSOR = (1<<GPIO_Pin);
                        //GPIOB->PSOR = (1<<GPIO_Pin);
    }

#if (defined(CPU_KE02) | defined(CPU_KE06))

    else if (GPIO_Pin < GPIO_PTI0)
    {
        /* PTE0-7, PTF0-7, PTH0-7, PTI0-7 */
        GPIO_Pin = (GPIO_PinType)(GPIO_Pin - GPIO_PTE0);
        GPIOB->PSOR = (1<<GPIO_Pin);
    }
#endif

#if defined(CPU_KE06)
    else if(GPIO_Pin < GPIO_PIN_MAX)
    {
        /* PTI0-7 */
        GPIO_Pin = (GPIO_PinType)(GPIO_Pin - GPIO_PTI0);
        GPIOC->PSOR = (1<<GPIO_Pin);
    }
#endif
}
//********************************************************************************

在主程序中调用GPIO_PinSet(GPIO_PTB1);  //RED 后无动作
而如果直接操作FGPIOB->PSOR = led_mask[1];是OK的

网友A:
KExx系列一般用这个库FRDM-KEXX Driver Library Package (REV 1.2.1)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这边也出现啊,初步怀疑是因为新的MDK存放这些文件的位置有变动,你需要在路径中将其重新添加进来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xx系列一般用这个库FRDM-KEXX Driver Library Package (REV 1.2.1)

现在就是这个库,大刀阔斧的修改,已在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这边也出现啊,初步怀疑是因为新的MDK存放这些文件的位置有变动,你需要在路径中将其重新添加进 ...

那个问价和4时候的位置不一样了,所以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问价和4时候的位置不一样了,所以找不到

直接搜索吧,我就是这样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