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原装风扇还是不错的

楼主(2015-10-06):
自己组装的电脑,CPU是A10-5800k
前短时间电脑总是无故自动关机,查不出原因,用软件监视CPU温度,发现温度挺高90+
感觉是风扇不给了就买了冰暴Z005,涂上硅脂,感觉好点,但几天后发现温度飙升更厉害,CPU出现过103度。感觉这个风扇还是不给了,打算买更大的,处于试试的态度,把原装风扇装回去,由于CPU上涂有新硅脂,装上后开机。温度竟然很稳定,一直在65左右徘徊。
现在想来,其实就是CPU硅脂不行了,需要重涂而已,所谓的冰暴Z005压根无法与原装风扇匹敌
图中是我花了30块钱买的好看不好用的风扇上传图片好难啊

网友A:
chiphell都是推荐猫头鹰

网友:
换来换去,确实原装的不错

网友B:
低于100元的散热器效果是很难和原装散热匹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iphell都是推荐猫头鹰

太贵了,跟主板差不多了

网友C:
猫头鹰的太贵,随便买个带热管的大块头 散热都轻松的很,  我的超频3 红海用了3年多了 CPU温度平时正常使用基本30多度。
3年多的E3 1230 技嘉B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于100元的散热器效果是很难和原装散热匹敌的。

记得哥们是路由器高手,路由器配18分贝天线效果会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猫头鹰的太贵,随便买个带热管的大块头 散热都轻松的很,  我的超频3 红海用了3年多了 CPU温度平时正常使用 ...

这温度确实够低.

网友:
时间长了 风扇声音有些大 买了个ARCTIC F9PWM静音风扇
准备换上。

另外安钛克的电源真不错 我的BP350用了3年多了 基本听不到声音。 散热器的风扇自带的定速的噪音开始还可以 3年多时间长了就大了,电源风扇也没清洗过 声音还非常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哥们是路由器高手,路由器配18分贝天线效果会好吗?

天线本身不会增加功率,增益是牺牲辐射范围换来的,所以你说换18dB天线效果会不会好?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天线前面的信号会好很多,但后面的信号就差很多,看你怎么用了,如果长距离定向传输,效果会好,如果全向覆盖,效果不一定会好。

网友:
Intel原装散热还行。。。就是噪声很感人,开着睡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于100元的散热器效果是很难和原装散热匹敌的。

估计是没压紧导致的,我的处理器风扇制作MOS散热,200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猫头鹰的太贵,随便买个带热管的大块头 散热都轻松的很,  我的超频3 红海用了3年多了 CPU温度平时正常使用 ...

我的是APU,CPU和显卡在一起的,这芯片集成了独立显卡,功率一百瓦,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大家的评论,温度没有太低的,但一般要求低于80度

网友:
本来原装的就很好用啊, 楼主要换也得换个更高端的才对啊。哪有往低端换的。

网友D:
你买的这个风扇很垃圾,看看散热器底部,连平面都没做好。重量也很轻的很。销量大是因为便宜

网友:
酷冷和超频三之类牌子 100 块的散热器比 Intel 原装风扇好多了,散热效果好,还非常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这个风扇很垃圾,看看散热器底部,连平面都没做好。重量也很轻的很。销量大是因为便宜 ...

底部很平的,是磨平的,关键铝太少,散热片是凉的,底部还是热的,传导效率太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低于100元的散热器效果是很难和原装散热匹敌的。

玄冰400,99.90元,4热管12cm的风扇效果蛮好的。

补个图:

网友F:
我家的台式机就是玄冰400,非常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台式机就是玄冰400,非常给力

CPU一样吗

网友:
用上热管的是要好得多。

网友G:
低端的第三方散热器不建议买,可以考虑淘宝上用原装服务器散热器加工改装的,几十块钱,风扇自己配,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端的第三方散热器不建议买,可以考虑淘宝上用原装服务器散热器加工改装的,几十块钱,风扇自己配,很好用 ...

昨天搜索了,感觉还是很给力,只不过可能不好安装,缺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低端的第三方散热器不建议买,可以考虑淘宝上用原装服务器散热器加工改装的,几十块钱,风扇自己配,很好用 ...

可惜amd不支持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玄冰400,99.90元,4热管12cm的风扇效果蛮好的。

补个图:

同样是这款散热器,就是个头有点大,效果确实不错,我的U是E7400,配上这个散热器,不插风扇,CPU温度都没有超过40度,散热器只是稍微有点温度。
不过最后还是插上风扇了,不仅是为了给散热器散热,有风扇,就会有空气对流,对南北桥的散热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哥们是路由器高手,路由器配18分贝天线效果会好吗?

你居然不知道gzhuli ?
妇科圣手!!!没有古大师不知道的,他的知识范围超乎你想象

网友H:
冬天无所谓,随便风扇都可以的.夏天简单,弄个小台扇,又吹人又吹CPU,简单快捷省钱,哈哈哈哈

网友:
风扇也有区分,分含油的,单滚珠,双滚珠的,双滚珠比含油的价格贵3倍以上,双滚珠的可以24小时连续工作,声音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冬天无所谓,随便风扇都可以的.夏天简单,弄个小台扇,又吹人又吹CPU,简单快捷省钱,哈哈哈哈 ...

正解、、、

网友:
原装是不错,就是太吵

网友:
4代i3 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
我的红海超频3,用了一些年了,不错。话说我电脑风扇多,定期清理一下灰尘,晚上还是硬盘声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