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降压方案,DCDC或线性的,5V转4V,2A

楼主(2015-10-06):
价格5块以内的芯片方案^_^

网友:
MP2143   5.5v3a
商城1.23

网友:
DCDC只能用可以100%开通的,内部都是有PMOS的。AOZ1014你看行不行。

网友:
xl7005  降压bruck

网友:
负载稳定的话。。ss34

网友:
不管用LDO还是开关稳压,效率都不会低于80%

网友(2016-01-22):
引用 网友A:
此话怎么讲呢。

DC/DC就不说了,LDO压差1V,效率=4/5=80%,考虑LDO本身会消耗一点,所以效率会略低于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