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传感器放大电路零点漂移过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5-10-07):
在做一款双通道0-5V输出光电变送器,同样的电路,一个通道变送器没有任何问题,另一个微弱信号通道的光电传感器的零点始终漂移不断,求高手赐教。

网友:
运放型号,电流大小?总不能让我们猜吧。。

网友:
输入电流最大50nA,PCB布线有无问题,有没有用guard ring?
另外运放应该是MCP6002吧,确定可以工作在7.5V?

网友:
看不明白。。。
两个通道总有不一样的地方吧?

网友:
哪个漂哪个不漂啊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运放型号确实是MCP6002,紫外线通道飘是因为信号微弱;光照通道不飘是因为信号强。

楼主:
采用4-20mA输出没有任何问题,就是0-5V输出是,紫外线通道老是零点不停的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