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虚拟串口在linux下有没驱动?

楼主(2015-10-08):
还是需要自己写?

网友A:
usbserial通用驱动可以支持的:

# lsusb
Bus 003 Device 001: ID 1d6b:0002 Linux Foundation 2.0 root hub
Bus 002 Device 001: ID 1d6b:0001 Linux Foundation 1.1 root hub
Bus 001 Device 001: ID 1d6b:0002 Linux Foundation 2.0 root hub
Bus 004 Device 004: ID 0483:5740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407

# modprobe usbserial vendor=0x0483 product=0x5740

# dmesg|tail
[217673.944801] The port change to OHCI now!
[217674.244810] usb 4-1: new full-speed USB device number 4 using sw-ohci
[218669.28480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218669.28503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_generic
[218669.285236]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eneric
[218669.285372] usbserial_generic 4-1:1.0: Generic device with no bulk out, not allowed.
[218669.285557] usbserial_generic: probe of 4-1:1.0 failed with error -5
[218669.285664] usbserial_generic 4-1:1.1: generic converter detected
[218669.286651] usb 4-1: generic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218669.286886] usbserial: USB Serial Driver core

# ls /dev/ttyUSB*
/dev/ttyUSB0

网友:
linux内核自带驱动,用了很久了,我这识别为ttyACM设备。另外,windows其实也是自带了这个驱动,所谓的安装驱动只是添加了个inf文件来告诉系统调用自带的通用usb串口驱动,win10就直接即插即用,啥也不用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serial通用驱动可以支持的:

嗯   经过实验是ttyACM0。如果是avr的VUSB则会是什么设备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   经过实验是ttyACM0。如果是avr的VUSB则会是什么设备呢

嗯   经过实验是ttyACM0。如果是avr的VUSB则会是什么设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经过实验是ttyACM0。如果是avr的VUSB则会是什么设备呢

vusb不能跑cdc-acm。不过有人做过一个违反协议的。。反正linux上从来用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