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水PLZ72W电子负载说明书+原理图

楼主(2015-10-08):
有很大的的参考价值。
因为型号比较老旧,原机只有CC和CR模式,经过实际测试可以改为CV模式(调试LED驱动电源使用),还有可能改为CP模式,因为原机有最大功率限制,是从乘法器ICL8013出来的信号,有空了再折腾一下。

补上原理图的图片:

楼主:
补充一下:原机的最大输入电压是110V,使用的功率管是3个2SC3857,查得其手册中Vceo=200V,Vcbo=200V,IC=15A,Pc=150W,所以就把输入保护电压改到了165V。

网友:
谢谢lz,难得日本仪器也配原理图

网友:
是啊,日本的很少给原理图的,估计也是老型号了

网友:
我刚刚自行DIY了个8颗MOS的1600瓦恒流电子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原机的最大输入电压是110V,使用的功率管是3个2SC3857,查得其手册中Vceo=200V,Vcbo=200V,IC=1 ...

我就是使用LM324运放制作的恒流负载。
现在已经对接我的数控电子负载模块了。

网友:
真的很难得,日本仪器的图纸。

网友B:
日本早期的CD机都有图纸的。我收藏了很多马兰士CD和胆机的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日本早期的CD机都有图纸的。我收藏了很多马兰士CD和胆机的图纸

音响的我也好多,但是有些还是找不到,仪器的难找,可以交换下

网友:
望出教程,跟随老陈的步伐学习

网友:
下载回来 了解下电路   多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响的我也好多,但是有些还是找不到,仪器的难找,可以交换下

直接造福论坛啊亲!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原机的最大输入电压是110V,使用的功率管是3个2SC3857,查得其手册中Vceo=200V,Vcbo=200V,IC=1 ...

图纸里边的功率管是C2773吧,不太懂Q404和另外两个的区别,驱动部分的电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里边的功率管是C2773吧,不太懂Q404和另外两个的区别,驱动部分的电路不一样。 ...

看两个管子的手册,参数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两个管子的手册,参数一样。

电路粗略地看了一下,很简洁~
楼主有时间把手里的负载拆解一下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里边的功率管是C2773吧,不太懂Q404和另外两个的区别,驱动部分的电路不一样。 ...

Q404的电流基准是用户设定值,另外两个管子的电流基准是Q404取自Q404的实际电流值。
电流一致性比较好。
要说为什么不取自同一个基准,这样的优势还真的不清楚,请大师科普。(上学的时候数学老师讲过:“原始数据,用而不怠”,但这却不用原始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粗略地看了一下,很简洁~
楼主有时间把手里的负载拆解一下哇~

网上收的旧的,已改改了一台,加了CV模式,时间比较紧,没来的及拍。

网友:
电路很简洁,不错!

楼主:
原理图的图片已补到1楼,方便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Q404的电流基准是用户设定值,另外两个管子的电流基准是Q404取自Q404的实际电流值。
电流一致性比较好。

后来我也懂了那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难道是上一级的驱动力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收的旧的,已改改了一台,加了CV模式,时间比较紧,没来的及拍。

恩~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说怎么加CV模式。

网友E(2019-12-24):
引用 楼主:
原理图的图片已补到1楼,方便查看。

请教老陈电子负载 PLZ72W的cv模式怎么改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老陈电子负载 PLZ72W的cv模式怎么改的,谢谢了

我是用个开关转换的,把送入比较用的电流信号改为电压信号。

网友:
好的感谢.照着思路抽空改改看

网友:
找到了一个改善电子负载动态特性的专利文档,发上来给大伙看看,我仿真了一下,当输入给阶跃信号时,动态响应比普通结构的电子负载好很多,但负载电压给阶跃时动态响应稍差于普通电子负载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使用LM324运放制作的恒流负载。
现在已经对接我的数控电子负载模块了。

请问一下电子负载的防反接怎么做呢?通过继电器吗,先检测极性再通电吗?1000A的大功率需要怎么样的继电器?怎么做防反接呢?

网友F(2021-10-28):
这个真是经典帖子,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是经典帖子,学习一下

三极管的环路相对好控制,电路不用怎么调整就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