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1405 貌似是上下管一起导通了 铜箔都烧了

楼主(2015-10-08):
是Q4和Q5这两个  。。难道图纸有问题 还是我程序
sbit        kla=P2^1;         //电机方向使能
sbit        klb=P2^2;         //电机方向使能
sbit        kra=P4^0;         //电机方向使能
sbit        krb=P2^0;         //电机方向使能
void PWM_init(void)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BRT = 0xFD;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充许串口1中断
    EA=1;                 //开总中断
    //pwm设置部分
        CCON = 0;
    CMOD = 0x02;                //Fosc/2
        //0 设置
    CCAPM0=0x42; //PWM方式(0100 0010)
    CCAP0L=0x10;
        CCAP0H=0x10;
    //1 设置
    CCAPM1=0x42; //PWM方式(0100 0010)
    CCAP1L=0x10;
        CCAP1H=0x10;
    CR=1;
}

main(void)
{
    PWM_init();  //初始化

            while(1){

                kla=1;
        klb=0;
        }
  }

网友:
桥臂直通了

网友:
2104自带死区,MOS应该不容易烧。看看驱动、耐压、电流等是否超过MOS极限。
母线保险不能少呀,桥臂直通烧保险也不要烧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