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扩散硅压力传感器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2015-10-08):
各位大神小弟想将扩散硅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转换成0~3.3V的电压信号,谁有这方面电路,希望提供个小弟一个,以供参考,小弟在这里先拜谢了

网友A(2015-12-01):
帮楼主顶一下,我也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我也需要。

这个我已经搞定了,有什么问题可疑 一起讨论

网友B:
这个压力传感器可以检测气体吗?相关电路可以发出来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压力传感器可以检测气体吗?相关电路可以发出来参考一下吗

我做的只是电压放大调理部分,探头是用来测量液体压力的。没有接过测气体的探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做的只是电压放大调理部分,探头是用来测量液体压力的。没有接过测气体的探头。 ...

LZ是使用现成的仪表放大器,还是直接搭差分运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使用现成的仪表放大器,还是直接搭差分运放电路

直接搭的差分运放电路

网友D:
用AD吗?如果预算可以的话直接上差分输入的A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D吗?如果预算可以的话直接上差分输入的AD就可以了

经过调理放大后送到单片机里,单片机自带ad.

网友:
谢谢,明白,那你用什么运放IC

网友E(2016-01-06):
如果用LM358可以转到这个电压,但不清楚转换后时不是可以长期稳定,清度是不是高。请问LZ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LM358可以转到这个电压,但不清楚转换后时不是可以长期稳定,清度是不是高。请问LZ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

LM358不太稳定,最好使用轨到轨的放大器

网友(2020-11-18):
怎么解决的呢?可否发一下电路图

网友:
只要学过运算放大器的人,都可以做的啊,什么难处吗?我搞定了,一时找不出来图纸,就一个差分而已。

网友:
用ad芯片简单,不用转cs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