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点博士小四轴仅使用气压计进行定高的效果测试

楼主(2015-10-08):
圆点博士小四轴仅使用气压计进行定高的效果测试:
之前使用了超声波进行定高,效果还不错。不过超声波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个头大,二是不好安装。
趁着国庆节假期,因为台风,一直在家不出门,尝试了下气压计定高。

至于小四轴,为了更好支持气压计,也做了一些改动,升级到了2015+版本,大家先看看原理图:

气压计就用很容易买到的BMP085,看数据手册,好像精度在25里面左右。既然是测试,肯定要展示下测试结果视频。
由于没有做定点,所以小四轴在飞行过程中会左右漂移,这个没有做视频定位的话,不好克服。

因为是自己一个人,边飞边拍摄,所以整个飞行过程中是脱控的,没有使用遥控器。

拍摄过程为:右手拿DV, 左右看到小四轴漂走,就往回推一下,避免小四轴碰到墙壁。

采用的电池为400mAH 7.4v的电池,全程飞行7-8分钟左右,视频中,飞到电量不足,小四轴自动跌落。

好吧,说了这么多,上视频大家看看。总的来说,气压计定高效果还可以。

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1MzAyNjk4O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1MzAyNjk4OA==.html

网友A:
效果不错,希望自己能像楼主一样能做点东西多赚点钱后买个想楼主一样的大房子。

网友B:
室外有风的情况下如何

网友C:
楼主的房子不小啊   羡慕    恩  还是要奋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外有风的情况下如何

还没测试室外有风情况,可能风力会对气压计造成一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错,希望自己能像楼主一样能做点东西多赚点钱后买个想楼主一样的大房子。 ...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房子不小啊   羡慕    恩  还是要奋斗

四轴才是重点。

网友:
搞了几个月的定高就是搞不好,佩服楼主:

网友:
最近也在调这个 不过效果还没有楼主的好 楼主定高PID的控制周期是多少呢?气压计的数据直接用的吗,有没有窗口滤波一类的处理?

网友:
貌似风力对气压计影响不大,因为一般不会对着那个孔吹气

网友:
这个不错,这样可玩性更高了

网友D(2016-01-05):
定高不是这么测试的,这样测试拿大疆的高端飞控和低端飞控比都看不出啥明显区别。定高测试是油门放到中位后,不停的前后左右打杆,看掉高的严重性,还有停下来后是否能快速恢复到之前的高度。很多都是直接回不去或者是打杆过程中掉到地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高不是这么测试的,这样测试拿大疆的高端飞控和低端飞控比都看不出啥明显区别。定高测试是油门放到中位后 ...

说得有道理

网友:
四轴是重点,房子是亮点。